[求助] IZUMI TMC-100 電子鍋 ( 沒有反應 )

楼主(2015-03-25):
電鍋送的內鍋是鋁的,小弟不太放心,就去外面買一個不鏽鋼鍋來放,煮水測試時,可能因為新的不鏽鋼鍋密和度不好,導致水蒸氣跑入機器內部,從此。。。就。。。不會再亮燈號。。。也沒反應了!

小弟自己把他拆開來看看。。。

有個地方不解,麻煩各位先賢提供一下意見,就是下圖。。。有一個看起來像電線的東西。。。圈住整個鍋外壁,這個是。。。什麼?

將鋁箔扒開可以看到。。。一條電線。。。

网友:
那是保溫電熱線很脆落.不要亂拆..畫黑色框框裡面的東西..掛了

溫度保險絲掛了

溫度保險絲掛了

楼主:
謝謝 J 大,我把那線黏回去,再來檢查溫度保險絲。。。

网友A:
我在猜...應該不是水蒸氣跑入機器內部而故障的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鋁製內鍋和不鏽鋼鍋的導熱係數不同....
而造成(溫度過高)燒掉溫度保險絲???

网友B:
原鋁鍋底部是有弧度,與電子鍋的加熱盤完全密合
你買的不銹鋼內鍋應該買到平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猜...應該不是水蒸氣跑入機器內部而故障的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鋁製內鍋和不鏽鋼鍋的導熱係數不同....

非常有可能~ 因為內部並沒有水蒸氣導致的短路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鋁鍋底部是有弧度,與電子鍋的加熱盤完全密合
你買的不銹鋼內鍋應該買到平底的 ...

是平底的, 貼合在有承載東西的狀態倒是沒問題, 因為加熱盤小小的約 7cm . 不過也許是太薄囉, 傳熱效果沒有原本設計的好...

网友:
密度跟材質不一樣很容易造成  熱度時間久 持續加熱  固定負載她有一定的時間耐壓  超過了就燒掉瞜   外圈電線是保溫電熱絲  沒錯換換溫度保險絲就好 千萬不要碰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