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姆龍低周波HV-F127無法使用(無燈號)

楼主(2015-03-25):
請教各位前輩,買來歐姆龍低周波用不到100次吧,
現在狀況是完全無燈號無法使用。因為不知從何查起,請各位前輩指引方向。

註:
1.先前就發生使用完成電源轉到"切",指示燈還是亮,拔電池後才恢復正常。
2.電源開關部分目前量測是OK,ZD1跟D3、D4用2級體檔量測是正常的。
3.如果是晶片損壞,可能就放棄了,只是沒想到這麼不耐用。

背面外蓋

背面外蓋

正面圖

正面圖

電路1

電路1

電路2

電路2

网友A:
這種插電池的裝置IC要損壞很難,應該壞其他地方。輸出電晶體、電容有測試過嗎?

网友B:
線呢?? 貼片的線是不是有斷掉???
貼片線的接頭/座是不是有空焊? 或是接點不良??

那個轉盤開關是不是也檢查一下接點??

网友:
按鍵短路..

先用導線將二端連接試看看

先用導線將二端連接試看看

紅色圈起按鍵全更新

紅色圈起按鍵全更新

网友:
轉動試試  測量電壓

网友:
貼片輸入的耳機式插座,最好也撿查一下,怕接觸不良~~

网友:
量看看轉盤,看你的描述應該先從這裡開始,不過仍然得先確認電源到開關這一段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插電池的裝置IC要損壞很難,應該壞其他地方。輸出電晶體、電容有測試過嗎? ...

要送電,目前找電源供應器來測一下。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呢?? 貼片的線是不是有斷掉???
貼片線的接頭/座是不是有空焊? 或是接點不良??

線、貼片的部分沒斷。先前還是正常時,印象中拔掉貼片部分燈號仍然會亮。

楼主:
以電表量測所有按鍵,都是正常的,按壓時導通,沒有按壓時不通。
另外開關部分,開關轉到"切",以電表量也確實有切離(斷路),轉到其他數字您畫的那兩端視短路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