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P5P41T LE 可以上電卻無法觸發開機

楼主(2015-03-25):
型號:華碩P5P41T LE
可以上電,卻無法觸發開機
電容全部都已經過量測都沒問題

請教各位大大問題出在哪的可能性比較高呢?

网友A:
我猜~~82801gb 南僑NG ~~

楼主:
我也在猜是不是南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82801gb 南僑NG ~~

我也在猜是不是南僑

网友B:
傳說中的822 找IO附近的822 檢查一下吧!

你可以強開可跑碼的話就是了!

网友C:
什麼時候修主機板變成是用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麼時候修主機板變成是用猜的?

就懶問懶答咩~~~~~

基本的都沒測,也沒有給提供意見的依據,那就給個方向去修。
等修了再看追到哪裡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麼時候修主機板變成是用猜的?

W大,猜也是一門學問啊

没基本功,純粹靠運氣猜

有基本功才能提高猜對的機率

不過我現在只能靠擲爻

咳咳,跑題跑太兇,量看看power sw排針有沒有電壓看看?

网友A:
其實這板 80% 北橋海綿墊一定有問題,可惜觸發跟這沒關,用手碰碰看 南僑旁 32k 的晶振2腳,若會啟動 跟南僑就真的有很大的關係囉~~

网友E:
有好的問題才有好的答案~~~

可以上電卻無法觸發開機?~~~

上電,乃對岸用語~也就是指主機板可以啟動..

卻無法觸發開機?~~那你是怎麼上電的?

跑POST程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傳說中的822 找IO附近的822 檢查一下吧!

你可以強開可跑碼的話就是了!

好的 我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W大,猜也是一門學問啊

没基本功,純粹靠運氣猜

power sw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麼時候修主機板變成是用猜的?

W大大抱歉,庵第二次PO文不專業

楼主:
引用 网友D:
W大,猜也是一門學問啊

没基本功,純粹靠運氣猜

說錯 power SW有電壓3.3V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pigoo.com/thread-52030-1-1.html  請參考

感謝R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板 80% 北橋海綿墊一定有問題,可惜觸發跟這沒關,用手碰碰看 南僑旁 32k 的晶振2腳,若會啟動 跟南僑就 ...

我有碰 他有閃一下就斷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好的問題才有好的答案~~~

可以上電卻無法觸發開機?~~~

標題下的不好抱歉,應該是說無法過電

网友G:
無法過電~~先看一下華碩的5vsb 待機燈是否有亮,再查開機排針電壓-->io ,最後進階版南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無法過電~~先看一下華碩的5vsb 待機燈是否有亮,再查開機排針電壓-->io ,最後進階版南橋 ...

待機燈有亮,Power sw排針 3.3V

网友:
你要先去了解這塊板開機的運作架構,這樣才能去推敲哪個環節出問題~~

例如它是由誰負責拉低PS-ON?~~是南僑?~還是I/O

网友:
引用 楼主:
標題下的不好抱歉,應該是說無法過電

1.維修主板---不是用猜的
2.不是標題敘述正確與否的問題
3.多做功課—看看相關問題—案例—維修實例
4.故障主板—先確認零組件正常否(有無短路。4PIN-提供12V)---(再確認24PIN是否負載保護)

网友:
觸發會一閃即滅 , 就查看看 CPU 旁的供電 晶體看看吧! 應該會有答案

网友:
CPU旁的4p電源先不接
上電看看能不能啟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82801gb 南僑NG ~~

從775腳位以後的電腦主機板掛南橋相當多
技嘉我送過好多片一半都寫橋NG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傳說中的822 找IO附近的822 檢查一下吧!

你可以強開可跑碼的話就是了!

有時強開可能會一陣臭味傳出那就遭糕囉~壞的更嚴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麼時候修主機板變成是用猜的?

W大我們沒有你那麼勵害武林中數一數二高手
我只有知道
1.查 2pin PAEL有無待機電壓
2.查 atx綠紫線有無正常電壓
3.跑一下線,開機電路看有無mos smd等零件短路(最不會這個)
4.查io(也不會)
5.查南橋(沒工具,有用過電表量過但跟教學教完全不一樣)
目前只有知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有時強開可能會一陣臭味傳出那就遭糕囉~壞的更嚴重

你說的沒錯~
不過換個角度想
(會燒掉=電壓過高OR有短路 等等狀況)=問題浮現 PS.聞哪顆臭臭的換掉 再壞就是後端有問題

不會燒掉=沒有短路 可能電壓不對 或 開機程序異常 或 開機正常

快速檢測的刪去法  壞得更嚴重我的角度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沒錯~
不過換個角度想
(會燒掉=電壓過高OR有短路 等等狀況)=問題浮現 PS.聞哪顆臭臭的換掉 再壞 ...

不過就是很怕燒掉又臭味很濃,但又不冒煙或有外關異常
通常遇到這種都不敢一直給它臭下去

前一兩周就遇到一台電腦主板就這樣,怕它爆造成其它電路損壞或
其它110v延長線和atx power跟著燒,有短路但不知atx power沒auto off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