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SUNVIEW 如何進工程模式? 主版 JD-MST989-TV002-B

楼主(2015-03-25):
原AUO T420HW01面板破了,換了一張LG LC420WUN 顏色異常似油畫狀(但不是,這塊面板+TCON是好的)...

主版 JD-MST989-TV002-B 辜狗不到...求進工程模式方法? 感激不盡!!!

网友A:
LG LC420WUN 是10bit面板.AUO T420HW01是8bit面板

根本就無法代用.顏色異常很正常.

网友B:
沒記錯的話 LG LC420WUN 10bit面板 8BIT 接可用以用
細節自己找找就有...
最簡單找可連機器兜一兜省麻煩

http://www.panelook.cn/LC420WUN-SCB1_LG%20Display_42_LCM_overview_cn_14085.html

改公板..要幾bit 自己選擇 平線也要跟著換...
省麻煩...如要原版改..已忘記哪隻腳要接電或不接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 LC420WUN 是10bit面板.AUO T420HW01是8bit面板

根本就無法代用.顏色異常很正常.

感謝g大回覆,
換之前有看過規格書,lg pin27 bit selection L=8bit,H=10bit,因auo pin27是空腳,想說可能=L,就不管它,還是L or H 各要接幾v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記錯的話 LG LC420WUN 10bit面板 8BIT 接可用以用
細節自己找找就有...
最簡單找可連機器兜一兜省麻煩

感謝BEER大回覆,
如果真是LG pin27 bit selection造成顏色異常(L=8bit), 想請教L or H 各要接幾v電壓呢?還是空腳就可以?

補充內容 (2015-3-26 09:46 AM):
剛發現 H OR NC=10BIT, 所以空腳NC應該是10BIT,那L要接多少電壓呢?

网友C:
Notes :

1. All GND(ground) pins should be connected together to the LCD module’s metal frame.

2. All V

LCD(power input) pins should be connected together.

3. All Input levels of LVDS signals are based on the EIA 644 Standard. (Please see the Appendix X)

4. Specific pins(pin No. #2~#6) are used for internal data process of the LCD module.

If not used, these pins are no connection.

5. LVDS pin (pin No. #24,25,40,41) are used for 10Bit(D) of the LCD module.

If used for 8Bit(R), these pins are no connection.

6. Specific pin No. #44 is used for “No signal detection”

of system signal interface.

It should be GND for NSB(No Signal Black) during the system interface signal is not.
這是百度文庫的資料

If this pin is “H”, LCD Module displays  AGP(Auto Generation Pattern).

网友D:
試試看,不確定可以.
1.開機
2.依序按【Menu】→【5】→【1】→【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看,不確定可以.
1.開機
2.依序按【Menu】→【5】→【1】→【3】→【5】

感謝您的回覆,
這組試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tes :

1. All GND(ground) pins should be connected together to the LCD module’s metal frame.

感您的回覆,
剛發現 H OR NC=10BIT, 所以空腳NC應該是10BIT, 那L要接多少電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您的回覆,
剛發現 H OR NC=10BIT, 所以空腳NC應該是10BIT, 那L要接多少電壓呢? ...

L就直接接地即可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剛剛已經接地了,有時自己把問題複雜化了...
不過還是回到原點..應該不是8BIT OR 10BIT問題...

補張異常畫面

网友E:
8BIT的主板不能用在10BIT的面板,可能少了一組24,25腳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8BIT的主板不能用在10BIT的面板,可能少了一組24,25腳線

這張LG面板規格書中pin27 是可以選8or10bit,,pin27已經有接地L,猜想應不是這個問題,還是真的不能用?

楼主:
搞定了!!
答案還是在規格書中... LVDS select VESA,so pin7 接地,收工

感謝各位前輩幫忙!!這台機型較老舊,工廠模式沒有...也謝謝原廠工程師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