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投票」你目前使用何種淨水設備呢?

楼主(2015-03-25):
大家安安,很好奇的,大家常用哪種淨水設備,以作為日後本版的方向及加強該方面的資訊。
所以,請大家支持一下,參與投票

感謝囉!
多選投票: ( 最多可選 3 項 ), 共有 62 人參與投票
您所在的用戶組沒有投票權限

网友A:
牛家僅用一支 "陶磁濾心" 過濾自來水後, 做為熱水瓶飲用, 以及廚務用水...
那支濾心二個月一定要洗一次... 不然外頭有一層黃黃的東西, 完全影響了出水量!

牛住在近中和的新店區這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家僅用一支 "陶磁濾心" 過濾自來水後, 做為熱水瓶飲用, 以及廚務用水...
那支濾心二個月一定要洗一次...  ...

其實新店的水質由於近水源地,水質應該滿好的。

另外,我又加了一個項目,精密過濾器,像是陶瓷過濾此類。

感謝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新店的水質由於近水源地,水質應該滿好的。

另外,我又加了一個項目,精密過濾器,像是陶瓷過濾此類 ...

水的來源是一個... 但糟的往往是輸送的管線有問題...
加那個濾心就只是心安的啦~ 少喝掉一點不好的東西而已!!

网友:
大胖家只有晶X牌開飲機一台!

网友B:
我家用的是紫外樂+高密度活性碳,雙重過濾及殺菌濾水器。
所以並無此選項供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用的是紫外樂+高密度活性碳,雙重過濾及殺菌濾水器。
所以並無此選項供選擇。 ...

沒看到圖片,不過我想應該也是紫外線殺菌的一種。

想請教一下,有用電源嗎? 若是而且有一個 24V 的變壓器,上面有個綠色的指示燈,那麼應該就是紫外線殺菌的了。

^_^

楼主:
痞友們,安安!

感謝大家的參與,雖然取樣的資料不多,但我想很多人都是使用 RO 系統的。

日後我會加強這方面的資料!

再次感謝!

网友:
我們家目前是用直接輸出型RO

网友C:
大家都好專業阿

我家則是燒熱水  煮沸  放涼  接著裝到密封容器內   一部份再放到涼水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好專業阿

我家則是燒熱水  煮沸  放涼  接著裝到密封容器內   一部份再放到涼水壺(方便) ...

說真格的,有無需要真的要看你使用的水質而定。

网友D:
10年前剛搬家時,建設公司有送1套RO 大概使用了3年後怎覺得不管濾心怎換

過濾出來的水煮開後 日光燈照都會發現有飄白色的雜質,不知是甚麼

後來就拆掉沒用,又社區附近剛好有設加水站 就1次10元20公升那種用到現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年前剛搬家時,建設公司有送1套RO 大概使用了3年後怎覺得不管濾心怎換

過濾出來的水煮開後 日光燈照都會 ...

RO 機應該不會有你說的情況,你所在的區域應該是所謂的 "硬水"。

想想 RO 連水中大部份的重金屬都去除的掉了,硬水自是沒問題。

网友:
以前用前任屋主留下的電解水機壞掉了待修,現在整理的RO淨水器準備換上濾心後,使用RO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用的是紫外樂+高密度活性碳,雙重過濾及殺菌濾水器。
所以並無此選項供選擇。 ...

+1
我們家也是用這個相同架構的 淨水器

网友:
用了6年多的RO機,除了第一次建置所花的費用比較貴,約5500元(7道,後來減少一道)。

之後只是更換濾心而已,前3道大概0.5年一周期,後2道1年一周期,RO膜2年一周期,

加上濾材現在還是很便宜,印象中,6年不漲價,而且想多加幾道也容易,

自家的RO機,2年周期的全換濾心,也不到1千就解決(美製50加侖RO膜,450元),

說到這,RO機不是應該每戶一台的東西嘛~~~

突然想到、RO機後續的保養都可以自己DIY,也沒啥問題,那RO機業者,到底要賺甚麼?

(會不會我講完,我家RO機就秀逗了。 )

題外話,喝過RO機的水,就不會想喝高雄的自來水了,

出門也會帶自己家的水,上癮了嗎?

网友:
雖然我選的是7精密過濾器,如陶瓷過濾 , 但實際上是高密度活性碳 (我用的是愛X浦 S104濾芯)
可生飲, 但我老婆一定要煮過才喝
等到出水量變低的時候就可以換了, 剛始家裡兩個人, 平均1.2年換, 現在3個人用水量大, 平均8個月
用了快二十年

P.S: 前端加裝軟水樹脂

网友:
以前是用桌上型一道陶瓷CTO濾芯,後來覺得水量有點小成本又本高
所以就改成二道型,一支是CTO濾芯另一支是一級陶瓷(可反覆清洗到破為止)
這樣成本就省很多了!
缺點就是一個月後要用菜瓜布刷一次! (納力風災洗過一次水塔,之後就...)

网友:
濾水器可以濾掉霉菌跟PM2.5嗎?

网友:
RO 的廢水一直讓我有拖不完的地.(流掉可惜.沖馬桶又不方便只好用來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