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AW-G9690S洗衣機無法脫水

楼主(2015-03-26):
原本功能動作正常,但是將洗衣槽拆下清洗完成裝回後即無法做清洗及脫水動作(面板顯示E7故障)
檢查發現排水拉桿動作正常可以將排水閥拉起,但軸受組(1)不會轉動
將連結皮帶拆下只讓馬達空轉測試,功能恢復不會再顯示E7故障
排水拉桿在正常位置轉動軸受組(1)可以正反轉
排水拉桿在拉起位置轉動軸受組(1)只能反轉不能順時針轉動(照片中馬達轉動方向)

原本懷疑為軸受組培林故障,但是將軸受組拆解後在培林上有畫一個轉向寫LOCK(就是不能順時針轉動的 方向)
實際轉動軸心也是只能反轉無法順時針轉動
但是馬達的轉向卻是順時針轉動,所以帶動只能反轉不能順時針轉動的軸受組會跳E7故障
請問正常狀況下,這個軸受組在排水拉桿拉起時可以正反轉嗎?

楼主:
上面按上傳圖片後再按選擇檔案上傳,不知甚麼原因沒有顯示選取的相片在畫面中
所以無法貼圖

网友:
沒圖沒真相???

楼主:
2為馬達轉動方向,若不連結皮帶洗衣機正常
1為軸受組若連結皮帶為LOCK方向,脫水時會轉不動洗衣機會顯示E7

楼主:
在尚未插入前可以正反轉
插入後有LOCK的方向就轉不動了

网友:
正常狀況下,當排水電磁閥動作把排水拉桿拉起時只能單方向轉動

楼主:
原以為清洗洗衣槽要將軸受組從下方拆下才能取出,且只動到軸受組固定螺絲~
馬達的接線為插銷式有防呆裝置也不可能裝錯(電容整組拆下沒動到接線)
到現在還是不清楚為何會馬達運轉方向與軸受組方向相反?
有換過新的排水馬達,有影響嗎?

网友:
E7是發動機故障~但之前是好的馬達 一定沒壞~問題出在你拆運轉組~檢查彈簧是不是裝反了~東芝只要拆上面轉盤跟四個螺絲就可取出洗衣槽

网友:
內軸心經行星齒輪帶動轉盤.
外軸心帶動內桶.

內軸心與外軸心轉向相反.
手轉動測一下.如同向.
可能內部卡住了.

如不是.可能組裝轉盤與內桶卡住.
正常轉動轉盤內桶是不動.

有摩擦離合器嗎?
脫水時.摩擦離合器才使內外軸結合.

网友:
拉起時 只有單方向脫水 不能正逆轉 只有洗衣服時 才可正逆轉 ...你一定動到面板開關 了  先去看看面板上有些故障現象 他會有大概問題原因區塊

网友:
運轉組不要亂拆 裡面會有單向培琳 裝反了 不會動

网友:
要洗內桶 因該拆大螺帽  整麼拆運轉組   迴轉盤拆開後再拆大螺帽就可 你........

网友(2015-04-27):
東芝洗衣機要拆內桶只需要把旋轉盤拆起裡面就4個螺絲用8號T字版手就可以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