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進水濾網

楼主(2015-03-26):
中間由令,或稱由任,中間放不鏽鋼過濾網片,便可當過濾器
濾網直徑:8分 50mm ,6分 42mm,4分 36mm,

不鏽鋼濾網 80目         線徑約0.12mm         孔洞約0.2mm 實際上很小,只有針尖般大小

建議使用40目-60目即可,過濾壓力大的水管,必須小於30目,否則容易損壞
◇ 安裝時,記得套入外殼
◇ 插到底,可以不用減三公分,請先測試距離,有些水管插不能到底,必須裁切
◇ 先通水,清除膠水渣,然後裝濾網,否則濾網有膠水渣
◇ 纏繞止水帶,減少滴水,由於多了濾網,使得由令內的橡膠無法密合
◇ 水管擴大,例如六分的水管,改用一寸的由令,以增加流量
◇ 濾網面積90%即可,否則必須完全符合,才能鎖緊
◇ 濾網放在下面容易安裝,左右則必須放入套筒中

濾網請購買堅韌的鐵網,否則容易變形

网友:
若能有個能用在熱水蓮蓬頭前的濾網,應該也會很有用

网友:
還是不太明白~

网友A:
就是利用現成零件在進水水管中加裝濾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利用現成零件在進水水管中加裝濾網。

喔~~~~~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