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inyo ky-700a 喇叭波波波聲

楼主(2015-03-26):
想請問各位大大,我的喇叭原本會嗡嗡的聲,我換了電容和電阻,裝回去後,變成波波波的聲音,想請問到底是哪裡壞了!

网友:
這種情況大多是電源濾波的問題,你附圖最上面的那兩個大電容換了嗎?

楼主:
大電容換過了!

楼主:
電源濾波那兩個大電容換過了!

楼主:
波波波的聲音沒有很大聲,是耳朵接近擴大機才會有小聲的出現!

网友:
你換了哪些零件   在什麼位置  是照著原值換的??

楼主:
我只換了那兩顆大電容,剩下都沒有動,原本嗡聲變的耳朵貼進才聽的到的波波聲

楼主:
不知道哪裡還要換,用三用電表量過,其他的電阻、電容都沒有問題!

网友:
確定2電容極性是否正確..確定雙電壓是否正確..還有注意那固定用的強力膠是否碳化漏電..若都正確再來前級先斷路..看剩後級還會不會..這樣比較有頭緒..

网友:
您好,如果是濾波電容換,會產生此現象,
1.換回原電容是否 依然 嗡嗡聲,就是EMI/EMC問題 ,(也就是買到電容品質較差! 建議更換好一點電容)
2.換回原電容 波波波聲 則是電路的問題.

看電路電容應該都是台製普通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