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華碩 GT8500 512M有過電不顯示跑碼C1問題請問

楼主(2015-03-26):
有過電不顯示請問查修方向
↓顯示卡正面
↓顯示卡反面
↓跑碼C1中文指示內存問題
↓電壓測量
補充說明:主機板部份確定沒問題用別塊顯卡可以開
有請先進加入討論

网友A:
老大!!   C1 是指 主機板的記憶體 導致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C1 是指 主機板的記憶體 導致不開機

但是別塊顯卡就可以正常開呀
所以我最後有註解

网友B:
阿勇大~  先說聲抱歉...,借圖一用~~
黃色小弟修改的部份:  1為記億體供電  2為GPU供電,你量電容的電壓實際上對研判沒太大意義,量電感的電壓較正確
小小意見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勇大~  先說聲抱歉...,借圖一用~~
黃色小弟修改的部份:  1為記億體供電  2為GPU供電,你量電容的電壓實 ...

好滴~明天補測
但GPU有微溫,所以應該有供電
順便請教GPU跟記憶體供電正常是多少電壓呢??

网友:
8500的GPU供電應該是多少?其實我也不太記得了,記得一個原則即可:GPU正常供電在1.0V以上,1.3V內,這個範圍就差不多了,適用NV的7,8,9系列顯卡.....不用去死背!記億體就看用的是DDR,DDR2,DDR3,它們的供電各是幾V,就清楚了

网友C:
這塊小弟有修過幾片
85%機率都是GPU空焊居多!!
提供您參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勇大~  先說聲抱歉...,借圖一用~~
黃色小弟修改的部份:  1為記億體供電  2為GPU供電,你量電容的電壓實 ...

照您所說量電感的電壓
1.記憶體供電1.81過電感後1.18v
2.GPU供電1.33V過1R2後變0.81V

网友:
從電壓數據看來..似乎和#7kinblo大說的接近,8500也曾摸過幾片,救回來的屈指可數啊~~
這張卡滿可憐的,X碩沒幫它加散熱風扇,操到過保就死一堆....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
看來得放棄了
不過知道了GPU跟記憶體的電壓測量

网友C:
可以打打助焊劑
用熱風槍烤烤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打打助焊劑
用熱風槍烤烤看了@@

正有此意說
不過等853A回來
在來上下齊手

网友D:
這片我摸過,如上述前輩所言,是GPU空焊造成的。
後來我加焊處理,還真的回來了…
然後在散熱片加隻風扇,用了近一年又掛了!
個人覺得:無鉛的可以補焊,祇是還沒完全抓到眉角而已。

网友E:
阿勇這個問題我想是這樣,除錯卡是針對主機板顯示故障代碼而並非顯示卡,也就是整個測試環境中,確定主機板是壞的,而其它都是好的情形下進行測試,否則它顯示的代碼也參考價值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勇這個問題我想是這樣,除錯卡是針對主機板顯示故障代碼而並非顯示卡,也就是整個測試環境中,確定主機板 ...

了解
筆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這片我摸過,如上述前輩所言,是GPU空焊造成的。
後來我加焊處理,還真的回來了…
然後在散熱片加隻風扇 ...

無鉛的可以補焊,但前題是沒有氧化變黑。。。。。

要是有鉛的,不管他有沒有氧化,加熱就還原。但無鉛的氧化就不會還原,除非拆下來刮一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無鉛的可以補焊,但前題是沒有氧化變黑。。。。。

要是有鉛的,不管他有沒有氧化,加熱就還原。但無鉛的 ...

這張pcb上面有CE字樣,看起來是無鉛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張pcb上面有CE字樣,看起來是無鉛的了

現在大概很難找到有鉛的商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無鉛的可以補焊,但前題是沒有氧化變黑。。。。。

要是有鉛的,不管他有沒有氧化,加熱就還原。但無鉛的 ...

謝謝您的解釋! 多年疑惑終於開窗了。

网友(2015-06-06):
往上推+1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這塊小弟有修過幾片
85%機率都是GPU空焊居多!!
提供您參考了

Bingo
如果確認過主板沒問題,顯示跑碼C1、2A、2B,而顯示卡不開機,通常空焊機率高
附帶徵詢網上的各位前輩,是否有興趣下列物品,有意願再於適當版面po.(更新設備做轉賣)
代顯卡廠維修過的維修設備,烤箱及迴焊台及硬碟(這3種都帶維修Profile及測試程式),購得者,參閱後自行刪除

网友:
引用 网友H:
Bingo
如果確認過主板沒問題,顯示跑碼C1、2A、2B,而顯示卡不開機,通常空焊機率高
附帶徵詢網上的各位前輩 ...

就 PO來看看  看有沒有大大有意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