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airan bd-1098 dvd 播放機 開機無反應

楼主(2015-03-26):
機器插電後開機,沒有反應,燈,螢幕都沒亮..

設備內部

設備內部

楼主:
保險絲也沒斷

网友:
有點爛的提問方式,
至少電錶量一下電源板輸出各接頭的電壓
痞酷版上檢附的資訊越多,大家才有能力出主意。

网友:
可以試著用三用電錶量一下電容與電阻,去判斷有沒有異常

网友:
吃電的機器,不工作時想當然要看供電是否正常,這是很普通的邏輯觀念。
動動手幫助自己也幫助別人。

网友:
都沒反應的該可先量量主板有無電源板給的待機電壓

网友:
其實,你這台應該不難修。

你可先:

1. 量一下 1 的電壓,中間兩條黑線是接地,量紅線及黃線上的電壓
2. 量一下這顆濾波電容上的電壓
3. 這個零件應該是穩壓 IC,上面的電壓是?

給你參考一下。

另外小小的提醒一下,自助人助,一些基本的量測及你做了哪些檢測動作,這些是自己必需先做的,這樣對於解決你的問題才能助益。

我想你也很想解決你的問題吧

楼主:
對不起!各位 因為我也不懂電子,只是有興趣想修修看可以修好嗎?就是不知道怎麼下去量,才想說問一下各位師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各位 因為我也不懂電子,只是有興趣想修修看可以修好嗎?就是不知道怎麼下去量,才想說問一下各位師父. ...

paulbob大 你好
你有3用電表嗎 如果沒有那你步驟

1:先買個電表來且先學會用他 google1下就1堆教學了

2:會用之後再把 8樓以上大大門教你測量的1些數據 po上來才有辦法繼續下去

搞不好只是你110插頭有問題而宜(我亂猜的) 以上希望能幫到你

楼主:
RE: bairan bd-1098 dvd 播放機 開機無反應

量測後電壓

楼主:
剛剛換ㄌ電容及穩壓ic 一樣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換ㄌ電容及穩壓ic 一樣不能,.........

那顆穩壓 IC,我前面看錯了,可能不是穩壓 IC,你看一下編號及另一顆多腳的 IC 編號,把資料  PO 上來。

那個最上面的濾波電容,上面的電壓你確定是 2V?

楼主:
1.電容的電壓是47v
2.ic L6565 LPH211

楼主:
如何量測此IC的腳位,來判斷有沒有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1.電容的電壓是47v
2.ic L6565 LPH211

電容的電壓是47v    你可能是量錯了
直流電壓表正極  接 電容的正極 ==> 這是對的
直流電壓表負極 '接地'  ==> 這是錯的

電表該要從 電容的 +/- 極 量出來  ( 因為...電路那個電容負極 不是接地)

如果你確定沒量錯   那用 交流電壓檔位
檢查 電源線 進來...到四個整流二極體之間的 交流電壓 是不是 AC 110V  左右

** 小心別把 直流電壓檔位  拿去量  交流電壓
     常會有人因為  看過不少因為反覆在  直流/交流  之間 量測  稍有疏失 電表就燒了  **

ic L6565 規格書   電壓電源電壓 直流 10.x  ~ 18V 之間
直流電壓表正極  接ic L6565 --Vcc
直流電壓表負極  接ic L6565 --GND

网友:
你大概是 用DC 直流電壓 量 AC 電壓
我重複一下

如果你確定沒量錯   那用 交流電壓檔位 [AC 檔位]
檢查 電源線 進來...到四個整流二極體之間的 交流電壓 是不是 AC 110V  左右

楼主:
對阿.我是用交流量1.3 110V 2.4 0V

网友:
這很明顯是供電的問題,但東西在你自己手上,

网友:
你得把輸出的數據量給大家判斷,如果這點你做不到,那就算已確認問題點,你能處理嗎

楼主:
剛剛量ㄌDC,AC檔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