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可這樣子接法?

楼主(2015-03-26):
各位大大.請問一下變壓器.可這樣子接法?
一次與二次共線~會有什麼差異!
同事叫小弟做的變壓器實驗..
1次電AC220V 2次電24AC
變成輸出~只有3線電壓~ 240V-0V-21V (3相電壓)

照他的想法..因該.會在~圖3電路上..最後一顆橋式...
因該會變成21VDC左右~量出來是127VDC~
還是這樣子.的想法.是錯誤的勒= ="
以上不知..這樣子表達給各位理解OK不OK~

网友A:
請用14樓貼圖方式,否則無法自動顯示圖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用14樓貼圖方式,否則無法自動顯示圖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

Wish 有顯示出來..太久沒用.忘了..圖檔要在小一點..
抱歉勒..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 有顯示出來..太久沒用.忘了..圖檔要在小一點..
抱歉勒..

這篇2011年的舊文章應該可以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953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2011年的舊文章應該可以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9538-1-1.html

謝謝wish大..我明天在來玩玩...
看能不能的試出來..

网友B:
因為右下角橋式整流器的輸入一端來自220VAC,另一端來自21VAC,故整流後的輸出有半週期是由AC220V貢獻的(僅貢獻220V的一半電壓),另半周卻是由AC21V提供,所以輸出波形為此2者電壓的綜合.且輸出也會因一次側及2次側的相位關係不同,而有不同的輸出結果,若只想要AC21V提供的輸出,就不需與一次側端點作短路連接.
底下為2者波形的其中一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右下角橋式整流器的輸入一端來自220VAC,另一端來自21VAC,故整流後的輸出有半週期是由AC220V貢獻的(僅貢 ...

想法~因為~需要與一次接..的原因..
想把輸出4條線 變成3條線...
第1組是AC220V.第2組AC21V....及共線
這樣子就可控制2組控制點~
但.就是還在摸索是否可以~
入電 是220V 出電是 220V - 0V  - 21V
解釋不好..請見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法~因為~需要與一次接..的原因..
想把輸出4條線 變成3條線...
第1組是AC220V.第2組AC21V....及共線

你可以用手繪出大致線路的功能與需求,否則很難切題回答.

网友C:
可以注意線圈相位

交流電是一條帶電一條不帶電的

這麼做只是把線圈串聯而已

网友D:
這做不就是把變壓器改為自耦變壓器,注意一下相位。
初級和次級連接的看成0V . 220 - 0 - 24

网友E:
這樣做 除了好玩以外

我想不出 有什麼優點

有特殊用途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這樣做 除了好玩以外

我想不出 有什麼優點

輸出4條線 變成3條線

本來0-220 跟0-24

中性線共接  220-0-24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輸出4條線 變成3條線

本來0-220 跟0-24

它已經 經橋整...
不知道 0 在那?

且跟一次側 沒隔離,有點危險.
(本例)看起來 只有壞處,沒什麼好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手繪出大致線路的功能與需求,否則很難切題回答.

圖1部份
原本..
輸入..AC220V 2條
控制AC 24V 2條 共4條線 - (24V是控制AC220 是否有輸出)

圖2部份
想法是將輸入 改成3條 ( 為了省一條線..) 變成就是 220V-0V-24V
所以.才會想說..先把變壓器 一次與二次共線..
這樣子就會變成 220VAC - 0VAC - 24VAC
才會有..上一張手畫的..圖2部份...
變壓器 一次 ~ 一樣還是接220V進來~
但.發現.好像跟想像的不太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注意線圈相位

交流電是一條帶電一條不帶電的

試過..線圈相位..交叉接..出來..的電壓~都一樣..
沒3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做不就是把變壓器改為自耦變壓器,注意一下相位。
初級和次級連接的看成0V . 220 - 0 - 24 ...

量出來.的電壓 是220V與14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已經 經橋整...
不知道 0 在那?

同事叫我試看看...是不是能OK~
因為..不知可不可行.就想說試看看..= =

网友:
如果你的輸入與輸出沒有相對關係的話,只是共線而已.
那你的接線可以接為 220V-0V,24V-0V,220V的0V與24V接在一起,形成:
220V → 0V接24V → (0V),這樣形成一個類似:
220V → 0V → (-24V) 的三條線.
220V與0V就是輸入線.
0V與-24V就是輸出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事叫我試看看...是不是能OK~
因為..不知可不可行.就想說試看看..= =

如果 目的 是 省一條線...

先有需求 後有解決方案

那應該本來 如何 用...
又遇到什麼 因素 要省一條線(成本,空間,....)
應該說明清楚...否則 也只是好玩 沒什麼太大的價值
且一次側與二次側變成沒有隔離,愈弄愈危險...

註: 每次資料 都不太一致 這樣實驗 要有統一的結果
需要費時釐清 實驗數據與結果....
1. 240V-0V-21V (3相電壓)
  24V寫成21V, 220V寫成240V 問題不大
  三條線組合的電壓,不等於 三相電壓
2. 後來的圖(16樓) 又變了
220V 跟 140V
3. 一開始量出來 -127V 也怪怪的
  220V 跟 24V 很難組合出 127V...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量出來.的電壓 是220V與140V左右~

量測電壓以那一點為參考點很重要,以您的接線方式應該不會出現140V的狀況。

220V跟24V串接,隨意兩點量出來的可能是 220V,24V,244V,196V 這幾種組合,怎會跑出140V?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出來.的電壓 是220V與140V左右~

你應是 要一個三相三線式220V O/220v的220v電源

而不是110v/110v所組成的220v電源
或圖:

220 0 24

220 0 24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量測電壓以那一點為參考點很重要,以您的接線方式應該不會出現140V的狀況。

220V跟24V串接,隨意兩點量 ...

睡前隨便亂亂的想一下,其實還不太了解他的測量方式 :
他會不會用了一樓的橋整來量直流輸出 >.<
正半波是220V ,負半波是24V  .
Vp = 220 * 1.414 = 311
Vp = 24 * 1.414 = 33.9
Vrms 半波 = 311 * 0.5
Vrms 半波 = 33.9 * 0.5
Vrms = 155.5V
Vrms = 17V
相位錯接 155.5V - 17V
變成 138.5V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睡前隨便亂亂的想一下,其實還不太了解他的測量方式 :
他會不會用了一樓的橋整來量直流輸出 >.<
正半波是2 ...

厲害!這樣也能推論出來。
不按牌理出牌的使用方式,考驗大家的頭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 目的 是 省一條線...

先有需求 後有解決方案

見到這麼奇怪的接法,我也很好奇,所以關注一下,看看會怎樣

要省一條線的原因,也許並非只是好玩
成本應該不是重點
有時追加設備或功能,就會讓原本的配線不夠用
為了一條線路要重新拉線,有時可是一件麻煩的事
若還有管路的問題就頭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見到這麼奇怪的接法,我也很好奇,所以關注一下,看看會怎樣

要省一條線的原因,也許並非只是好玩

可惜 你不是原提問者...
無法回答, 以上(還有一堆圍觀潛水) 大大 的疑問與不解?

1. 有可能原本簡單的應用...
  就是220-0與24-0 (簡單)組合成 220-0-24
  提問者自已想複雜了,且少了真正接線電路...
  然後又提供一堆,自已想的方式...造成 大家 不解...

2. 有可能是提問者(本人或朋友,同事,...) 天馬行空....
  如果 xxx,可不可以得到 yyy...
  (本論譠(每隔一陣子)常出現的現象之一...)

  也因為這個因素,體悟 學到:
  先有需求規格,後有解決方案

网友:
手邊有一篇從已不可考證的雜誌剪下來的文章:應急時的變壓器利用法.pdf 參考看看。

网友H:
早上看完這篇大概了解 windows7878樓主的想法 基本上線的接法式是可行

但是實際出來的整流電壓好像不是這麼回事

剛好手邊也有材料順便試驗看看 以下 有錯請前輩不吝指正

以下圖片先從4線1次2條 2次2條

變3條

經橋整在變3條輸出

但是實測數據有疑問   正常 AC110*1.414=DC155 V數據DC111V

  正常AC12V*1.414=DC16.9V 數據DC65V

以上 有請前輩 高手解析

是110/2=55 55+12=67n_079|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早上看完這篇大概了解 windows7878樓主的想法 基本上線的接法式是可行

但是實際出來的整流電壓好像不是這 ...

1. 電錶量到的是平均值(因未接輸出濾波電容),此為全波整流電路,依公式輸出電壓平均值約=0.9Vrms
2.低壓輸出端量到的也是平均值,其中半波是由110V提供,另半週遊12V提供,同樣需將此兩半週各除以3.14,在做相加後平均得出.請參考6#圖示.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早上看完這篇大概了解 windows7878樓主的想法 基本上線的接法式是可行

但是實際出來的整流電壓好像不是這 ...

1. 因為沒接濾波電容,所以量到的不是峰值。
2. 兩顆橋式整流負端(綠色線)不能接在一起,將兩顆橋式整流負端分開,正負端分別接電解濾波電容,這樣就量得到您的預期電壓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 因為沒接濾波電容,所以量到的不是峰值。
2. 兩顆橋式整流負端(綠色線)不能接在一起,將兩顆橋式整流 ...

謝謝 ciko 跟ysc 兩位版大 指正

我剛剛去串個慮波電容答案就出來了

我學機械的 不是電子 電機 相關科系的基礎還要再學習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早上看完這篇大概了解 windows7878樓主的想法 基本上線的接法式是可行

但是實際出來的整流電壓好像不是這 ...

來,來,來,大家來練掰功,看誰的掰功厲害 ...

AC110半波實際電壓 :  55.55Vac
111.1V/2=55.55V

---------------------------------
標準值與實測值比率: 1.01
110V/111.1V=1.01

---------------------------------------
AC24V 可能電壓值  : 24.24Vac
24V*1.01=24.24V

----------------------------------------
AC24V半波可能電壓 : 12.12Vac
24.24V/2=12.12V

--------------------------------
最後相加的電壓 : 65.05V

55.55Vac與12.12Vac兩個半波相加.
4個整流子未加載以0.65V計算.
(55.55V+12.12V)-(0.65V*4)=67.67V-2.6V=65.05V

誤差值為24Vac無實測值,還有4個整流子相加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它已經 經橋整...
不知道 0 在那?

那就當學術討論吧
學術討論就不用執著分別了

思想實驗n_044|

网友:
看樣子30# 成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來,來,來,大家來練掰功,看誰的掰功厲害 ...

AC110半波實際電壓 :  55.55Vac

謝謝 版大 回覆說明 不過我的1次是110 半波的實際電壓是 55.55沒問題

但2次12v 半波不是 6v? 下面那個0.65v*4是要扣掉橋整4個2極體的,這個我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謝謝 版大 回覆說明 不過我的1次是110 半波的實際電壓是 55.55沒問題

但2次12v 半波不是 6v? 下面那個0 ...

Vdc = ((111.1Vac + (12Vac*1.01))/2/0.9)-2.6V
=(123.22Vac/2/0.9)-2.6Vdc
=(61.61Vac/0.9)-2.6V
=68.45Vdc-2.6Vdc
=65.85Vd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惜 你不是原提問者...
無法回答, 以上(還有一堆圍觀潛水) 大大 的疑問與不解?

OK ~ 了解~~
我只是就我的經驗與想到的提出來說說

來看看有沒有哪位大大有示波器的,實際量一下波型看看

要是我有示波器我還真想拿個變壓器來做實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Vdc = ((111.1Vac + (12Vac*1.01))/2/0.9)-2.6V
=(123.22Vac/2/0.9)-2.6Vdc
=(61.61Vac/0.9)-2.6V

看完公式,在看 版大解析,整個數字的來龍去脈 懂了

謝謝 scottwang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完公式,在看 版大解析,整個數字的來龍去脈 懂了

謝謝 scottwang版大 ...

我最不喜歡算數字,常常算得頭昏眼花,還是設計邏輯電路好玩.

网友J:
請教變壓器後面的板子是什麼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測電壓以那一點為參考點很重要,以您的接線方式應該不會出現140V的狀況。

220V跟24V串接,隨意兩點量 ...

照大大這嘛說.我也是覺得..會像大大所說的電壓..
因為~我上網看..
如果是沒有濾波電容下,半波整流的輸出直流電壓是變壓器次級電壓的0.45倍,橋式整流電路是0.9倍
所以..倒回去..變壓器出來的電壓算出來就是140V
還是我查錯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睡前隨便亂亂的想一下,其實還不太了解他的測量方式 :
他會不會用了一樓的橋整來量直流輸出 >.<
正半波是2 ...

厄..好像.真的照大大..所說的...
140V..是沒經過橋式所出來的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見到這麼奇怪的接法,我也很好奇,所以關注一下,看看會怎樣

要省一條線的原因,也許並非只是好玩

因該~說..公司想要與市面商品~做出差異性~
叫我同事...想出來..用3條線來控制..但又要存在2種不同電壓在上面..
而我..也沒那嘛懂..只好..上來請教請教 ><"

网友C:
是什麼產品呢 說說看吧

講到怪點子 我的腦內可是滿滿的喔n_036|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該~說..公司想要與市面商品~做出差異性~
叫我同事...想出來..用3條線來控制..但又要存在2種不同電壓在 ...

兩種電壓用三條線肯定是沒問題的,假設共用0線(兩組電壓0線接在一起),24V就取用0-24,220V就取用0-220
,只要電流在電線安全範圍內,問題其實很簡單不要複雜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來,來,來,大家來練掰功,看誰的掰功厲害 ...

AC110半波實際電壓 :  55.55Vac

果然..上課不認真的.我.....
看到都眼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教變壓器後面的板子是什麼功用的?

單純的2段~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麼產品呢 說說看吧

講到怪點子 我的腦內可是滿滿的喔

也不是什麼很特別的商品~
單純的控制 繼電器 有沒有送導通而以~~
一般 最少控制就2條...COM A或B接點 也要2條~
只是改成3條來處理~~
1.來省一條線,省錢~
2.來與其他人同樣的東西.但我們只要用3條線.
3.但又怕..現場師父..亂接..把東西燒掉..(你也知....要嘛.不龍公的師父很多..出事要收尾會搞死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兩種電壓用三條線肯定是沒問題的,假設共用0線(兩組電壓0線接在一起),24V就取用0-24,220V就取用0-220

呵呵`~好像.把自己搞的太複雜點..
想不到..我這篇有點亂的問題...
可以引起各位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