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 NP1212U-P2I 12V 1A 燒FUSE

楼主(2015-03-27):
E13005故障短路 已更換
橋整至高壓電容 正常
光偶正常 情況依舊
請教查修方向

网友:
請問如何確定光偶正常?

楼主:
類比電錶歐姆檔光偶發射端發亮,接受端CE導通。
TL431 基準IC 正常…

网友:
高壓區有低阻抗嗎
查有哪些元件跟 高壓區 正負極並聯

楼主:
原本的13005背後絕緣散熱 換上的背後散熱導體連通C極,
固定散熱片焊接E極固定…難怪怎麼量都短路,
燒了顆保險絲幸好再次上了防燒負載,電壓出來了,只有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