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請教/尚朋堂電磁爐TR-695不能加熱

楼主(2015-03-27):
問題請教/尚朋堂電磁爐TR-695不能加熱
測得4.7uf只有3uf , 買不到4.7uf , 請較可用5uf 代用嗎?...謝謝

网友A:
樓主您的敘述有點少,以相片來說,2顆紅的應該是協振電容,這2顆要量

您這顆黑的是濾波,大一點沒差

除了不加熱,該亮的燈號跟風扇是否正常工作,MCU有無故障提示,還請樓主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的敘述有點少,以相片來說,2顆紅的應該是協振電容,這2顆要量

您這顆黑的是濾波,大一點沒差

changold2大; 謝謝..燈號跟風扇有正常工作 , 換上5uf , 現在以正常工作了
水以煮開了, 測量10A

楼主:
RE: 問題請教/尚朋堂電磁爐TR-695不能加熱(以完修)

changold2大; 謝謝..燈號跟風扇有正常工作 , 換上5uf , 現在以正常工作了
水以煮開了, 測量10A

网友B:
正一兄,您這顆黑色是AC電源側的安規電容~
沒這顆,啟動時只會影響附近其它電氣的雜訊

沒查到"不能啟動"的原兇,請留院觀察~ 這篇給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355&highlight=%E9%9B%BB%E7%A3%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一兄,您這顆黑色是AC電源側的安規電容~
沒這顆,啟動時只會影響附近其它電氣的雜訊

三太子你好;感謝提供好資料 ,我是換這顆黑色是AC電源側的安規電容就可以加熱 ,(沒這顆,啟動時只會影響附近其它電氣的雜訊) 以後有修到電磁爐,在測試看看

网友C:
所以正解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正解是???????????

(此台)換這顆黑色是AC電源側的安規電容就可以加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