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ET-0038-NA左上畫面有亮點

楼主(2015-03-27):
BENQ ET-0038-NA左上畫面有亮點

請問各位大大這是偏光膜的問題嗎?

補充內容 (2015-4-28 05:24 PM):
已完修

网友A:
樓主 … 小弟給個建議 …

    依照片來看,您這應是背光的均光片的問題 ,因為 … 在故障透光的位置上的圖形是正常的 !

    可以考慮拆面板來修復,修復率應很高 !

    " 有點像是 " 進水 " 的情形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 小弟給個建議 …

    依照片來看,您這應是背光的均光片的問題 ,因為 … 在故障透光的位置上的圖 ...

su_fei大:這台是朋友從回收場撿回的,有可能進水,小弟沒拆過面板,請問要拆均光片,先要把偏光膜撕掉嗎?
感謝大大熱心指導

网友:
建議你:動手先把機子給拆開,然後再動面板…
如不會的就拍照傳上,屆時就會有熱心的高手指導你了!

网友B:
換偏光膜得分解LCD總成,很容易搞破面板就GG了...要不要考慮請人幫忙換算了?

网友C:
1.沒有把握分解panel 且 自用的話就將就點用

2.如果想玩,拆開panel整個分解後,將那兩片霧霧白色的模(Diffusion film)及祾鏡片~相對位置擦乾淨
   有極高機率修復 (不過若無把握,動手前要有搞壞的心理準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偏光膜得分解LCD總成,很容易搞破面板就GG了...要不要考慮請人幫忙換算了? ...

想要自己拆看看,做實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沒有把握分解panel 且 自用的話就將就點用

2.如果想玩,拆開panel整個分解後,將那兩片霧霧白色的模(Diffu ...

請問拆"那兩片霧霧白色的模(Diffusion film)及祾鏡片"是不用拆到偏光膜嗎?也就是不必換偏光膜嗎?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指導

网友:
偏光膜是貼在LCD玻璃前後的,如果不是偏光膜變質,那就不用管它~~

把裡面相關的"片片"檢查一下是不是髒汙,拆面板猶如腦外科手術,新手
除非你做過萬全準備,否則不如請高手示範給你看.....東西弄壞可惜ㄚ

网友:
沒猜錯的話跟蘇飛大的看法一樣,應該是均光片的水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su_fei大:這台是朋友從回收場撿回的,有可能進水,小弟沒拆過面板,請問要拆均光片,先要把偏光膜撕掉嗎 ...

A  大 … 修這個故障,要膽大心細,工具要足 …

    請先準備 … 二片以上的無塵布,無水酒精
    拆裝工具 … 起子及其他可以幫助拆面板的工具
    視死如歸,不成仁立地成佛的決心
    要拆前 … 多查資料,多看前輩的說文圖解,了解機構的組合
    在拆時 … 先觀察手上物品架構,再動手拆
    其他的 … 小心為上

     細節太多 … 只有動手才會知道,想的再多,說再多…不如您自己動手便知 !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自己拆看看,做實驗

加油 ! 拆壞幾台就有經驗了。

我也拆壞過好幾台。

网友:
就把它拆開分解

网友:
還是要自己動手"我已報銷十幾片了"""""""

楼主(2015-04-28):
經過拆解後

確定是均光板髒污,用酒精擦拭後完修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指導n_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