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豪脫水機不轉維修

楼主(2015-03-27):
這台兩邊都有開關的紅色卡榫,關起蓋子後,鎖上卡榫才能脫水
目前脫水功能失效~~~

廠牌

廠牌

本來以為是啟動電容故障,但我門還是從基本的跑線路開始測試
拆開脫水蓋後,量測這顆開關應該故障了,好像是磁簧吧~~~

故障點

故障點

去電子街找不到替代品,用了一個20元的開關替代

替代開關

替代開關

雖然有點醜,但沒那麼多時間耗在這種骨董上~~~請見諒
直接拉短路,現在連蓋子不用蓋也可以脫水了

完修圖

完修圖

网友A:
量測這顆開關應該故障了,好像是磁簧吧~~~

哪就的紅色卡榫保留,彈片開關廢掉,適當位置改接磁簧開關,好一點近接開關,當然還有微動開關自由選擇不用定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測這顆開關應該故障了,好像是磁簧吧~~~

哪就的紅色卡榫保留,彈片開關廢掉,適當位置改接磁簧開關,好 ...

自己家的隨便修~~~客人的就不行了,不然請不到款

找料也是問題,花太多工時不划算,我有去今X電子材料行她們說沒賣

所以算了~~~家人有的用就好了

网友B:
店長,該脫水機內部有2顆微動開關,,上蓋門連動的有一顆,請勿短路,因為上蓋門打口後,煞車會鎖住,若還繼續通電,會變成馬達堵住,電流上升。若需要微動開關我這還有,免費贈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店長,該脫水機內部有2顆微動開關,,上蓋門連動的有一顆,請勿短路,因為上蓋門打口後,煞車會鎖住,若還 ...

那一顆沒壞,所以我沒改,還想說下次壞的時候,用的另一招,馬上被你想到了,利害利害,洞悉我的下一步,請問你微動去哪買的呢,如果在台中我可以去買看看,畢竟以後應該也會用的,如果外縣市的話,那就麻煩你了,跟你調2-3顆就好~~~

网友C(2016-01-13):
有些轉很慢,馬達很熱,電容正常的不知有沒碰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轉很慢,馬達很熱,電容正常的不知有沒碰過?

看看軸心是否有卡住,加點油,怕軸承和軸心的油是否揮發光了,要保養,不然會燒掉,以上個人看法,說不定網站上有家電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