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oolermaster RS-460-ASAA-D3 --有5Vsb PS_ON小於4V 風扇轉一下下

楼主(2015-03-27):
Coolermaster RS-460-ASAA-D3 --有5Vsb PS_ON小於4V 風扇轉一下下

主角:Coolermaster 460W RS-460-ASAA-D3
故障狀況:上市電測量5Vsb 與PS_ON分別是 5V ,略低4V。
PS_ON短路開機,風扇轉一下下就停止。
↓Spec

Spec

Spec

↓5Vsb

5VSB

5VSB

↓PS_ON <4V

PS_ON

PS_ON

測量出5Vsb的數值後就能朝高壓或低壓去檢修!(不了解的痞友請多爬文,Wish大的經典句子!)
很高興的拆開朝低壓區找有問題的零件,高壓區真的是排列緊密~
看到散熱片與PCB,顯然是Enhance(益衡)代工的。
↓拆開後
低壓區的電容都爆開了~萬惡的Teapo,比起已故障卻不爆的電容算是有良心的。
↓低壓區Teapo01

Teap 01

Teap 01

↓低壓區Teapo 02

Teapo 02

Teapo 02

↓唯一的日系電容(原廠的無更換)

大龍炮_原廠的無更換

大龍炮_原廠的無更換

↓5Vsb_控制IC

5Vsb_控制IC(應該是這麼稱呼吧?)

5Vsb_控制IC(應該是這麼稱呼吧?)

↓輸出監控IC

輸出監控IC

輸出監控IC

拆電容的過程中,小弟個人覺得比較有麻煩的是『輸出端的大面積銅箔』。
台製30W烙鐵有點力不從心,頻頻黏在上面!
(未來應該會升級Goot TQ-95!)

-------------------------------------------------------------------------------------------------------
↓網拍買的新電容

網拍買的新電容

網拍買的新電容

好不容易等到電容到貨了,換完先別急著上電!!

低壓區01

低壓區01

低壓區02

低壓區02

先製作防燒裝置...找了一些閒置的電料,加上一顆轉接頭。
準備測試:
↓ 防燒裝置與PSU(兩條延長線可以忽略,重點在於防燒裝置與PSU的連接)

防燒裝置與PSU

防燒裝置與PSU

-------------------------------------------------------------------------------------------------------

目前狀況:
防燒裝置的開關OFF時,燈泡沒亮(表示PSU沒短路)。
防燒裝置的開關ON時,燈泡瞬間有亮一下。(這算是正常嗎?)
之後測量結果:5Vsb=5V  ,PS_ON < 4V。
再將PS_ON短路開機,燈泡亮了。

請問這是PSU的短路保護機制啟動了嗎?
敬請各痞友們為小弟指點一番,感謝。

補充內容 (2015-3-28 08:11 PM):
PS223監控IC檢查。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vGHH+/datasheet.pdf

拆開後

拆開後

网友A:
請教防燒裝置是什麼樣的神器?請大大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防燒裝置是什麼樣的神器?請大大指教

就只是一顆60W燈泡!
參考資料: 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2956-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2904-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只是一顆60W燈泡!
參考資料: 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
                  http:// ...

不錯不錯有特地列出參考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錯不錯有特地列出參考資料

小弟比較龜毛,所以多方參考幾篇文章。
才動手做出成品。

网友C:
防燒裝置的開關ON時,燈泡瞬間有亮一下。(這算是正常嗎?)
之後測量結果:5Vsb=5V  ,PS_ON < 4V。
再將PS_ON短路開機,燈泡亮了

以上的動作算是正常 !!!

那個燈泡全亮要經驗判斷 !! 你可以比較一下燈泡直接接電時的[亮度] , 跟你說的 [全亮] 是否很接近

一般來說後者的亮度會稍暗 , 要看 Power 實際耗的電流來決定 !!!

若是空載時跟燈泡直接接電時亮度一樣 , 那就要小心了 ~~

那你現在有輸出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燒裝置的開關ON時,燈泡瞬間有亮一下。(這算是正常嗎?)
之後測量結果:5Vsb=5V  ,PS_ON < 4V。
再將PS ...

測試過結果:直接短路防燒裝置的燈泡亮度與PSU開機的亮度是一樣的。
不太妙~
PS_ON=3.6V(算是正常範圍,參1)

稍微研究PS223的datasheet並測量上電後的電壓。
提供該顆IC的電壓Vcc=5Vsb,實際值Vcc=4.4V(還在工作範圍內)
FPD/對地電壓=3.6V       OTP對地電壓=0.4V

根據參2 17樓 pywu1423大的回覆
1.輸出電容
2.蕭特基二極體
3.輸出電感線圈<--除非你很衰
4.保護線路(比較路相關線路)

電容部份已排除,接著是否該拆二次測的晶體確認是否有故障?
至於PS223如何確認是否故障,該如何量測?

感謝。

參考資料1:wish大_ 雜牌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8315-1-1.html
參考資料2:bingyu66大_Aopen 準系統 FSP275-60CU電源供應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8787-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測試過結果:直接短路防燒裝置的燈泡亮度與PSU開機的亮度是一樣的。
不太妙~
PS_ON=3.6V(算是正常範圍 ...

請列出 PS_ON 時 ,  PS223 IC 各腳位的電壓 ??

网友D:
隨身找了一下,這是2008年我發的帖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8315-1-1.html

記得創立痞酷網之初,我跟大家提"關鍵測試點"的概念,在ATX電源上面提到最多次的就是"有5VSB修低壓,沒有5VSB修高壓"的觀念,新會員都不看舊文了,其實很多問題舊文都有,只是現在的人都只想直接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隨身找了一下,這是2008年我發的帖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8315-1-1.html

又多了快八歲.
時間不多了,趕快多利用時間把腦袋裡的東東,挖出來留下記錄,以免忘了就可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又多了快八歲.
時間不多了,趕快多利用時間把腦袋裡的東東,挖出來留下記錄,以免忘了就可惜了. ...

是啊!當初就是這個念頭才讓我有動力創立這個痞酷網啊!
創立之初還很多業者問我為什麼把吃飯的功夫免費拿出來教人,我都是回答我從年輕就在這行打滾,如今有年紀了,兒子也都不學工,留著也沒有,所以創立個論壇找些同好,也讓對這個行業有興趣的新手有個免費的學習環境。
版大應該也是這個信念才一頭栽進來這裡的不是嗎?

痞酷網快10歲了,現在要存些經費到時間來慶祝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當初就是這個念頭才讓我有動力創立這個痞酷網啊!
創立之初還很多業者問我為什麼把吃飯的功夫免費 ...

我啊,分享知道的,學習不知道的新知.
一個論壇能存活超過10年不簡單耶,以前雷兒也聚集了許多電子業的精英,可惜 ...
看看痞酷能否再進下一個10年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列出 PS_ON 時 ,  PS223 IC 各腳位的電壓 ??

To jeanshyen大
  忘了回覆您,PS_ON短路燈泡亮了。無輸出電壓
昨天要解焊二次測的晶體,剩兩三隻腳還紋風不動。
4/1早上下訂一支goot TQ-95,不然一直卡關也不是辦法。
底下是插上市電的PS233 腳位電壓

To Wish 大
這篇我有看過在紀錄在七樓參考資料1,我可能漏看了該文重點的"二樓"!!
Wish大的維修實例還會透露出測試的撇步,對於新手獲益良多。
目前用關鍵字『有5vsb 風扇 site:http://bbs.pigoo.com』利用google找文章。
爬文是持續在爬,TQ-95到貨就能解焊二次測的SBD。
再搭配晶體測試儀來參考判斷是否故障。

To scottwang 大
想不到pigoo成立快10年? 真的不簡單。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 jeanshyen大
  忘了回覆您,PS_ON短路燈泡亮了。無輸出電壓。
昨天要解焊二次測的晶體,剩兩三隻腳還紋 ...

我想看你 PS_ON 時ps223 ic 的腳位電壓 !!!

你給這個我無法判斷問題所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看你 PS_ON 時ps223 ic 的腳位電壓 !!!

你給這個我無法判斷問題所在 ???

抱歉!抱歉!

楼主:
新武器TQ-95送到了,拆二次測SBD。

不知該高興還是遺憾!我用歐姆檔 X1測量四顆SBD皆是單向導通。

下圖為左邊的兩顆

左邊的SBD

左邊的SBD

下圖為右邊的兩顆

右邊的SBD

右邊的SBD

下圖藍點與紅點是未知正確學名的零件,應該是與溫度保護電路有關係吧?!(有錯請指正)

HS未知零件

HS未知零件

下圖是STM LM339

LM339

LM339

下圖藍色是四顆SBD的位置,標示紅色是散熱片的焊接點。
當時幾乎都解焊完畢了,就是搖不下來。才知道右方紅點還沒解焊完全。

這幾天再查看看二次測附近的電晶體與電阻是否有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武器TQ-95送到了,拆二次測SBD。

不知該高興還是遺憾!我用歐姆檔 X1測量四顆SBD皆是單向導通。

1. 基本上這算是二極體元件 , 但不知為什麼老是有人喜歡用 歐姆檔去測量 , 正確應該用 二極檔去
  測量, 雖然也不是說不可以 , 但如果你有二極檔為何不善加利用 !!!

沒有故障當然是高興 , 不然可要花一筆錢了 , 也許你認為沒有發問題點 , 所以有點失望 !!!
其實大可不必這樣想 , 至少你確認過了這是個正常的元件 !!!

但我要告訴你 ,  你或許急著修好它 , 所以你先動手拆了 ,  之前要你去測 ps223 是有目地的 , 相信
你應該看過了IC 的資料手冊 , 但是你可能看不懂 , 那個除了數據 , 最重要的是那些動作時序 , 就是
你看到的那些圖表 , 它告訴你 ic 腳位上 , 在什麼時候該有高電位 or 是低電位 ,  如果你給的數據 ,
是在未拆任何元件下測出的 , 那我可以告訴你 , 你的 ic 已經明白告訴你問題的所在 , 你先研究看看
我說的!!

网友F:
感覺樓主可能已經修好了,原先沒換電容,只是UVP 保護,換好了串燈長亮,是燈泡影響了apfc ,建議再檢查一下高壓區,沒短路,加回保險線,去除燈炮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基本上這算是二極體元件 , 但不知為什麼老是有人喜歡用 歐姆檔去測量 , 正確應該用 二極檔去
  測量,  ...

抱歉~沒說清楚,『我的三用電錶沒有二極體檔!』
我翻閱五專的電子實習書也是使用歐姆檔判斷二極體是否有問題。
嗯~我再研究datasheet時序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沒說清楚,『我的三用電錶沒有二極體檔!』
我翻閱五專的電子實習書也是使用歐姆檔判斷二極體是否 ...

[雖然也不是說不可以 , 但如果你有二極檔為何不善加利用 !!! ]

早期的三用電錶是没有 二極 檔的 , 才會使用 歐姆檔 去判別 !!

提出這個沒什特別的意思 ,  也沒有說 二極體 就一定要 二極檔測 !!!

工具在於個人靈活運用 , 不應局限死的 ~

以上是題外話 ,  不要太在意 !!!

從你的敘述來看 ,  這 power 一開始保險絲應該是沒燒掉 , 那你可以照 18樓  的建議試試 ~€

而你你現在已經拆了 , 正 好利用這個機會檢查一下其他的元件

順便練一下功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雖然也不是說不可以 , 但如果你有二極檔為何不善加利用 !!! ]

早期的三用電錶是没有 二極 檔的 , 才會 ...

撲哈!! 我中槍了|

指針三用表的話
會用歐姆擋去量所有元件 不外乎方便
再來 正常的被動元件該有的正向電流 反向電流 幾乎都可以在歐姆檔看出來
不正常的話 看指針幅度 快慢 大概就有底了

二極體檔的話個人是覺得 看Vf時才會用到 而且通常要數位萬用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武器TQ-95送到了,拆二次測SBD。

不知該高興還是遺憾!我用歐姆檔 X1測量四顆SBD皆是單向導通。

SBD 這種包裝的通常是雙二極體
陰極共接 兩隻陽極
單向導通

藍點與紅點

藍色是熱敏電阻 偵測溫度    紅點是負載電阻 穩定電壓用

PS223 電壓不正常  高壓區 PWM有問題

PDF第六頁  好好讀  沒有困難的

我這個考試時全寫C的都看得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D 這種包裝的通常是雙二極體
陰極共接 兩隻陽極
單向導通

感謝分享~~
這樣直接說出問題點,我還是無法推敲判斷大概的故障點是什麼。
這樣就枉費jeanshyen大要求我研讀時序圖的苦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
這樣直接說出問題點,我還是無法推敲判斷大概的故障點是什麼。
這樣就枉費jeanshyen大要求 ...

說不出問題點是正常的  要是說得出我想你也不會發問求助 一定是直接換了
時序圖還是要讀  電壓準位 這些還是要有個大概  幫助快速判定
甚至是這樣隔著網路幫人 也至少要有這樣的本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
這樣直接說出問題點,我還是無法推敲判斷大概的故障點是什麼。
這樣就枉費jeanshyen大要求 ...

別人說出問題點 , 這也不影響你的學習 , 他會那樣說你可以想一下為什麼 ??

重點是你對這時序圖的解讀為何 ??

你能用你所能理解的大概說一下嗎 ???

為什麼你的 Power 送電時 風扇會動一下 !! 這代表什麼意思 ??

看別人的維修文去學習固然是好 ,  但很多文章並不會明白的告訴你 , 為什麼他會去換那個元件

可能他本身也不明白 ,  或是他只照別人的做 , 說不定他只想 PO 他修好了該 Power 分享喜悦 !!

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學習 , 你必須從 POWER 架橘原理下去學習 !!

我個人認為要維修電子物件 , 從 Power 下手是正確的選擇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別人說出問題點 , 這也不影響你的學習 , 他會那樣說你可以想一下為什麼 ??

重點是你對這時序圖的解讀為 ...

這是我對PS233的解讀,有錯請指教。
Over-Current Section  未開機短路前VRI =2.8V > 1.25V,所以過電流保護啟動?!

從時序圖觀察PS_ON短路開機,PS_ON/ 與FPO/都會下降為低電位,經過短暫的PSON/ De-bounce Time (Tb1) 。PGI與各路電流電壓輸出(VS12A VS12B VS5 VS33 IS12A IS12B IS5 IS33)都會上升為高電位。
我提供的開機後PS233腳位電壓圖表示,各路輸出沒有出現。

請各位指教~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我對PS233的解讀,有錯請指教。
Over-Current Section  未開機短路前VRI =2.8V > 1.25V,所以過電流 ...

要說明這個時序圖 , 首先你要對個各項目有所理解 !!!

如下圖時序圖該如何解讀 ~~

VCC = POWER 主要電源 , 當然没有這個 , 其他的就不用說了 ~

PS/ON = 這個是用來啟動 Power 的關鍵 , 其有效值是 [L] , 低電位 !! (I)

FPO/=   這個用來控制 PWM IC 是否運作 , 其有效值是 [L] , 低電位 !!(O)

PGI = (Power . Good . input)  從字面上大概可略知一, 二 , 稍為說一下好了 ,  這個就是 從 PWM IC 傳回的值 ,
         用來告訴 PS223  , PWM IC 正常工作中
!! 其有效值是 [H] , 高電位 !! (I)

VSS ~ IS33 = 這個是用來偵測輸出 , 電壓 , 電流 是否正常  , 其有效值是 [H] , 高電位 !! (I)

PGO=(Power .Good . output)   從字面上大概可略知一, 二 , 稍為說一下好了 , 這個是 從 PS223 IC 發出的值  ,
         用來告訴負載端 ,  Power 已正常運作
其有效值是 [H] , 高電位 !! (O)

(I) = INPUT 輸入~

(O) = OUTPUT 輸出 ~

[H] = 高電位  , 其有效值 (手冊有說明)

[L] = 低電位 , 其有效值 (手冊有說明)

再過來就是時序  ~~

這部份你先自行研究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覺樓主可能已經修好了,原先沒換電容,只是UVP 保護,換好了串燈長亮,是燈泡影響了apfc ,建議再檢查一下高壓 ...

[ 已完修 ]
如同kafachan大所說的,保險起見還是解焊一次測的開關晶體做功能測試,並將附近電阻 二極體卸下測量。
(5Vsb輔助電路因為有出現就略過)
最後利用壞軌SATA硬碟當作負載簡單測試各輸出電壓,再次感謝各位前輩的
回覆指點

對於kafachan大所說的低壓區爆漿電容會造成UVP保護,請問這是為什麼?
換上新電容後使用串聯防燒裝置,因而影響APFC動作

這兩個問題有什麼相關資料可以解釋其動作,感謝各位大大指教。

我參考狼大的經典文章參考資料3
其中的電源供應器方塊圖對我很有幫助,可以綜觀PSU而不迷失方向。(現在已經修好,卻引發更多疑問

參考資料3:狼大 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元件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圖文分割線---------------------------------------------------------

↓ 一次測左邊晶體
↓ 一次測右邊晶體

一次測另一側MOSFET

一次測另一側MOSFET

↓BYC8-BYC8-600 測試ok

BYC8-BYC8-600 測試ok

BYC8-BYC8-600 測試ok

↓P12NM50測試ok

P12NM50測試ok

P12NM50測試ok

↓R43測試ok

R43測試ok

R43測試ok

↓ 由左至右料號P12NM50  BYC8-600  32N50C3

P12NM50 BYC8-600 32N50C3

P12NM50 BYC8-600 32N50C3

↓R1 1M ohm

R1 1M ohm

R1 1M ohm

↓去漬油清理後

去漬油清理後

去漬油清理後

↓輕載測試

輕載測試

輕載測試

↓ 3.3V測試數值

3.3V數值

3.3V數值

↓ 5V測試數值

5V測試數值

5V測試數值

↓ 12V測試數值

12V測試數值

12V測試數值

网友:
學習了,感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