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可免費使用CSR 藍芽的程式

楼主(2015-03-27):
各位會員晚安︰
請教有在使用藍芽設備的會員朋友們個問題,由於一般桌上型電腦通常不會內建藍芽,所以我以前有跟惠民買過這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773414236

買來也都沒在用,最近買了個藍芽音箱想來聽一下音樂,結果才發現這個藍芽裝置沒有專用的程式是不能控制藍芽音箱的,原因惠民的商品說明說的很詳細,也有交待找IVT 正版軟體可以使用,但是我還是想問問看有沒有免費版的可以用?

對了!我有試過下載大廠筆電的驅動來試,但是它會認機器,或顯示要錢,所以這個方法應該不行。

网友A:
Wish大,
剛好挖到一篇... 順便牛也要來試一下了!!
http://rancilio2000.blogspot.tw/2013/09/xp.html#.VRVtn47pvMo

网友B:
我是用W7內建的驅動

Generic Bluetooth Radio
驅動程式版本        6.1.7601.17889
INF 檔案        bth.inf
硬體 ID        USB\VID_0A12&PID_0001&REV_3164

如果你的usb dongle ID 有在下列
http://bluetoothinstaller.com/hardware.html
用usbview 可以容易看USB 硬體ID
idVendor:           0x0A12
idProduct:          0x0001
bcdDevice:          0x3164

http://bluetoothinstaller.com/

安裝好 就在桌面右下角有BLUETOOTH圖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
剛好挖到一篇... 順便牛也要來試一下了!!
http://rancilio2000.blogspot.tw/2013/09/xp.html#.VRVt ...

謝謝!不過這個也是要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W7內建的驅動

我原先的裝置管理員藍芽內容也是跟你貼出來的圖相同,不過裝了dcstudio提供的IVT 軟體後發現是要錢的,所以把它移除,結果現在變成這樣了︰

根據惠民賣場的說法,使用Windows 7 內建的藍芽驅動只能傳輸檔案,不支援音頻傳輸,這是因為微軟的藍芽驅動沒有虛擬音效卡功能,只有安裝驅動程式(像IVT就是),藍芽才能支援音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不過這個也是要錢的。

剛剛才看到另一篇文, 原來IVT軟件是認藍芽裝置來判定要不要付費的... (汗)

--
如果你的藍牙適配器是廠家註冊過的,這個軟件也無需在付費。如果沒有註冊過,你需要另賣註冊碼。
每個授權過的的藍牙適配器都有一個全球唯一的藍牙地址碼,并包含IVT公司針對這一地址碼的Bluesoleil 7.0版軟件授權,不會出現廉價藍牙適配器的5M字節數據傳輸量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才看到另一篇文, 原來IVT軟件是認藍芽裝置來判定要不要付費的... (汗)

--

還是很謝謝你,如果無法解決就只好用手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很謝謝你,如果無法解決就只好用手機了。

我有找到過晚點找給你
不過你要有心理準備
傳輸效果不是很好
希望你的不會

网友C:
暫時放這裡
試試看吧

剛試了一下,可以重電腦撥放到我的藍牙耳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暫時放這裡
試試看吧

謝謝阿勇,不過這個檔案跟2樓的連結是相同的,我有試裝還是出現下列訊息︰

可能還要另尋它法。

网友D:
基本上藍牙驅動程式,可以用三家公司的來試…

IVT BlueSoleil 是其中之一

另外可以試試 TOSHIBA Bluetooth Stack,Toshiba 不再免費提供新版下載(有隨機出貨更新至 9.x)

最後是 CSR 自己出的:CSR Harmony ,官方沒有提供下載網址,可以試試 Buffalo 的 BSMBB09 的驅動程式

以上軟體同樣會認硬體 ID 才能使用完整功能,至於非法破解~只能拜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藍牙驅動程式,可以用三家公司的來試…

IVT BlueSoleil 是其中之一

那就是沒有人做免費版的了。
真可惜!只能用手機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沒有人做免費版的了。
真可惜!只能用手機控制。

這三家的軟體都是要賣錢的。

  同樣的產品,一個 NT$99 與 NT$299 就是差在這,但是很多廠商就是要避免支付軟體授權費,才會不附軟體或是附盜版軟體,而且也無法更新…
(以前中過招…所以現在都會挑大廠的!)

使用 Google 大神加上關鍵字 crack 就可以找到破解檔了,只是風險要自負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阿勇,不過這個檔案跟2樓的連結是相同的,我有試裝還是出現下列訊息︰

為什麼我的可以
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我的可以
不懂

主要是藍芽發射器, 或是接收的裝置, 因為沒付$$給藍芽協會... 未取得合法裝置序號所致...
不是軟體的問題, 而是硬體版軟體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三家的軟體都是要賣錢的。

  同樣的產品,一個 NT$99 與 NT$299 就是差在這,但是很多廠商 ...

還是謝謝你的幫忙,既然沒有免費版可用,那就用手機先撐一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我的可以
不懂

應該是你這個版本只會"認"你的藍芽裝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藍芽發射器, 或是接收的裝置, 因為沒付$$給藍芽協會... 未取得合法裝置序號所致...
不是軟體的問題 ...

不過我這個應該也不是認證產品
因為是跟老大一樣對岸買的好像不到10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應該是你這個版本只會"認"你的藍芽裝置。

不過我的配接器也是對岸買的映照好像10元不到

要不要試試別台電腦
先插入配接器自動抓好驅動
在裝IVT BlueSolei 2.6

還有其實我這顆配接器傳輸不是很好
重電腦傳到藍芽的聲音不是很好
所以很想知道你的會不會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過我的配接器也是對岸買的映照好像10元不到

要不要試試別台電腦

若實在非用不可,我就來買有認證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我的可以
不懂

勇哥.......那個視窗標題  Evaluation(5MB data only)

Evaluation  (評估)

5MB data only (只能傳輸5MB資料)

是W大說的那個啊

网友E:
Wish大有沒有藍芽耳機?建議可用藍芽耳機試試看,確定是否是真的無法傳輸音頻.
另外,如果有舊的DELL筆記型電腦,可考慮拆下藍芽模組,改裝成USB就可以插在桌上型用了,目前在下就是這樣用,驅動用的是WIN7自帶的.
接線很簡單,只要一個LED跟線材而已,詳細今晚PO.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sh大有沒有藍芽耳機?建議可用藍芽耳機試試看,確定是否是真的無法傳輸音頻.
另外,如果有舊的DELL筆記型電 ...

我沒有藍芽耳機,不過我打算來買個有授權的了。
還是很謝謝你。

网友:
dell w9242藍芽模組,腳位定義在這裡的10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2562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