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關後再開亮藍燈黑屏,無聲無影

楼主(2015-03-28):
前陣子液晶電視關後再開亮藍燈黑屏,插頭拔掉後再插重開又可開機!
今天白天多次開關機一樣正常,最後一次關後又出現往常情形!
試試插頭拔掉後再插重開,插上插頭時電源紅燈亮,按開啟藍燈恆亮但黑屏!
反覆拔插狀況不變,請問應是哪裡問題?謝謝

网友:
電源板電容

网友:
還是要提醒發文的會員,第一 個提示就提醒了!

請注意本版規定︰
1. 標題中請加註品牌、品名、型號及故障原因。
2. 在本版發帖一定要有照片(回覆不限)。
3. 照片不得使用外連空間,請先選右上角「進階模式」,再用貼文框上面「圖片」功能,上傳照片或圖片。

其它注意事項請詳閱版規,違規者一律依版規禁言或停權處置。

网友:
這台毛病很多,電源板、主機板和高壓板都很容易壞

网友:
請樓主重新發文,注意提供完整標題和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