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東元彩色電視TC2969F音量小無法調大聲[已解決]

楼主(2015-03-28):
東元彩色電視TC2969F音量小,雖音量調大,聲生音仍然很小聲.
IC使用東芝TA1268N.
該調整或更換那顆中周?

网友A:
負責聲音的應該不是這個~這是主控IC
負責聲音放大的有另外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負責聲音的應該不是這個~這是主控IC
負責聲音放大的有另外一顆~

那我再找看看.
感謝提醒.

网友B:
這IC是中頻解調IC,聲音必須經過它解調之後再送去放大,
聲音小聲一般是中週壞了,也就是這IC的左上角那顆

网友C:
把中週線圈的黑心肝挖掉,併一粒100P的電容,應就能解決問題~

楼主:
感謝大大標示,原來就是這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IC是中頻解調IC,聲音必須經過它解調之後再送去放大,
聲音小聲一般是中週壞了,也就是這IC的左上角那顆 ...

感謝大大說明原理,除了能DIY自娛,尚且能增長專業知識.
有你們專業的指引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中週線圈的黑心肝挖掉,併一粒100P的電容,應就能解決問題~

請問lhc大大:
是取出中周頂端可以用塑膠十字起子旋轉的那個黑色磁帽嗎?
裡面的線圈仍然保留著,不可以挖斷.
100P電容是併聯在3支腳的線圈或是2支腳的線圈?

网友D:
不是磁帽~是中周拆下~下方中間有一個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磁帽~是中周拆下~下方中間有一個電容

感謝ljoce大大詳細的提示。
我第一次遇此狀況,尚未拆過電視機的中周,因電視機在遠方親戚家,待4月11日再去焊下中周,更換100pf電容。

网友E:
未明確說明用了哪些信號源,容易造成大夥誤判
如果接AV信號聲音正常,多是VHS SIF中周
如果接了AV信號,聲音也是微聲,就該查AMP IC的交連電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lhc大大:
是取出中周頂端可以用塑膠十字起子旋轉的那個黑色磁帽嗎?
裡面的線圈仍然保留著,不可以挖斷 ...

各廠牌中周內含電容一覽表 +-看!

各廠牌中周內含電容一覽表

各廠牌中周內含電容一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未明確說明用了哪些信號源,容易造成大夥誤判
如果接AV信號聲音正常,多是VHS SIF中周
如果接了AV信號,聲 ...

真不愧是專家,問到重點了!
我這菜鳥(第一次遇到電視故障)只描述狀況而未明確說明信號源,真是抱歉。
症狀:信號源是第四台有線電視信號,用遙控器將電視音量調高,但聲音仍然無法提高,偶有喀喀雜音出現。
ps.還沒有用av信號源測試,待4月11日到親戚家再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廠牌中周內含電容一覽表 +-看!

感謝提供這麼有用的資料。
因找不到東元彩色電視TC2969F所用中周電容量,就用100pf試試看!

网友:
長知識了,感謝

楼主:
痞酷網是一個大家皆可長知識的好園地。

楼主:
終於把很重的電視機載回住處維修,檢修結果:訊號源是av時,可正常調整音量大小。
TA1268N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 A/1/2/TA1268N.shtml

雖然裝好了,但是我沒第四台訊號可測,待歸還電視再測吧!

网友:
讚 老師傅的修法

楼主:
這都是在痞酷網請教前輩們的收穫。
來這逛久一點您也是阿金KIN老師傅。

网友:
以前更老的師傅有教  因為 我也是這樣修

网友F:
引用 楼主:
終於把很重的電視機載回住處維修,檢修結果:訊號源是av時,可正常調整音量大小。
TA1268N
http://www.dat ...

SIF聲音中頻中周 , 為 LC並聯諧振。
今將諧振電容數值改變, 請用無感調整棒,移除封蠟(小心輕調)重新調整諧振頻率至最大聲!

网友G:
後來小弟我都直接用太空補波器.4 . 5 M那一顆去替代..很準.無需調整..補波器也幾乎不會變質跟故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SIF聲音中頻中周 , 為 LC並聯諧振。
今將諧振電容數值改變, 請用無感調整棒,移除封蠟(小心輕調)重新調整 ...

還好有你提醒,明天周末還電視時再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後來小弟我都直接用太空補波器.4 . 5 M那一顆去替代..很準.無需調整..補波器也幾乎不會變質跟故障...好用! ...

太空補波器 ?
我非專業維修人員,聽不懂專門術語,能否詳述 ? 哪裡有販賣 ?

楼主:
使盡吃奶的力氣(形容詞而已,別想太多!),扛著超重的電視,讓它安靜的坐在後座,一路顛頗送還電視機,插上電源,還好沒有漏氣,這多是痞酷網大大們教得好,讓我順利修好電視,順至連電感也不必微調就ok啦!
看一下掏金的節目試試...大小聲皆可順利調整。完修。

网友H(2015-05-01):
故障情況跟我的東元TC2083CM一模一樣 ! 我也來試試。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故障情況跟我的東元TC2083CM一模一樣 ! 我也來試試。

今天我也把故障情況一模一樣的東元電視,中周拆了,編號一樣是:73510 32001 508。

但因為沒看清楚是並在三腳的那一端,還是兩腳那一端,所以直接並在兩腳的那一端。

等到電視一上電 ! 這下GG了。

"連影像都消失不見了"

本來是 TV沒聲有影,AV正常。

現在變 "TV沒聲沒影AV沒聲有影" 。

後來想說不然去買一顆中周回來直接換上 ! 說不定會好 !

於是騎車來回花了2.5小時,但買不到同型號,就自作主張,買顆看起來一樣不同編號的來代換。(好像外觀都幾乎一樣)

再次裝上 ! 再次上電,期待的心,果然沒用。(早有心理準備)

白花了40元跟2.5小時 !
這時更糟的事情發生了,主機板突然劈蹦一聲,冒起陣陣白煙 ! 傳來燒焦的臭金屬味。

主機板燒毀了 ! 主機板燒毀了 ! 主機板燒毀了 !

到這時,終於真正的完修了。
完蛋的維修了 !
管理員請將標題更改 " 完修 " 。謝謝 !

哦 ! 拍謝,這不是我的板,。

" 完蛋維修之實例篇 "

PS : 題外話,後來有請教過前輩 ! 中周並電容要小心處理,一旦失誤會跟我的情況一樣"影像消失"變不正常,這時就完全無解了 !

因為影像再也調不回來了。慎之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我也把故障情況一模一樣的東元電視,中周拆了,編號一樣是:73510 32001 508。

但因為沒看清楚是並在 ...

當初拆下中周時我也嚇一跳說!竟然一側只有一隻腳,另一側二隻腳,這下可完蛋了!還好請教老師傅說,僅有用到一側的線圈與電容並聯即可。
往好處想,塞翁失"電視機",焉知非福,趁機買一台液晶電視也不錯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初拆下中周時我也嚇一跳說!竟然一側只有一隻腳,另一側二隻腳,這下可完蛋了!還好請教老師傅說,僅有 ...

當初我也是想,應該與電感並聯,因為板後兩隻腳的位置有標示 "電感符號 " , 三隻腳的位置有標示 "電容符號",

所以我就想說,既然拿下電容,那因該是與電感並聯,所以才會並在兩隻腳的位置,想不到就 "GG" 了。

這台電視原是淘汰下來的 ! 有"處理"過了,但故障依舊,所以就放在角落邊。

剛好看到專業大的情況跟我的一模一樣,也是東元機,所以一時性起,再次搬出來 "研究處理" 一番。

往好處想 ! 回收價 " 100 " 元,還賺了60元。

不然放在角落邊也是 " 0 "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