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HP 3535 拋棄式印表機不進紙維修及改裝連續供墨

楼主(2015-03-28):
這台HP 3535印表機被我歸類為拋棄式印表機,
原因是一組黑+彩的原廠墨水匣比印表機貴,
當初只用了一組購入時所附的墨水匣及一組副廠墨水匣,
就不進紙故障了,後來就丟著,最近想到才清出來修理,

先來驗名正身

掀蓋板,兩顆星型螺絲,機身後方也有兩顆

機身內部

重點來了,與馬達連動的齒輪會轉動,但中間金屬的轉軸卻不動,
發現是塑膠齒輪裂開,未與金屬轉軸咬合,才導至轉軸不動無法進紙,
用快乾在紅圈處將齒輪及金屬轉軸點上一圈,即可完修。

雖然機子修好了,但繼續使用根本不符成本,
即便是副廠墨水匣也要原廠墨水的一半價格,
那不如買連供套件來改,改成功了當作賺到,
改失敗了算是個經驗。

先構想連供管線怎麼走,然後把機殼會影響到管線的部份裁初掉

因為連供管線的關係,那個可掀動蓋板要拆掉,但蓋板拆掉後,
內部的一個微動開關就變成常開,要做一個按鈕開關來取代,
先在機殼挖個洞

微動開關下方焊個母頭

接上一個自鎖開關

將自鎖開關用熱融膠固定

接著把新買的副廠墨水匣用連供套件所附的3.6mm鑽頭擴孔,
塞上黑色實心膠塞及白色空心膠塞

拿一塊寬12mm的鐵片,折成L型,固定在墨車旁邊

管線固定方式

完成圖,中間的過程灌墨、抽墨,因雙手沾滿墨水,實在沒法拍照,
如果對改連供有興趣,網路搜尋一下就有很多教學了

印了16張,黑色3張、藍色6張、紅色3張、黃色4張

最後還好有成功,沒有浪費改裝的時間及購入墨水匣的金錢,
也學到一些改連供的經驗。

网友:
人家故意的,好像放一隻金雞母在你家,牠肚子餓餓,你就得送走小朋友了.

网友A:
HP這種的噴頭撐不久~沒有改裝的效益~
大家多喜歡E牌的~但是E牌的噴頭要是掛了~也沒救了~
所以印表機是拋棄型物件~

网友:
改連續供墨有何條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P這種的噴頭撐不久~沒有改裝的效益~
大家多喜歡E牌的~但是E牌的噴頭要是掛了~也沒救了~
所以印表機是拋棄 ...

我的經驗好像墨匣含噴頭的都撐不久
墨水還很多頭就壞了
我上2部C牌的就是這樣
目前用EPSON 120 原廠改好連續供墨好像有比以前撐的還久
還在觀查中,不過原廠墨水比較貴
打算過保在加以前C牌留下來的墨水

网友:
我H牌的老機是買不到墨水了~~不過它墨頭在墨水盒上感覺蠻耐用的..

网友:
墨匣含噴頭的壽命比較短是真的
改連供的套件大部份多是針對e牌的機器
C牌跟h牌的就比較少,容易壞的原因是噴頭設計時的壽命
就是跟墨水量同壽就可以了,噴墨印表機最好不要用原廠墨夾下去填充噴頭會很快掛點
墨夾內的海棉屑容易掉下塞住噴頭,改連供的好處是噴頭壽命可以長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經驗好像墨匣含噴頭的都撐不久
墨水還很多頭就壞了
我上2部C牌的就是這樣

以前擁有的一台噴墨事務機最扯
L牌的,型號是X83

那款的沒辦法自己加墨水,應該說,你大概加各一次,那個墨水匣就會"壞掉" 抓不到
查了網路上面的各樣解答,似乎原廠指向於,墨水匣墨水用光後,墨匣上面的晶片可能會過熱故障
真是了不起的設計,墨水還兼散熱?

這想法一直持續到,有一次,忘記為什麼了,我把一個黑色墨水匣從機子上面拔下來,又裝回去
這次機子上面有辨識到該顆原廠墨水匣,然後我又重複插拔一次,竟然就無法辨識了
說好的沒墨水才會燒毀咧?   其實是鎖次數吧? =.=

网友:
我現在都用 7-11和全家牌的事務機

楼主:
以前也想過自己很少列印,有需要時再去便利商店,
比自己養一台印表機便宜省事多了,
只是經過時間的考驗後,放棄了,
臨時為了印一張資料,要特地出門去,
甚至是要印的資料不便給別人看,這種時候也不能去外面印,
現在印表機廠商愈來愈精了,機子、墨水保護一大堆,
要破解很麻煩,有的也可能破解不了,
還好這次改裝的機子有點年份了,
雖然會跳出墨水不足的訊息,可以不理會,繼續印。

順便說一下,
黑、彩墨水匣是在露天拍賣買的,加運費是525元,
連供套件及墨水淘寶買的,
黑、藍、紅、黃四色各100ml,加運費約330元
連供套件加運費約180元,
早知道就連墨水匣也在淘寶買就好,
雖然露天買的墨水匣也是大陸過來的,
至於噴頭耐不耐用,只能以時間來考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