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關沈水幫浦的問題?

楼主(2015-03-28):
我的果園,佔地一分半,長52米,寬28米,想安裝水管灑水,請問以下幾個問題:
◇ 沈水幫浦,一馬力,口徑:兩寸,平均揚程:10M 出水量170L/分,不知道這樣是否足夠?
◇ 選擇沈水幫浦,有何要訣?
◇ 一馬力的沈水幫浦,啟動電流是否是746W/110V=6.7A ,還是更大? 運轉電流是否也是6.7A?
◇ 馬力(KW)=0.163*比重*揚程(M)*流量(立方米/min),這個公式,套用在沈水幫浦的輸出,都不符合
例如:0.163 *1 *10M *0.3(立方米) *1000 = 500W
500W,可輸出,揚程:10M,300L/分,但是找遍各廠牌的幫浦,即便是1100W,也達不到此水準,
這個公式不準確嗎? 還是只是最大輸出,不是平均輸出

感謝解釋,小弟不勝感激

規定要圖片,因此放兩張果園的圖,

補充內容 (2015-3-29 10:28 PM):
共六條一寸管,每隔三公尺,裝一個灑水噴頭,一次只開一條或兩條水管噴水,
打算用霧化噴頭,一切只是計畫,還要看實際情形再做調整

网友:
哈哈~已超出本人了解的範圍

沙發借坐一下

據了解~楊程跟出水量相關,要看馬達規格
啟動電流應該比運轉電流大,這是常識

因為有想做魚菜共生系統所以有稍微研究一下設備
但也只是魚缸用的沉馬

這~我想還是多問問商家比較好

看有沒有內行的痞友了解

网友A:
一、若揚程(M)=10,流量(立方米/min)=0.3,1 kW=1.34Hp。
理論水馬力Pw=0.163*Q*H=0.163*0.3*10=0.5 kW,0.5*1.34=0.67 Hp

二、抽水機效率為E (Efficiency),一般約04.~0.9,假設為0.8。
軸動力或制動馬力或抽水機功率Pp=Pw/E=0.67/0.8=0.838 Hp

三、機械傳動效率n,皮帶驅動 : n=0.87~0.95,齒輪驅動 : n=0.9~0.98,直接連結 : n=1
動力餘裕係數或安全係數a,若Pp<19 kW : a=0.25;若Pp=22~55 kW,a=0.15;若Pp>75 kW,a=0.1。
需要馬力R=Pp*(1+a)/n=0.838*(1+0.25)/1=1.048 Hp

馬達的選擇要大於此需要馬力!

參考資料來源:環境工程(一)自來水工程 第二版 駱尚廉 楊萬發 編著

网友B:
以我的經驗.其實揚程和馬達的馬力是要分開來看的.
揚程要看馬達所配的幫壓縮比.流量則看口徑.一個類似電壓,一個好似電流,而馬達則需以能推動該裝置為主,似功率.當然不是利用公式直接將其乘積起來.只是一種比方.畢竟各廠所搭的幫浦效能及馬達功率效能會有不同.只是在選型上可以做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若揚程(M)=10,流量(立方米/min)=0.3,1 kW=1.34Hp。
理論水馬力Pw=0.163*Q*H=0.163*0.3*10=0.5 kW,0. ...

那麼,沈水幫浦,是屬於,齒輪驅動 ,還是直接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經驗.其實揚程和馬達的馬力是要分開來看的.
揚程要看馬達所配的幫壓縮比.流量則看口徑.一個類似電壓, ...

PW400 400W 110V時7A,是啟動電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若揚程(M)=10,流量(立方米/min)=0.3,1 kW=1.34Hp。
理論水馬力Pw=0.163*Q*H=0.163*0.3*10=0.5 kW,0. ...

恕我眼拙,根據公式,1屬於直接連結

理論功率=0.5 kW=0.5/0.746=0.67 Hp
因為抽水機效率=0.8,必須打折扣,
實際功率=Pw/E=0.67/0.8=0.838 Hp

還要考慮,傳動效率與做功的效率,
機械傳動效率n: 沈水幫浦,是直接連結 : n=1
Pp<19 kW : a=0.25

需要馬力=實際功率*(1+安全係數)/傳動效率=0.838*(1+0.25)/1=1.048 Hp

网友:
誠如OMEGAWU前輩所言,還是要看廠商的設計。

沉水抽水機為將抽水機與馬達連做再一起,無皮帶、齒輪,故機械傳動效率n可視為100%。

沉水抽水機的選擇,還是需要實務經驗比較實在,抽水動力的計算僅供選擇時的參考,
實際上還有很多要考量,這就請版上大大提供經驗與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PW400 400W 110V時7A,是啟動電流嗎?

以該型號來說,60Hz 110v 消耗電流為7A.也就是你要搭配無熔絲開關或保險絲時參考的電流值.
如果你是為搭配保險絲之類而煩惱的話,每台上面的銘板都有標示,你可以找一下,依其標示做搭配即可.不用自己在那裡算.畢竟現在的銅線純度有些貨辦個人覺的還是有差,所以各家的馬達電流值和熱量還是有差的.

网友B:
報告大大,對於您的問題我也不是專家,只是依我平常在cnc 機台上的選型經驗給予參考.
對於您的需求,我倒覺的還要考慮你的吐出量是用噴霧還是洒水,畢竟二種在水量的消耗需求是不同的.
若是噴霧其吐出量是很少的,如果給的水量太大,可能會造成管壓太大而爆管.
就好像電路給的電流量太大時,可能會在某個脆弱點而燒毀電路一樣喲.

网友C:
果園面積 52x28m, 尚缺單位面積用水量.才可得到供水量.
澆水方式是噴還是滴水還是溝渠?決定供水壓力.

確定两項條件後再找PUMP及馬達.

网友D:
為了節省水成本,建議用滴灌的,要看作物啦
沒調好只是害死作物的而已,需要大量的資料收集和經驗判斷,沒把握就用噴水的囉~

滴灌頭多塑膠的,耐壓還不錯,品質不好的就… = ="
會讓人覺的不過就是個塑膠頭,還要這麼貴,利弊自己思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了節省水成本,建議用滴灌的,要看作物啦
沒調好只是害死作物的而已,需要大量的資料收集和經驗判斷,沒 ...

滴灌必須使用軟管,比PVC管貴,而且軟管必須防止日曬,否則容易硬化,
溫室栽培很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園面積 52x28m, 尚缺單位面積用水量.才可得到供水量.
澆水方式是噴還是滴水還是溝渠?決定供水壓力.

需要多少公升,坦白說,我沒有概念,因為也無法計算,廠商提供的數值,都是參考,可能只能碰運氣
其他果農都接抽水馬達,220V,2HP,揚程高,但是出水量小,他們買的都是沒有名牌的,
但是我只有110V,頂多能接一馬力,若接1100W以上,可能會超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報告大大,對於您的問題我也不是專家,只是依我平常在cnc 機台上的選型經驗給予參考.
對於您的需求,我倒覺的 ...

感謝關心,共有六條水管,12個開關,慢慢調整關閉,,應該不至於爆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滴灌必須使用軟管,比PVC管貴,而且軟管必須防止日曬,否則容易硬化,
溫室栽培很適合, ...

滴灌管可以埋在土裡,好像有草莓就是這樣種的
成本較高是正常的,不考量加大成本的話,就這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