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D-Link DGS-1024D H/W ver:A1電源供應器燒毀

楼主(2015-03-29):
燒毀的電源零件,如圖所示,請前輩告知,謝謝!請版主刪除前次主題,謝謝

网友:
東西在你手上, 自己看一下不是比較快?

楼主:
抱歉,我沒說清楚,
我的電源供應器上的零件已燒毀,無法辨識,上圖良品圖是從網路抓下來的,請前輩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沒說清楚,
我的電源供應器上的零件已燒毀,無法辨識,上圖良品圖是從網路抓下來的,請前輩不吝指 ...

這...........照片裡就告訴你其中一顆電容的規格不是?

网友:
這種零件 濾波電容
用Low esr 的  數值自己喜歡就好
2200uF以下就可 680uF 以上

网友:
如果我沒記錯…這個變壓器我有改成用外接的 DC12V 進去用…

楼主:
它是雙電源輸出,5V和12V輸出,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