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V-08 八路影像分配器 電路追蹤與修改

楼主(2015-03-29):
學習畫電路,跑電路 : LTSPICE.

狀況: 社區小門訪客之彩色攝影機的影像偏白,缺乏色彩。電路是經過兩層之HCV-08 八路影像分配器到各住戶對講機的螢幕.
上面是電路板正反面,右側圖有經鏡像處理,方便追蹤電路.

用LTSPICE畫電路。
分析工作點.OP與.AC暫態分析
AC暫態分析的信號圖形,原始電路(左側)上半部波形有被截掉
右側模擬修改電路板,將1K電阻改為0.5K,使降低輸出端的直流準位,(7.2V ---> 6.3V)
使波形上半部正常.

心得:
9VDC,47K,22K電阻決定信號輸入PNP電晶體工作點電壓約 3VDC;(另22K乘IB 之電壓值小 ,IB: uA等級 ,可忽略)

diode工作電流約 1mA ; 電晶體集極 IC約 2mA ; 基級IB約 0.007mA  (電流增益300計)

未焊上的 C12 位置(@ Q2之B與C極) ,曾直接焊上104(0.1uF)則螢幕上無影像訊號輸出,太大? 電腦模擬時,真的信號輸出像水平線.無輸出.
另以電腦模擬用68P則輸出OK.有波形.

比當年在學校時還精實!

在原先1K電阻處,背面直接焊上(手邊只有)1.2K電阻測試之,
影像真的恢復了色彩,感覺也較清晰.

分享之.

PS. 找不到C945與A733電晶體的模型,就以LTSPICE現有電晶體的模型來直接模擬.

网友A:
請問一下,方便分享你的asc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方便分享你的asc檔嗎?

OK!
rar 後上傳, 分享.

不太會做分析, 希望有其他可分享之分析圖形被貼出來.

1.12 KB, 下載次數: 11

HCV-08.asc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rar 後上傳, 分享.

謝謝.

网友:
0.5K的回授電阻,若改為0.47K的波形更大,0.43K也比0.5K大一點點,改為0.39K就開始縮減波幅了.

你可以試試看結果是相同.

网友A:
我看自己所測試的結果好像與你所測的並不相同,你又想要看波形,所以我又重測一下,增加了波形做比較,也用動畫展示,大約2秒變換一次,迴授電阻用三種043K,0.47K,0.5K做比較測試,紅色為Q2 C之波形, 綠色為R11,R12的共同點之波形.

▽ 0.43K -- 紅色為Q2 C之波形, 綠色為R11,R12的共同點之波形.

▽ 0.47K -- 紅色為Q2 C之波形, 綠色為R11,R12的共同點之波形.

▽ 0.5K -- 紅色為Q2 C之波形, 綠色為R11,R12的共同點之波形.

▽ 2秒變化一次的動畫,注意看左上角阻值與波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自己所測試的結果好像與你所測的並不相同,你又想要看波形,所以我又重測一下,增加了波形做比較,也用動畫 ...

謝謝版主的用心,並且說明 R10""回授電阻"的電阻值對波形大小的影響.

看到這句話我嚇一跳,你說 " 我看自己所測試的結果好像與你所測的並不相同"
我還以為"輸出波形的上半部被截斷的現象"是我弄錯了!

我當初只想到R10電阻值(原來是1K)對輸出直流準位的影響,進而限縮(截斷)輸出信號的振幅,使信號失真.
倒是沒想到R10的電阻值,也影響輸出波形振幅大小.

感謝!

只是訝異,這市售"對講監視系統"的電路成品怎麼會有這樣"信號被截斷"現象。
剛模擬將電源由9V提升到12V,則整體電路(R10=1K),波形則沒有被截斷現象 .

网友A:
那個信號不算被截斷,是壓縮,會壓縮是因為放大區域工作點的問題,上半波電壓不足,所以波幅上不去,你提高電壓之後,波幅就上得去.

若不想被壓縮就只能降低輸入信號振幅,或者提高電壓.

放大信號要先找出工作的中心點,也就是波形的中點電壓,剛開始用較大的電壓,讓它上下波都有切到,然後上下調整去找出中點的電壓,也就是上下波峰被切一樣多,再把信號降回正常值,讓它的輸出信號的上下波峰都沒有被切到,此時的中心點就是最佳的工作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當初只想到R10電阻值(原來是1K)對輸出直流準位的影響,進而限縮(截斷)輸出信號的振幅,使信號失真.
倒是沒想到R10的電阻值,也影響輸出波形振幅大小.

R10是回授電阻,用來控制 Gain (增益),就如同 OP 的回授電阻一般,當然會影響輸出波幅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信號不算被截斷,是壓縮,會壓縮是因為放大區域工作點的問題,上半波電壓不足,所以波幅上不去,你提高電壓 ...

請問 "上半波電壓不足,所以波幅上不去" 是指:
Q1在DC偏壓下加上交流信號的正半波時,Q1的VBE(順向)電壓(偏低)不足,
Ib小到,使得Ic與Ib間不成預期的電流比(增益),使波形變形嗎?

請問 "放大信號要先找出工作的中心點,也就是波形的中點電壓,剛開始用較大的電壓,讓它上下波都有切到,然後上下調整去找出中點的電壓" 是指:
調整Q1的B極直流偏壓嗎? 在這電路圖中,要調整哪個電阻?

補充內容 (2015-3-30 08:30 PM):
R10=1K/0.5K時,Q3的VCE電壓1.8V/2.7V, 前者(1.8V)好像使Q3工作在靠近飽和區,導致較大輸入信號會使波形輸出變形.飽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是回授電阻,用來控制 Gain (增益),就如同 OP 的回授電阻一般,當然會影響輸出波幅大小。

請教:
從+9VDC 到Q3, R11=3.3歐姆電阻,再到R10=1K 再到 R1, Q1 , R2, R3 到接地,
這迴路似乎也影響Q1的B極直流偏壓,也影響輸出output的直流準位.
況且R10僅影響正半波的波形!
若要稱呼R10為回授電阻,合適嗎?

网友C:
最好再確認一下電路的正確性,例如 C1,R1,C3,R7,R9 總覺得"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再確認一下電路的正確性,例如 C1,R1,C3,R7,R9 總覺得"怪怪的"!

電路圖是隨意先畫在紙上,再任由電腦編號零件,並沒有依照照片上印刷的標示,
第一次畫圖,沒想到這一點,抱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電路圖是隨意畫的任由電腦編號零件,並沒有依照照片上印刷的標示,
抱歉! ...

那顆VR的功用好像沒顯出來, 直接設定成0好像怪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
從+9VDC 到Q3, R11=3.3歐姆電阻,再到R10=1K 再到 R1, Q1 , R2, R3 到接地,
這迴路似乎也影響Q1 ...

這個電路很類似音響用的 OTL 功率放大,只要中點電壓正確,R10 會同時影響正負半週,一開始應該是中點電壓不對才會誤會以為只會影響正半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顆VR的功用好像沒顯出來, 直接設定成0好像怪怪的

因為旋鈕偏向一邊非0即1K,我也沒實際量過,抱歉! 漏量測了!

直覺是某頻率帶的雜訊接地,所以就給數值 0,
請問您的看法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路很類似音響用的 OTL 放大功率放大,只要中點電壓正確,R10 會同時影響正負半週,一開始應該是中 ...

當初,覺得輸出直流準位怎沒在9V的一半,4.5VDC ,也是如同您的想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 "上半波電壓不足,所以波幅上不去" 是指:
Q1在DC偏壓下加上交流信號的正半波時,Q1的VBE(順向)電壓( ...

若是電源為9V,假設理想的工作點為4.5V,目前你的工作點電壓超過4.5V,表示必須要降低Q4的電壓,所以需要提升前級Q2的工作電流,以降低Q4 B極的電壓值,也連帶降低R12的電壓值,由Q2,Q1往前推,由於Q2沒有其它的零件,因此重點就放在Q1與其相接的各個電阻,你可以先去玩玩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旋鈕偏向一邊非0即1K,我也沒實際量過,抱歉! 漏量測了!

直覺是某頻率帶的雜訊接地,所以就給數值 0 ...

對這種放大電路完全沒概念, 所以試著也從照片做做逆向工程反推電路圖研究看看,
手畫一了部份後與樓主的比對時看到VR不見了...

一開始直觀的以為應該可以調整放大功率 (類似光碟機調整雷射頭功率), 所以被設成0感覺怪怪的;
剛才再仔細看看應該只是單純做為濾掉某些頻帶調整用, 對輸出似沒啥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電源為9V,假設理想的工作點為4.5V,目前你的工作點電壓超過4.5V,表示必須要降低Q4的電壓,所以需要提升 ...

您分析的真好! 謝謝!
提升Q4的前級,Q2的工作電流IB,使Q2接近飽和區,降低VCE的電壓!進而降低輸出直流準位.

嘗試將R5 由330歐姆,提升到1.2K左右,可以下降輸出端的直流準位. 對原來R10=1K下,輸出波形也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分析的真好! 謝謝!
提升Q4的前級,Q2的工作電流IB,使Q2接近飽和區,降低VCE的電壓!進而降低輸出直流準 ...

看你能否調出中點電壓為4.5V,而波形振幅又是所能輸出不變形的最大值,還要上下的波形都對稱? (在模擬軟體若無法直接指出中點電壓值的情形下,就以目視就好)

你可以比較看看,調不同地方的阻值,中點電壓仍然可以調出來,但是輸出不一定是最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對這種放大電路完全沒概念, 所以試著也從照片做做逆向工程反推電路圖研究看看,
手畫一了部份後與樓主的 ...

你去下載LTspice來玩,不用另外花錢的.
模擬軟體模擬的結果不一定與實際的相同,但是好處是把它玩到電路掛了都無所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能否調出中點電壓為4.5V,而波形振幅又是所能輸出不變形的最大值,還要上下的波形都對稱? (在模擬軟體 ...

Q1 將輸入信號衰減
Q2 將上述的衰減信號放大
Q3 好像是輸出的驅動級???
當VDC=9V , R10=1K, 若將R5=330改470歐姆,則輸出波形就沒有變形現象!
故, Q2 的工作點電壓,可能因電壓從12V降到9V而跑掉了,Q2的B極直流準位偏低了.造成波形變形.
Q3/Q4 似乎不是用來工作在一半的電源電壓? ?

補充內容 (2015-3-31 09:54 PM):
嘗試原電路 R5=330下,將R10 設為1或0 歐姆,得到增益為1 的輸出信號,才叫做信號分配器,若改為 VR 便可調整增益,放大信號輸出.  這應是最終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Q1 將輸入信號衰減
Q2 將上述的衰減信號放大
Q3 好像是輸出的驅動級???

試試這個數值:
測量輸出電壓波形,看中點電壓為多少V?
Vdc=9V
R10=0.47K
R5=910
---------
Vdc=12V
R1=680
R10=1K
R5=680
---------
Vdc=12V
R1=680
R5=680
R10=680

楼主:
來認錯........
圖中R9=0 ,這個1K的可變電阻VR, 實際量它的值有1K與0.5K, 模擬造成波形被截(飽和),應是假設此R9=0造成,不曉得這兩個RC電路是做什麼用?  請教了!

此VR=1K ,(R9)似乎有稍微影響增益及電阻數值過低則影響波形, 輸入信號振幅過大時 ,輸出波形則變形。

另R10=1K ,約有1.5倍增益; R10=0,增益為1 .

(攝影機輸出) 輸入影像訊號的大小,一般用AC檔量測,不知讀值約多少?  1V ??  請教大家了!

螢幕上影像剩黑白缺乏色彩,或許是電路最終輸出信號振幅過大所致,我猜. 因為信號經過兩層的HCV-08.

我把第二層的電路板R10=0(跳線短路),讓增益為1 ,影像色彩清晰. 但有兩戶,似乎是直接由第一層的HCV-08 ( R10=0.55K) 直接分出信號,加上距離最遠. 便無影像. 準備將第一層R10改1K可變電阻,再調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