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WESTINGHOUSE 42Z700A LED電視無聲無影無光域

楼主(2015-03-29):
WESTINGHOUSE 42Z700A

WESTINGHOUSE 42Z700A

WESTINGHOUSE 42Z700A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邏輯板

邏輯板

邏輯板

量主機板有2.3V開機信號

量主機板有2.3V開機信號

量主機板有2.3V開機信號

插電即亮按按鍵有亮一下(按鍵板)

插電即亮按按鍵有亮一下(按鍵板)

插電即亮按按鍵有亮一下(按鍵板)

主機板上部份

主機板上部份

主機板上部份

主機板下部份

主機板下部份

主機板下部份

楼主:
MX25L6445E

MX25L6445E

MX25L6445E
請教高手換這棵MX25L6445E須要燒錄嗎

网友:
主機板壞~~

楼主:
張大哥
我也判斷是主機板壞
懷疑這棵MX25L6445E ic
請問可修復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張大哥
我也判斷是主機板壞
懷疑這棵MX25L6445E ic

鄧大 …

     請查一下 "MX25L6445E" pdf ,可否試著說明跟您說的故障有何關連 ?

補充內容 (2015-4-2 01:20 AM):
dc - dc 不是只有三支腳的,也有 8 支腳的 !

网友B:
主板上DC/DC的几组电压检查是否正常?

换25L64系列要烧录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鄧大 …

     請查一下 "MX25L6445E" pdf ,可否試著說明跟您說的故障有何關連 ?

大師
已換主機板
已完修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DC/DC的几组电压检查是否正常?

换25L64系列要烧录程序的

巨风 大
感謝告知
(25L64系列)要烧录程序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巨风 大
感謝告知
(25L64系列)要烧录程序

金龍大;恭喜完修,是換公板,還是原廠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龍大;恭喜完修,是換公板,還是原廠主機板

正一 大
是換原廠主機板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一 大
是換原廠主機板
感謝

請問原廠主板多少錢 ?

這片主板故障率好像很高

大哥故障的也是主板,難開機。

因沒能力原板修復,所以換了公版,就完修。

我用的是虹星V59公版,因為樂華公版3.3VSB是無法啟動的。

該電視電源板只提供3.3VSB及24V輸出,沒有5VSB及 5.0V跟12V。

所以我輸出部分接了降壓模塊2片,將24V分成3路,一路去高壓,另兩路降到5V及12V接到公板去。

用了應該有半年了,目前都還很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