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解水與 RO 水有害 ??

楼主(2015-03-29):
空氣、陽光、水、食物是動物生存的要素。現在由於醫學進步,大家活的久了,但健不健康呢? 看看國外一些長壽村居民為何為長壽而且健康,答案很簡單,就是在於 "空氣、水、及食物"。

台灣的水質到底好不好,我想答案要看你是否問對了人:

1. 自來水處的人
2. 廠商及業者
3. 一般使用者
4. "真正的" 水質專家、學者

以汐止來說,同一地點,幾年前用 TDS 量水質時,約 60 幾個 PPM,上星期心血來潮量了一下,曾幾何時變成了 140 幾。

以下影片說的是真是假,請自行判斷吧 ^_^

楼主:
補充一下,在原址中有很多回覆,大家可參考一下看看其它人是怎麼說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hEO8iB55s

网友:
我只信任RO,因為完全可以自己掌握水質,至於那種RO水太純無礦物質、鈣質的說法純粹是話術,人不能只靠飲水過活,礦物質、鈣質、營養成分是從食物取得而非飲水,大概是RO已經非常成熟,從濾心到接頭零件到處都買得到,對業者而言已是無利可圖,改賣其他淨水器材才開始散播謠言。

反而是電解水問題很大,電解水是鹼性(有些機種甚至是強鹼),在日本跟處方藥一樣,是用來調節胃酸過多的患者,當胃酸恢復正常就必須停止飲用,在台灣卻沒管制,長期飲用會出問題。

之前01有位網友用panasonic麵包機做麵包,怎麼做都失敗,朋友那邊卻都是成功的,甚至從朋友那邊拿麵粉、酵母粉回來做還是失敗,只差沒將麵包機抱去朋友家做,還好這網友是化工碩士有分析能力,歸納之後認為是水出問題,原本失敗的是用電解水,換成自來水之後一次就成功.......因為鹼性會妨礙發酵。

電解水還會將重金屬依附在淨水這一邊,排掉的水反而沒重金屬,有人形容電解水猶如重金屬濃縮液,電解水不是不能用,先決條件是進水必須是乾淨無重金屬汙染的水。

剛剛側了一下,台北市自來水目前 TDS 是 37,RO 之後是 1 。

网友A:
TDS在40以下已經很小很乾淨了

我在彰化,17x,屋齡30年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S在40以下已經很小很乾淨了

我在彰化,17x,屋齡30年以上

10幾年以來長期觀察台北市自來水TDS值,在不同地方採樣都很穩定在35~40之間。

网友:
分享兩段電解水的影片:

以下這段影片重點在2:33開始:

网友B: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擔任立委時寫過一篇飲水文章:
-------------------------------------------------------------------------------------------
本文作者:郝龍斌 ( 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教授 / 亦為立法委員)

喝水,除了講求乾淨衛生,現在市面上更有標榜增強免疫力,清除自由基 的高氧水、優氧水、電解水、離子水等各種產品。究竟這些所謂的「機能」 飲用水,對人體健康能發揮多大的作用?真的可能治病嗎?

所謂含氧水,就是將一般飲用水中所含的氧氣濃度增加,但使是實際上, 能夠溶在水裡的氧氣還是十分有限。相反地,空氣中就有五分之一是氧, 因此,人體攝取氧氣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方法是呼吸。喝水喝下的氧,不僅 遠不如吸入的氧來得多,而且,由肺部吸入的氧可以直接進入微血管,供 給細胞利用;但喝入的氧,卻必須先進入消化器官,多了幾道關卡,想要 再加以吸收利用更為困難。因此,就人體對氧氣的需求而言,含氧高的水 ,其實並不能產生太多實質的功效;換言之,從飲水補充氧,還不如靠運 動來增加肺活量與攝氧量。

至於什麼是電解水?在正常的情況下,水電解之後,在陰極會產生氫氣, 陽極則產生氧氣;在此過程中,水中游離的氫離子與氫氧離子,可以自然 交換進行中和作用,水的酸鹼值仍然保持中性。所謂電解水,則是在水電 解時,使用隔膜或鹽橋,刻意阻止離子進行交換,使水的酸鹼值改變,同 時也造成氧化還原電位變化、解離常數變化,如此便產生了所謂酸性水或 鹼性水。

許多人或許就是被這樣一大堆專有名詞嚇到了,而認為電解水就是一種 高科技的飲用水,事實上,電解水的製作,在基礎理化實驗中都可以辦 得到。那麼,喝電解水又有什麼好處? 有人認為,喝下電解的酸性水或 鹼性水,就可以調節人體的酸鹼值,其實是錯誤的,因為人體會自動維 持酸鹼平衡,而食物並不會改變血液中的酸鹼濃度;喝水, 當然也是一樣。

電解水能不能清除自由基呢?雖然,水在電解過程,其中的自由基可能被 破壞,但是自由基在一般的飲水中,原本就存在不多,並不需如此大費周 章來製造沒有自由基的水。此外,若說藉由喝電解水,就足以清除體內新 陳代謝過程所產生的一切自由基,更值得商榷。因為真正要阻止自由基傷 害正常細胞,靠的是體內抗氧化酵素,以及維他命在細胞間發揮作用;雖 然曾有實驗發現,若將電解水注入試管內的血液裡,自由基確有滅少現象 ,但是,試管實驗的結果,是否能夠同樣發揮到人體內,則目前尚缺乏科 學上的證據。

另外還有所謂的離子水,如鈣離子水、電解離子水等,均強調其中含有豐 富礦物質;然而,一般的飲用水本身就含有許多礦物質,而且,要攝取礦 物質也不需要靠離子水,或礦物水來補充。此外, 這種經過電解、添加礦物質的水,因為離子增加, 相對礦物質濃度也增加,並不適合多喝,也不適合泡茶。

其實,喝水首重清潔衛生,因此使用濾水器, 將家中飲用水過濾、淨水、除菌、除雜質,有其必要; 至於多加一些裝備,以增加水中的氧氣或礦物質離子濃度,則大可不必, 更不宜相信誇大的廣告,以所謂「機能」飲用水來治病。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擔任立委時寫過一篇飲水文章:
------------------------------------------------------- ...

感謝 Ysc 的補充,這樣大家了解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