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42吋 TL-42L7000D會自動關機

楼主(2015-03-29):
看約10分鐘左右,會不定時自動關機,過約2、3分鐘左右待機紅燈又亮起,又可開機.....

可以自行維修嗎?還是只能換電源板?

网友:
哦...我是第一個嗎???
小弟隔空抓藥.....猜...主機板故障.....

网友:
你可以找師傅修,不然你就自己買零件一個一個換到好為止~~

沒有任何檢測數據就來問明牌?~~sorry

网友:
首先.您要先測量自動關機時之電源供電情況.才有辦法判斷故障區塊.不過也無絕對.

前幾天碰到一台跟您同情況.結果是面板故障.也算特例.

网友:
這片我修過。故障是在電源版

网友:
電源版+1

网友:
這型都壞電源板   沒功力是無法修復的

网友:
電源板+1~如果你會修當然可以自行維修~

网友:
電源板問題.不難修.可以修復..加油!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网友:
精神上支持你.加油

网友:
加油~
我自行查修的話
除了故障狀況外
會先在電路板上找些可能的蛛絲馬跡
(例如外觀:板上元件有無燒毀、裂開或爆漿之類的)
然後再去google搜尋有無同廠牌,類似問題的維修文
.
想自己維修,真的就是要靠毅力、時間還有找資料與電路推理
要快一點,就是上網拍找整片電路板來換
但不一定換了就會好

楼主:
沒時間、沒工具,找人來查修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時間、沒工具,找人來查修先…

對啦~
自己沒時間、沒工具
還是給專業維修者處理啦~

网友:
恩    是電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