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晶振怎樣看規格

楼主(2015-03-29):
晶振印200GG1X,好似損壞了,有甚麼型號可代用?
請指點謝

网友:
他旁邊IC 型號是??

楼主:
這個是遙控器,lC型號 PDG052

网友:
2m 就2000k
川禾有在賣

网友:
遙控器 通常就用 幾MHz (低於10 MHz)   你這例子  我想是 2 MHz

有些遙控器用455KHz  共用 收音機AM中頻解調 的零件
共用普遍性的零件以求降低成本

2# 問 IC 編號   是因為   IC DATA-SHEET 內有 示範電路
     其上 一定能看到 晶振 頻率

网友A:
Murata  CERAMIC RESONATORS

CSA series   2.00Mhz

网友B:
請教各位先進,遙控器用慢一點應該也無所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rata  CERAMIC RESONATORS

CSA series   2.00Mhz

請問陶瓷振盪器二腳和三腳有甚麼分別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陶瓷振盪器二腳和三腳有甚麼分別

三腳中間接地

三腳陶瓷內建負載電容  可以簡化外部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陶瓷振盪器二腳和三腳有甚麼分別

http://www.ecsxtal.com/store/pdf/ZTAR.pdf

http://www.ecsxtal.com/store/pdf/zttr.pdf

看上述DATASHEET規格

三腳 resonator 內包含c1 c2 諧振電容 , 兩腳則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各位先進,遙控器用慢一點應該也無所謂吧?

無所謂,電路一樣會動作,只不過你無法遙控而已

网友B:
如果時脈差異在一定的範圍之內應該還好吧? 例如2Mhz用1.9Mhz或是1.8Mhz

网友:
所為頻率是否需精準,端賴發射/接收兩端是否須同步,一為數據同步用,一為載波用(或無),若兩邊無法matching,則相互無所依據.一般誤差都不會超過0.5%(陶瓷震盪子).可參考10#的規格說明.若頻率需更精準,則應採用石英震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時脈差異在一定的範圍之內應該還好吧? 例如2Mhz用1.9Mhz或是1.8Mhz

不行 會有時差  就跟 台北與東京
只有一小時但是還是會不適應

MCU一旦一寫好程式就硬體就沒辦法做太大的改變

再加上他是這個振盪器作為基準   基準一變所有輸出都會受到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rata  CERAMIC RESONATORS

CSA series   2.00Mhz

請問陶瓷晶振二腳 2m容易找到嗎?

网友:
1.大部分家電的紅外線 遙控器載波頻率約為36,37.9(38),40,56.7kHz頻率的載波傳送訊號,
而接收端必須有相對應頻率的帶通濾波器,
換了振盪器,載波傳送頻率就變了,  接收端會聽不懂遙控器再說神馬~
-----------------------------------
2.問個笨問題  換了  新電池了嗎?

3.確定是 陶瓷晶振  壞了嗎?
拿起 數位相機/有數位相機功能的手機  用其鏡頭觀察 遙控器紅外線LED
傳送訊號時 數位相機能看到 遙控器紅外線LED  的亮暗閃爍變化...
轉貼YOUTUBE:數位相機拍攝遙控器紅外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6sslHNujJE
你可以先觀察 其他功能正常的遙控器
-----------------------------------
該疑似 故障的遙控器
如果 數位相機能看到有 亮暗閃爍變化  我想遙控器多半是OK的

如果 沒變化  再來懷疑  振盪器不遲
可以先換手邊 頻率接近的振盪器(1M~4MHz 陶瓷 石英 不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