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更改問題

楼主(2015-03-30):
請問一下我這台電腦的MAC被鎖了

我想跟我其他台電腦更換可以?

把他換成我的 我的換成她的

MAC可以這樣交換?

還有我可以把MAC換成跟他一樣?

兩個相同的MAC這樣還能連線嗎?

网友:
MAC位址是獨一無二的. 會跟網卡綁在一起.
請Google "修改 mac address"

不要把二台電腦的MAC改成一樣,同時上網會發生衝突.
電腦應該會像IP衝突一樣給你警告,更嚴重者2台都無法上網.

网友:
你的網路情況應該是在 local lan 吧,即使改了 IP 或 MAC 位址可能也沒用。

因為可能是用 DHCP 的方式取得 IP 位址,而 MAC 位址可以鎖,但是也可以設定 "放行"。

所以最好的方法,還是找鎖你的人來解決吧 ^_^

网友A:
MAC 會被鎖? 可能你幹了什麼壞事?
網管會鎖 MAC 通常都是違反了資訊安全規定,或是封包流量異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C 會被鎖? 可能你幹了什麼壞事?
網管會鎖 MAC 通常都是違反了資訊安全規定,或是封包流量異常。 ...

這種人經警告後不聽公司就直接請他捲鋪蓋走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種人經警告後不聽公司就直接請他捲鋪蓋走路了..

所以要回覆問題時也要看一下問題所在,不要成為犯罪的幫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回覆問題時也要看一下問題所在,不要成為犯罪的幫兇!

呵呵~~我只是聽在科技公司上班的朋友講過,大科技公司資安管理超嚴格,
連主機機殼都不能換開,除非你打算換工作了...

网友:
https://tw.search.yahoo.com/search?fr=chr-yo_gc&ei=utf-8&ilc=12&type=227087&p=macmakeup
試試這個

网友:
還是小心點好,如果SWITCH有鎖MAC數量,也是會發現不對的…
然後您就會被約談…

网友:
軟改MAC很簡單,於作業系統內即可軟改

只不過LZ用途不明~請自行search相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