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YF-370A 電表顯示異常

楼主(2015-03-30):
大家好!

最近發現用了20年的 YF-370A 電表顯示異常, 拆開後發現電池接頭被鹼性電池漏液破壞了.
用工研醋抹半天總算是清的差不多了.

清除後如下:

但是雖然表會跑, 但是數值是錯誤的.
這個情況不論是在 DC檔, AC檔 都有問題. 還沒試歐姆檔.

同一顆電池在新電表上如下:

我看了線路圖:

是否指針表本身故障了? 因為不管哪個檔位都有問題?

网友:
這種電錶在測試電壓、電流時是不用電池的,只有在測電阻時才會用到電池。

网友:
很可能是電池漏液腐蝕到電路板或檔位開關,電池液有導電性會讓零件間絕緣下降,1.2V電池量起來指示3點多V應該是這個因素,請拍範圍大一點的照片,檔位開關接觸點、電路板整體、表頭保護貼紙等最好全都入鏡。

歐姆檔以外的檔位跟電池無關........

网友:
將開關置於DCV10V檔時,待測DCV電壓經過路徑如下:
5k+40k+150k+3.16k+2k=200.16k(錶頭的左下角亦有標示DCV阻抗為20k歐姆/V,故在10V檔時,總內組應為20k*10=200k歐姆)
當外加滿刻度輸入電壓時(10V),可求出滿刻度電流,I=10V/200.16k,約等於50uA.(即圖上標示約為46uA),若實測電壓偏高,排除電流錶本身問題後,可能是此迴路上的某電阻因電池漏液,而導致電阻偏低現象所造成.建議電路板需做清理.

网友:
或可用另一支正常的電表撥至歐姆檔,並測量故障電表的內阻,方法如下:

网友:
電池座已嚴重腐蝕,建議將其拆除,並裝上代用電池盒,可確保量測品質.方法如下:

楼主:
這是電路板的狀況, 看來是有幾個電阻有被影響到.

我先用另一個電表看看內阻值如何.

网友:
用榔頭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電路板的狀況, 看來是有幾個電阻有被影響到.

電路板的確有被腐蝕到,用酒精+牙刷將電路板兩面清潔,乾了之後測量被腐蝕的PCB線路是否斷路,再組裝起來試試看,若還是不行就放棄吧,畢竟300元的東西用20年已經夠本。
370使用的精密電阻有點奇怪,大約10幾年之後阻值偏差蠻大的,自己產品使用的5%一般電阻反而比較穩定。

网友:
有電路圖 就好辦多了

先檢查 電路板佈線有無斷線(目視)  可以以一個光源在元件面照射  這樣透過來的光就可以協助辨識
就像X光那樣子

再來就是 元件測量  挑掉一隻腳量就好  分壓電路區可以不用 因為那邊已知另一邊都是波段開關
表頭要先分開以免測量時誤傷

楼主:
初步檢測:

目視有腐蝕的電路, 電阻值都很低 (0 歐姆), 所以線路應該還好.

電阻部分, 針對 DC 部分, 找到一個確定損壞 (線路圖中 0.98 歐姆 那個), 但是這個應該是很久前打錯檔去燒掉的, 跟現在應該沒關係.
另一個是圖中 (3.16k) 那個, 拆下量 3.14k.. (這樣算是壞的?)

發現有幾處應該是腐蝕關係, 有點冷焊了, 有重新上錫.
其他的就還沒去看.

當然會買新電表就是知道舊的壞了, 而且新電表對我來說已經是有點誇張了, 平常根本舊的指針表就夠用了. 這是當作一個學習吧! 邊學邊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電路板的狀況, 看來是有幾個電阻有被影響到.

10V檔內阻可能只剩約60k歐姆,表示150k電阻,只剩約10k歐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個是圖中 (3.16k) 那個, 拆下量 3.14k.. (這樣算是壞的?)

3.16K變3.14K是誤差變大了沒有壞,這就是前面說的10幾年的370電表電阻變化很大。

這顆電阻阻值變化對電壓檔是有影響,但還不至於影響到成倍,應該還有其他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檢測:

目視有腐蝕的電路, 電阻值都很低 (0 歐姆), 所以線路應該還好.

>>另一個是圖中 (3.16k) 那個, 拆下量 3.14k.. (這樣算是壞的?)

誤差為: (3.14-3.16)/3.16 * 100 = -0.63 %
若(精密電阻)誤差為 +-1%,則是 良品
若(精密電阻)誤差為 +-0.5%,則是 不良品(誤差過大)

以前上課不認真,三用電表線路簡單...
但看半天都不懂電路圖上與電路板上走線與複雜的圓形撥盤...
今天在好幾個圖一起看(利用小畫家,做簡單的鏡像翻轉),終於看懂,明白了...

以下就以樓主 您的 10V為例,實際走一下線路與電路走線
(有很多銅箔,都有被鏽蝕...)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

我自己並非學電子的, 只是有興趣學學.
剛好遇到這個簡單的電路, 又有線路圖可以參考.

今天下午也是看著圖想了好久, 終於看懂是怎麼跑線路的.
轉在10v 檔這條路上的電阻都有拆下來看過, 真的只有那個 3.16k的誤差比較大, 其他還好.

但是拆拆裝裝後, 那顆電池的電壓量起來又不同, 所以可能真的是冷焊造成?
晚點我再把各個檔次的內阻值量一量, 下午印象中是沒有差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電路板的狀況, 看來是有幾個電阻有被影響到.

先解決因電池漏液造成的電路發黑氧化腐蝕的問題!
電路發黑氧化腐蝕的部份: 紅線標示

電路發黑氧化腐蝕的部份

電路發黑氧化腐蝕的部份

楼主:
更新 3.16k + 加焊其他電阻後:

測量同個電池:

0.5v 檔電阻值:

2.5v 檔電阻值:

10v 檔電阻值:

還是不盡理想...

我發現電阻拆下來量都還可以, 但是裝上去後, 雖然前後線路因為開關的關係所以斷路, 但是電阻+線路 的阻抗和電阻本身不同.
所以, 可能需要飛線來解決這些鏽蝕線路的問題.

線路圖上, V檔越高, 走過的路線越長, 所以可能更會受到影響.

下回沒事來修補這些線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 3.16k + 加焊其他電阻後:

測量同個電池:

飛線是要解決斷路的問題,您目前的問題剛好相反,要探討電阻值為何會變低?如果相關電阻拆起來量正常或是誤差沒這麼大,那就是電路板有漏電。

0.5V 那檔阻值還蠻正常的,0.25V 開始偏差,10V 差更多,電路板先用酒精清潔看看。

楼主:
恩... 了解, 先清潔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了解, 先清潔看看.

下圖三條紅線走線很接近,又是腐蝕區,電池液導電影響很有可能,可分別測量電阻拆下來跟裝在板子上阻值是否不同?不過有時焊接加熱狀況會有變化。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撥盤下的接點轉久已經都磨壞了 , 造成阻抗變高??
因為看照片有明顯的刮痕...我不懂亂亂說的...

楼主:
但是, 就像前面大大說的, 我量起來, 阻抗都是降低的, 不是變高...

网友:
依據20#ysc大的分析,電阻150k與40k電阻間存在相互漏電現象(200k電阻僅剩167K),可重點在此區域做清理.

网友A:
这个品牌的万用表是台湾的,用两节5号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品牌的万用表是台湾的,用两节5号电池?

是的,是台灣老牌三用電表廠 宇鋒 出品的,裡面用一顆 9V 方形電池+2 顆 1.5V 三號電池。
( AA 台灣稱為 3號 電池,AAA 稱為 4號 電池)

网友:
電路板導電了
唯一的處理方法就是洗電路板

网友:
有時腐蝕較嚴重時會滲入電路板纖維內,這時便需動刀或鑽頭處理了,尤其是在高電阻電路或高壓電路更需留意觀察.

楼主:
用丙酮清過後:

如果單點測量:
電路圖中:
3.16kΩ 位置實測: 3.151kΩ
5kΩ 位置實測: 5.023kΩ
40kΩ 位置實測: 40.33kΩ
150kΩ 位置實測: 151.0kΩ
800kΩ 位置實測: 820kΩ
4MΩ 位置實測: 3.88MΩ
15MΩ 位置實測: 15.49MΩ

這些都是壓在電阻位置, 和金手指上面測試, 沒有差太多.

表頭解焊後: 2.075kΩ

內電阻值:
在 0.5v 檔時: 10.03 kΩ (應該要10kΩ)
在 2.5v 檔時: 50.60 kΩ (應該要50kΩ)
在 10v 檔時: 204.1 kΩ (應該要200kΩ)
在 50v 檔時: 1127 kΩ (應該要1000kΩ)

看來有進步, 應該是能接受了!!

現在就看歐姆檔是否也都正常...

网友:
我有一台相同的型號,應該30年以上有了吧,前一陣子也是莫名奇妙的故障,又給我莫名奇其妙的弄好了,不算修好,還在等待下一次的發作.

看你那台外表保存的相當好,用完就收好入盒子嗎,或者少用?

楼主:
現在 AC/DC 檔差不多了.

但是, 歐姆檔還是有問題.
如果設定在 X1, 然後測試棒短路, 不管怎麼轉, 都無法達到 0 歐姆.

是否那顆 VR 需要換掉?  還沒解焊, 不知道是否還在 0 ~ 10k 歐姆之間...

歐姆檔部分的線路, 又有點看不太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現在 AC/DC 檔差不多了.

但是, 歐姆檔還是有問題.

1.5V*2的電池需夠電壓,才能在R*1檔作歐姆歸0.可將此電表至於R*1檔,再以外接數字電表至於DCV檔,並插入指針電表的插孔內,即可量得其內部電池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2的電池需夠電壓,才能在R*1檔作歐姆歸0.可將此電表至於R*1檔,再以外接數字電表至於DCV檔,並插入指針 ...

電池是全新的呢.... 所以我在想應該不是電池不夠電.

映像中, 1.5v x 2 我直接在電池盒上面量, 應該有超過 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池是全新的呢.... 所以我在想應該不是電池不夠電.

映像中, 1.5v x 2 我直接在電池盒上面量, 應該有超 ...

或許是電池座接觸不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許是電池座接觸不良造成.

後來改一個電池座上去, 捨棄舊的電池座.

現在歐姆檔也都正常了.

感謝大家!!!

网友:
這部分需要很有耐心地把這些鏽蝕或接觸不良部分處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