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42吋 42PG20D 有聲無影 換完Y版 影像變成 時有時無 要從...

楼主(2015-03-30):
請問進階模是在哪裡    我是新手   能指導一下嗎 ?  抱歉!!

网友:
我沒經驗,不過來陪葬的,規定寫再多也沒用,需附圖,時間上來得及趕快改。
首要條件,下面發文前不是有寫

請注意本版規定︰
1. 標題中請加註品牌、品名、型號及故障原因。
2. 在本版發帖一定要有照片(回覆不限)。
3. 照片不得使用外連空間,請先選右上角「進階模式」,再用貼文框上面「圖片」功能,上傳照片或圖片。

其它注意事項請詳閱版規,違規者一律依版規禁言或停權處置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同意以上規則後,請刪除以上說明再發帖。謝謝配合!

网友:
既然你無視版規存在,那只好依版規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