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透天網路線佈線請教

楼主(2015-03-30):
最近家裡房間裝潢,本來想連網路線都走電話線管路,結果設計師找來的水電工說不行。後來我發現我家每樓的對講機都沒在用,想說走這條管路從4F到1F,師傅又說線拉不動最後變成要走明線,從戶外跑到樓下。請問拉條網路線有這麼難嗎? 會不會是水電工怕麻煩,就跟我說不行?

网友:
請注意版規,發文必須附照片。

一般來說電信管路內再穿網路線是沒問題的,電信、對講機、網路屬弱電,水電一般不碰這區塊。

將府上電信管路查清楚畫圖PO上來,電話線出線口拆開拍照,版上有經驗的人很樂意幫忙的。

网友:
建議你找別家試試  ^_^
可能多付點錢就沒問題了

网友A:
P大
沒有配置管道間與預留管路(孔)實際上超難的。

對講機管線需看口徑還有彎管與(預留繩,沒有如管路依規定接合可加壓用射的),管內線路是否過多(沒圖沒真相,最好是電力通信路線圖)。

如果你的分配器一對多大概都沒辦法,多個分配器(IP分享器)用串的就有可能。

網路拉線不可能是水電工,(原理雖相同),接頭端子線路卻不一樣。

麻不麻煩不知道,如是重新裝潢,可以確定有錢好辦事。

這個你參考看看,看A大是否有做→http://bbs.pigoo.com/thread-55158-1-3.html

网友:
突然想到,你家的電表有幾個? 有申請分表嗎?
若單單只有一個,不知有沒想過使用電力線網路!

另外,如  Ysc 大所言,不妨畫張簡圖,拍照 PO 上來,就更容易解決問題了。

网友B:
(網拍)買拉線器自己穿、拉網路線,需要二個人,一個一頭送線,一個另頭拉線。
最近才從頂樓天線孔,多拉一條TV-CABLE到1F弱電箱,管內已經有一條,再拉一條(比較不順)另有他用.

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網拍)買拉線器自己穿、拉網路線,需要二個人,一個一頭送線,一個另頭拉線。
最近才從頂樓天線孔,多拉一 ...

請問您的透天頂樓是幾樓?您的拉線器買幾米的覺得夠長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您的透天頂樓是幾樓?您的拉線器買幾米的覺得夠長嗎?

一般管線配置都是一層一層一直串接上去,也就是垂直管線每層樓都有出線口,很少見到從底層一直穿到最頂層。

暗管垂直拉線其實很容易,通常都是上下樓層間直通的,難穿的是水平走線,牆-地板-牆 至少有兩個90度轉彎,樓板水平管路可能還有轉彎。

一般 DIY 用途,穿線器15米長的其實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大
沒有配置管道間與預留管路(孔)實際上超難的。

A大還沒下手~~~目前仍處在找料件的狀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您的透天頂樓是幾樓?您的拉線器買幾米的覺得夠長嗎?

拉線器30米,,估計實際管線長度約是20米.
樓高4層,約15.6米高.
如果只是室內分段、分層拉線,20米應OK。

楼主:
各位好,我已經將家裡的透視圖畫出。原則上電信箱入口在一樓的儲藏室,目前在牆壁鑽個洞拉網路明線到4F。電話線則是走管路到各樓層,我發現到四樓時不是直接到房間,而是先到浴室,再到房間的插座。這部分水電師傅表示無法拉線,因為這邊有水平的管線。第二個方案,也就是我想出來的。就是乾脆改走對講機管線,因為對講機比較單純,就由上到下而已。比較麻煩的是師傅說1F沒有管路連到儲藏室,而且線拉不動...  不知道同事到底如何拉線的?他家也是透天,就可以從電話線管路拉網路線到每一層樓。

网友:
一般對講機的管路大概都只有門口-1f電信箱-1f對講-4f對講
而且對講機2-4f大都在樓梯中間,是沒有辦法到房間里的
所以對講機的路俓就別想太多了
像這類的建物,即然電話線都是由一樓主箱到各樓層房間再作水平分佈
那麼只有走原有電話管路來拉網路線,
而且是必需作抽線再拉線的動作,連電話線一起重拉
一般水電大都怕麻煩是不會處理的,而且也都想不懂為何要這麼作
若找個稍微熟拉線的朋友能一起拉就能解決,
不然就要花錢去找外面一般通信工程類的也能解決
要在沒作裝潢前就先想好怎麼作,不然該釘的釘完就別想太多了
這類的線路找水電恐怕是找錯人的

网友:
網路 解決方案有三種以上...

1. 純"有線"網路
  優點: 有線的通信品質,較容易掌控
  缺點: 佈線(裝潢)問題

2. 電力線 網路
  優點: 免拉線(在同一電源區塊)
  缺點: 設備價格貴, 易受 電源干擾 問題

3. 無線AP
  優點: 免拉線, 行動裝置也可上網
  缺點: 無線電波疑慮, 無法連線(設定)問題,...

4. 混合型...
  混合 有線,無線AP,電力線網路
  優點: 改善 以上 缺點
  缺點: 要有較好的 規畫與管理能力

就看你怎麼想跟怎麼做...

楼主:
無線網路會另外架在一樓屋外,屆時會用鐵管架高(室外機),這樣理論上全棟都可以接收到訊號。
電力線暫時不考慮,因為有在玩音響,不希望電源有干擾到。還有就是1F到4F網路以後會跑10G,會有一台檔案伺服器放在1F儲藏室,因此網路頻寬必須是有線的方式。

网友D:
一般住家透天的話,大概都是上述的作法會比較合適,
有的人如果頂樓有太陽能熱水器或有監視設備時才會走對講機路徑至1樓電信箱
有趣的是如果以後要走10G的話,一般住家應該至少也用OM2的短跳線來用
不然一般等裝潢上去時,大部份都會離開壁孔的出處,想再重拉光纖就不容易了

网友E:
廁所裡有電話插孔?~~一邊嗯嗯一邊聊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廁所裡有電話插孔?~~一邊嗯嗯一邊聊天?

很正常喔,這10幾年以來蓋的住宅大樓,廁所內大都有留電話出線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正常喔,這10幾年以來蓋的住宅大樓,廁所內大都有留電話出線口。

這樣ㄚ~~窩廁所上網很方便

网友:
窩廁所上網拿手機或平板用WIFi連就可以了,跟有沒有電話出線口無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廁所裡有電話插孔?~~一邊嗯嗯一邊聊天?

現在廁所的確有留電話接頭,方便洗澡時接聽來電。剛搬進來時還真的去買了小型電話裝上,後來使用次數實在太少,電話潮濕故障後就沒再安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住家透天的話,大概都是上述的作法會比較合適,
有的人如果頂樓有太陽能熱水器或有監視設備時才會走對講 ...

目前打算先用Cat6線路就好,以後如果跑不動10G再換成Cat7。其實1F到4F的線路不長(預估不到20M),銅線跑10G應該綽綽有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打算先用Cat6線路就好,以後如果跑不動10G再換成Cat7。其實1F到4F的線路不長(預估不到20M),銅線跑10 ...

如果預期要跑10G的話,那一開始就要直接用cat7的線了
以經驗來說,沒裝潢就沒差,只要有過線的地方有裝潢
而且還不是對齊原孔開孔的話,大部份都沒有以後的機會可言
即然要用就事先一次處理好,沒裝潢前怎麼弄都可以也比較好作
而且要用到10g的大概就那2,3個位置而己
一般透天的最遠的就是4f的後面那間,大概就有20m左右

网友:
其實, 如果純粹1F和4F內網跑10G且共用寬頻, 比較偷懶的方法就是分成對講機1F-4F一段, 電信室-1F對講機一段, 中間接寬頻數據機或以HUB或SWITCH接起來.
PLC網路要看屋齡或是電線使用多久, 太老舊的個人強烈不建議使用 (吃過虧).
另外....找專攻弱電的廠商來看或許會有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線網路會另外架在一樓屋外,屆時會用鐵管架高(室外機),這樣理論上全棟都可以接收到訊號。
電力線暫時不 ...

個人看下來的感覺跟12# L大意見相近, 最大徵結應該是找錯人, 其次是費用的考量~~

以我公司之前裝潢時的案例來說, 水電師父原則上不碰網路電信線, 偶爾一兩條線會順手服務一下, 但不會考慮到干擾等相關事宜. 電話跟網路線是另外通信工程行的負責, 但水準品質跟施工師傅的經驗態度關係很大; 當初裝潢監工時曾與他們閒聊, 對方也明說喜歡接公司案子, 不喜歡接一般家庭的網路電話配線; 主因在於公司行號動則上百條網路與電話分機, 另外裝潢設計師一般會先找這些下包談妥大概, 在施工時較沒狀況, 工錢貨款錢也好拿...  家庭住戶則常常不到十條線, 一次出門也是一天工, 報價還常被嫌貴打槍, 所以有些就再轉包給個體戶...

報價部份對方在閒聊時也明說, 現在機台設備跟線材的價格都是公開狀況, 網上幾乎都查的到; 所以他們賺的眼前是拉線配接的勞力錢, 長期則是未來長遠的設定維服費, 例如公司行號的電信總機設定修改; 但一般家庭就沒有這個機會...

樓主可能先衡量一下預算再跟裝潢設計師討論一下, 或找通信電信行來憑估看看.
另外若是要自家用的, 考慮一次就把線材規格拉到頂, 價差應該比下次再找人二次施工便宜些!

楼主:
多謝大家的意見。 CAT7的線我只找到100M四千多元的版本,水電師傅說他也可以找得到但是要我買一箱才行,因為沒人用。後來我想一想走CAT7除了線貴,還要CAT7接頭而且母座也不好買,乾脆就先走CAT6,等以後普及再說了。這位水電師傅我想就算了,以後再另尋高明,他現在說沒辦法我也沒轍,總不能拿刀架著他脖子。順便補充一下,現在VDSL Modem是放在1F電信箱旁,modem如果拿到4F訊號會有問題。因此以後打算router也放1F,10G連接4F的另一台switch,再各自連到4F的三間房。

网友:
要看管配的多大,要拉一兩條線應該是沒問題,如果不行就每一層樓天花板鑽個洞在用壓條收尾,分享器最好放在2f

网友:
不知道你電信管內原有幾條線
狀況一
如果只有一條電話線
我會直接用引線器再穿一條網路線
狀況二
如果內有多條
那最好全抽掉再加網路線一起重拉
狀況三
管內線已難再收納一條網路線
一樣全抽掉
捨電話線用網路線取代
這樣應該可以穿得下
然後將網路線棕色及棕白兩心移作電話線使用

网友:
要用舊有的弱電管線拉網路的話,先把所有的管線從哪點到哪點搞清楚,

像我老家也是四層透天,一樓店面,二樓客廳廚房,三四樓前後各一房間,

弱電箱在一樓,一條管走對講機,然後串接到四樓走廊的對講機。

另外三條管,分別到四樓前面、三樓前面、二樓客廳,

在電箱旁邊還有一個沒蓋的管,通到二樓客廳,

客廳在上述兩個管路出口旁邊又一條通到三樓前面的房間...

以上幾條管,扣除對講機那串一定是彎來彎去,

從其餘的跟弱電箱都在同一側牆壁,垂直位置也很接近,

但當初抽換線的時候,借來的15米穿線器差點不夠長,

一層樓算3米高,跨三層樓理論上不會超過10米,

結果四樓那條管不是直接垂直下去,而是水平往右走到走廊在往下到一樓,在往左走回電箱,

感覺莫名其妙的倒ㄇ字走法,記得那次扣掉前後預留半米,總共用掉16米的網路線,

然後浪費一瓶過期的洗髮精當潤滑用....

网友:
後來稍微釐清那些管線為什麼這樣走,

大概得出一個結論,當初電話跟電視是分開走的,

電話採星狀,所以二三四樓各有一條管到一樓電箱,

電視用串的,所以電箱串去二樓在串三樓,最後應該串到終點四樓,
四樓有看到插座盒卻沒管,原因為何就不知道了(也無所謂)

但殘留的同軸纜線也沒在用,就連同電話線抽掉,換成兩條網路線,

四分管加上一堆彎角,兩條cat5e也差不多是極限,
一條跑1Gbps網路,一條跑100Mbps+兩路電話。

貓六?完全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