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擴大機磁環電感要怎麼選擇更換呢!?

楼主(2015-03-30):
請問擴大機磁環電感要怎麼選擇更換呢!?
電感旁邊的電容爆漿了,想一併把它給更換!
這個電感主要是濾什麼呢!?可以將他升級或換好一點的嗎!?

不好意思,如不清楚我再抽空多拍幾張不同角度的!

補充內容 (2015-4-1 09:44 PM):
補上圖片~
188791

188792

网友:
不會壞的元件!
兩種不同顏色的漆包線,繞製而成應該是顆變壓器!

网友:
那個電感不要動它

网友:
擴大機百百款,你指的是哪一款??????????????????
該電感又是在擴大機的哪個位置???????????????????????

楼主:
回以上前輩,應該是變壓器,他旁邊的電容爆漿了!一般應該會是濾波電容,我還成同歸格的電解電容會有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以上前輩,應該是變壓器,他旁邊的電容爆漿了!一般應該會是濾波電容,我還成同歸格的電解電容會有問題嗎 ...

你這應該是車用的吧
這個區塊應該是電源區

首先
電感換不了  時間成本太高   再來電感不會壞  要是壞電感 那運作環境我想應該要先改善

電感可以換成LOW ESR 的  電壓可以用高點的 35換50 類推
LOW ESR 日系電容 都可

网友B:
幫版主改一下別字....cc

>>>>電感(容)可以換成LOW ESR 的  電壓可以用高點的 35換50 類推
LOW ESR 日系電容 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應該是車用的吧
這個區塊應該是電源區

回前輩,的確是車用的,電壓換大會影響充電時間嗎?另外容量換大呢?可行嗎?

网友C:
這顆電感是升壓變壓器吧
千萬不要動這顆

濾波用的電感,應該靠近輸入端才對
要找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幫版主改一下別字....cc

>>>>電感(容)可以換成LOW ESR 的  電壓可以用高點的 35換50 類推

慘了我最近一直打錯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的確是車用的,電壓換大會影響充電時間嗎?另外容量換大呢?可行嗎?

電壓換大會影響充電時間 不會!!   來的電還是一樣
就跟水桶   越厚的水桶越耐用 材質 就用是我說的日系電容 目前在本例當中最適合的

容量換大呢  可以

不要換到太大 容量大 體積就會有所增大 要注意 塞不下就白買了

可以帶換下來的電容對尺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慘了我最近一直打錯字

不知道您是用那種輸入法,我用行列輸入法,有時還是要選字,
但有時也會忘記選字,事後又忘了檢視一遍,超過更正時間就改不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您是用那種輸入法,我用行列輸入法,有時還是要選字,
但有時也會忘記選字,事後又忘了檢視一遍, ...

我現在還在用萎軟輸入法  因為我還在參考哪種輸入法比較好

一直想找像GOOGLE鍵盤那類的輸入法

這是我現在用慣的鍵盤 筆電原鍵盤用不習慣
但是這鍵盤沒有注音符號 直接打的
所以有時候 會有誤差 像我剛剛直接打成直線    AD 打成AF (後來順水推舟化解危機了n_159|)  感謝壇友
這鍵盤是跟朋友一起買的 還維修過 可以在我的相簿內發現
按鍵失靈基本上是導電薄膜與電路板接觸不良
造成部分按鍵不掃描 清潔後重裝 修復95%

其實我在打字的時候常常想很多資料 或是哪邊有參考源或是圖片可以拉過來
所以基本上就容易出錯 最近則是更脫線 一直被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電感是升壓變壓器吧
千萬不要動這顆

好,我在拆下拍照給您看看

楼主:
補上圖片~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左右兩側的電晶體可以更換好一些的嗎!?
看一些擴大機都打著使用東芝品牌的電晶體,可是我的不知是啥牌沒型號!

另外,回到原點了!
1.濾波電容是哪個位置的呢!?
2.左前喇叭有時無聲該從哪邊檢查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