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電腦掛了,真的超不爽的~~~~~~

楼主(2015-03-31):
因為已經過了十二點,所以算昨天。

昨天一早打開電腦準備工作,突然看到電腦好像硬碟有問題似的,HDD要重開自我修復。

我想,這80G的硬碟,掛了也算鞠躬盡瘁。。。。

就用Ghost把win7的檔案寫回來就好了。。。。。寫一次要半個多小時。。。。

終於好了!

上機郤依然無法正常開機!!??

認份一點,重裝win7好了。就這麼裝啊裝的,當然到了某個時候就要重開機。就重開吧!

這次一開,變成HDD抓不到了!!??剛剛不是還在用嗎???怎麼現在就抓不到了!!??

就想到以前BIOS有開啟ACHI模式。內定是關的,就把它關了!

果然,win7就裝起來了。。。。。。

一連串文字下來,看起來好像動作沒幾個,應該還好吧!!
其實時間花了好多好多~~~

像一開始懷疑壞軌,就試了好幾次,大家都知道,一大堆錯誤要很多時間的,而且還好幾次。
再來Ghost回win7也做了四、五次,一次都四十多分鐘。

再來安裝win7再補丁,補丁170幾個,光補丁也花了一個多小時。。。。

好不容易裝好了、還有一軟體還要一一裝回來。。。。。。。今天就這麼搞了個半死。。。。。。原因只是「電腦主機板的一個小功能壞了」。

後記:
後來用partition的工具去看Ghost回來的win7,好像怪怪的。我用的是Ghost115,好像有人說可以正常備份與還原win7。但是怎麼我用起來怪怪的。

有人知道有什麼好工具可以備份與還原win7的嗎???

今天真的是很無言的一天。。。。。。總算弄好了。。。。:on_141|

网友:
恭喜~還好總算弄好了
看來功力又增加一成了n_044|

网友:
我也是用GHOST1151

网友:
重灌是條漫長的路阿,尤其更新只能等等等的,加上要除錯更花時間

我是用這套  http://www.yjhy.com/index_yjhy.html

Windows一鍵還原,還挺好用的,用起來目前也沒啥問題。

网友A:
我也是xpe+ghost 1151 ,好幾年了一直都沒問題.....
不過draculaxx大,到底是什麼零件掛了,才造成這樣子的啊?

网友:
GHOST1151還不錯用,不過我裝WIN7一定是GHOST原版的再慢慢地打補丁,
網上有很多所謂的整合最新版都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xpe+ghost 1151 ,好幾年了一直都沒問題.....
不過draculaxx大,到底是什麼零件掛了,才造成這樣子的 ...

我花了很多時間測試可能故障的零件,包括換記憶體、硬碟等等。

後來發現是「ACHI模式」功能故障,只要關掉就行了。。。。。

目前還是用同一台電腦,東西也全都沒有換,所以應該是南橋部份功能故障。

但是還能正常使用就不再管了。。。。。

网友:
我來說說我用電腦的經驗吧!

我是跟著電腦工業一起成長的老人,從念書階段時的 Z80 學習機與 APPLE II 卡式磁帶遊戲。
當兵回來還在玩電腦遊戲,Mac 的電腦與 286 也都有在玩,Mac 的遊戲與畫面也都比同時期的 PC 要好也貴許多。
真正當工作機是 386 時代,弄了一套用 PCAD 畫線路圖,就這樣沒有其他用途。
486 時代電腦零配件開始蓬勃發展起來,開始幫別人組電腦賺零花錢,Win 3.1 時代已經有 Modem 與 BBS 可以玩,Mac 不再投資了。
奔騰時代有影像卡與全彩畫面遊戲可以玩,用 PC 最好了,三天兩頭的升級配備,全部加起來也花不少。
那個時後都在當 PC 組件廠的 QC 義工,相沖不相容的情況很多,而且動不動就要重灌,浪費了許多寶貴光陰,現在回想真不值得。

現在的硬體即使是小廠產品也都有一定的耐用度,但是作業系統還是很不長進。
XP 無法長時間工作就是要常重開機,當機畫面常常放給你看,但是操作介面卻是最熟悉的。
Win 7 改進了可靠度,但是介面又要重新學,要找一個工具都要先想一想在哪裡後又要能找到才能用,一些不常用的設定都要靠 Google 才能解決。
Win 8 又變本加厲,連最常用的工具列都要藏起來,為什麼不能延續以前版本的操作介面只要去改內部疊床架屋的程式架構就好。
還好我還能有選擇權,最後我選擇放棄不用。

十年前我又回到 Mac 的懷抱,約每五年換一次主機就好,加 RAM 換 HDD 都是小事也都不會比較貴,現在電腦全年無休都一直很乖,每年重開機次數都能數的出來。
是工作機也是娛樂機,雖然效能不是很高但已經夠用了,能打文件、轉檔也能玩知名遊戲,不用擔心當機文件無存檔,硬碟不分割舊文件也好找。
會用到的軟體都有 OS X 的版本,畫面簡潔又賞心悅目。偶而需要跑 PC 上的專業軟體只要再開模擬器跑 Win 系統就好,這個需求全年統計機率也不到 5%,但我還是手癢同時裝了三個不同版本的 Win 系統。
哪個玩壞掉就不要用改用別的,即使要還原只要將備份的檔案複製回來,一分鐘就 OK 了。
上網也不用再擔心病毒與木馬這些困擾,想看什麼就去哪裡,封閉的系統還是有安全上的好處。

我不是電腦工程師不靠電腦吃飯,我只想簡單用電腦,只有不要出錯與故障的要求,不想再走換硬體除錯與重灌的舊路,這樣有很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