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olin KLT-2052 偏光膜求助!!

楼主(2015-03-31):
我只拍這台電視的品牌及機型,因為這台的偏光模已經損壞了,我想請教各位大大這台的內+外偏光膜是用幾度的呢?!

网友:
會不會一樣是外0內90度......猜的

网友:
拆下只剩面板,將外層內層撕去,用手高舉平放,由下往上目視面板邊邊。

如果有發現彩色條紋就是90度,反之。

有以下狀況
例如:
1.撕去外層,   有看到彩色條紋,那就是 外0內90
2.撕去外層,沒有看到彩色條紋,那就是 外90內0
3.撕去內層,    有看到彩色條紋,那就是 外90內0
4.撕去內層, 沒有看到彩色條紋,那就是 外0內90

反正不管撕去哪層,有看到的就是90,沒看到的就是0

忘了說明很多都是內90外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只剩面板,將外層或內層撕去,用手高舉平放,由下往上目視面板邊邊。

如果有發現彩色條紋就是90度,反 ...

又學到一招了...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