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扇三段風速維修

楼主(2015-04-01):
家中吊扇風速切換時不好切,就是要把風扇關掉時,常常要切個數十次才能關掉。就像是升降速時,有時候無作用。
今天小弟把吊扇拆下來看,把金屬接觸面用接點擦拭一下,還不確定是哪邊的問題所以又裝回去。
裝回去後,很明顯的只剩下三速(應該是三速)和關能用,一、二速切換完全無作用。
這應該是電容問題吧?請問是哪一顆呢?
我有看段數開關,灰色1速、棕色2速、紫色3速、黑色L

网友:
猜測 灰色1速、棕色2速 的轉盤 接觸不良 或 電容壞(容值變小---用電容表量一下便知)

楼主:
那會是哪一顆電容?因為我看兩顆電容都有互相接到

网友:
第一張開關上左跟上的銅片接觸點似乎斷了?
看照片跟右下的不太同
電容我想左邊那顆是切換速用的,右邊是啟動電容

网友:
若是確定接點沒問題,兩個電容都換了吧!

网友:
RE:常常要切個數十次才能關掉
1.原來開關未能拉到底 段數撥接 定位不良!
2拉鍊.撥接凸軸磨損 未能帶動橘色 段數撥接開關到定位!

裝回去後,很明顯的只剩下三速
開關裝回去時 原位準 定位不良!

网友:
那個開關內部的彈片....已有明顯磨損痕跡(沒接線的那一格)
可到水電材料行購買新品...一個約40~60元左右(我換過)...
若還是不行...再找電容表量一下那2顆電容...

网友:
是三個電容喔

一個是啟動電容  一組是緩速電容
啟動電容是並聯  緩速電容是串聯

緩速電容 應該有串接到開關上
啟動電容應該是與馬達並聯在一起的
開關壞了  彈片嚴重磨損 正常的彈片 會有倒鉤 你這已經沒了

楼主:
確實開關壞了~換開關還沒換電容就好了
謝謝各位大大的教導~

网友:
大部分是銅 積碳 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