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Aspire 4736ZG 5V 短路維修

楼主(2015-04-01):
Acer Aspire 4736ZG  5V 短路維修分享給各位
Acer 4736ZG 電腦無供電反應 19V 待機 0.004A ,電源燈不亮,開関沒反應

查19V 有供電,再查19V 變 5V 3.3V 供電之 電源管理IC, [發現 5V 短路 阻抗只有1.5歐姆(對地) ]

將 5V (+5VALWP 與+5VALW電源切開RJ4)  3.3V (+3VALWP 與+3VALW電源切開RJ2)

量測+5VALW 迴路 還是短路 只有1.5歐姆,而且接+5VALW 電路不少,一個一個移開元件,工程大呀!
故在下想一個方法 , 即使用Powersupply 調成電壓+5V ,  接進 +5VALW 迴路 (逼宮法),
看誰短路,它會發燙的!

您看5V 僅剩2.87V ,電流滿載 ,5A 多

約30-40秒 後發燙 移除電源,(不可太久PCB 板內 5V 電路會斷)

摸摸找找 ,找了很久終於....

C2130 故障,移除即恢復正常 (這顆電容故障外觀很漂亮,完整喔,無法使用肉眼看出任何異狀)

更換新品C2130 0805 10u/10V

順便更換這台通病 易故障部份  "超級電容"..

更換330u 6顆

接回RJ4,RJ2 量測 5V 3.3V …等都有

電源LED 也亮

完工,測試!

分享給各位,不吝指教! 謝謝!

補充內容 (2015-4-2 12:03 PM):
各位痞酷網的前輩,電容故障,尤其是鉭質用眼睛看,有時候是無法看出來的...

補充內容 (2015-4-4 12:14 PM):
在下希望大家儘量POST 維修心得分享給各 "維修愛好者" !

補充內容 (2015-4-4 12:59 PM):
請  鼓勵大家要 "物盡其用" 東西修起來不多錢,盡量用修的. 才不造成資源浪費 .但如果像有的設備不堪使用,就換新吧!

网友:
請問大大,我的4736zg有過電可是不開機,檢查過螢幕是正常且也改過超級電容,按電源鍵風扇會轉一下就停了,是否為獨顯晶片故障造成的。謝謝

楼主:
您好:
1.  上powersupply 看 電流跑多少?

2. 記憶體沒插好或故障(找不到RAM),也會如您所描述這樣 喔! 或者超級電容上 濾波有問題也會! CPU 與顯卡溫度還不夠,風扇也會不轉!

   如果是斷電則. 先看 電流跑多少後 卡住  電源關機 ? ,(電池不接)如果有1.2A 左右 或 1.X 多安培  shutdown 才是顯卡. 過0.9A 以後是顯卡程序.

3.(電池不接)4736ZG 待機應是如第14張圖, 0.011A 左右

4.請問還沒換超級電容 之前會這樣嗎?

网友A:
恭喜完修,精闢解析,淺顯易懂,如果維修文都能這麼讓人了解,該有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精闢解析,淺顯易懂,如果維修文都能這麼讓人了解,該有多好!

謝謝您,不嫌棄,放上這粗淺的文件!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是買二手的,原本賣家只說過電不開機,買來後才發現這台已被拆修過,重新更換新的鉭電容,結果是一樣的,記憶體與營幕確定是正常的,我只有一個電表而已,不知應從何量起?
若是獨顯故障,晶片哪裡買的到,想自己換顯卡,感謝指導。

网友:
轉一下就停了,通常有短路現象或缺某路電壓也會自動斷電,若確定nec超級電容有換好,就看下電流跑至那
,換顯卡晶片要有設備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是買二手的,原本賣家只說過電不開機,買來後才發現這台已被拆修過,重新更換新的鉭電容,結果 ...

承如 jackchen681 大大所言,就看下電流跑至那兒  ,若是顯卡,您最好有三溫BGA 返修台,才可更換,獨顯晶片,是很好買,如露 X X X,對岸..等.

网友:
謝謝回復,我在量看看電流值。

网友C:
很詳細
感謝版主提供寶貴資訊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詳細
感謝版主提供寶貴資訊
謝謝~~!!

您好:
謝謝您觀看這篇文章,要跟您說明:我不是版主.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