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電漿電視 42PG20D-DA 有聲無影

楼主(2015-04-01):
原本有聲無影  更換Y版後  變成 熱機後 會無影像  重開機2-3次後又正常

查修的時候  碰到Z版的FET 短路到  結果整排散色器上的晶體全部掛了

換完晶體之後   線在又變成 有聲無影了  請大家幫幫忙看該往哪個方向查

基板配置

基板配置

型號

型號

型號

型號

機板配置

機板配置

Y版

Y版

楼主:
Y版  各主要電壓如下
VS   186V
VA     60V
5V     正常
VY     5V
VSC   7V
VZ     78V

Y版右上角散熱片上的6顆晶體電壓 由上往下

33V
0V
8V
中間黑色散熱片的6顆晶體電壓 由上往下
中間白色散熱片的6顆晶體電壓 由上往下
最左邊教長的散熱片的6顆晶體電壓 由上往下
大顆  左0 中0 右0
大顆  左2 中187 右2
51N25  10V
51N25  10V
51N25  10V

右上角散熱片的晶體電壓

右上角散熱片的晶體電壓

最左側的晶體

最左側的晶體

网友:
燒了Z板,卻沒有Z板的相關圖片!?

電漿維修難度高,沒把握最好送修,但相對零件取得不易,費用也高。

想修好要有心理準備。

楼主:
Z版  已經修復 電壓正常    Y版  跟電源板拆下來檢修    慘案再度發生...... 目前 當作玩玩看  手上共有兩片Y版  看看能不能拼湊出一塊好的吧...  有熟LG 或者電漿的 各位大大歡迎一起討論  玩玩看   反正 回收場撿回來的   就當玩具 玩玩看囉

网友:
請問大大有多的主板(A/D)嗎?

楼主:
沒有捏  你的同型號的嗎   有賴的話  +我賴私聊   ID  rick-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