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EL 外場喇叭的分音器零件詢問

楼主(2015-04-01):
朋友那裏有一顆外場喇叭聲音異常,拆開後發現分音器上爆了兩個黃色應該是金屬薄膜電容和一個自復型保險絲。
問題來了,那兩顆電容上面分別是474K 100V 和 105K 100V,我跑去電子零件行買不到,問店員他說是音響專用的規格?
請教前輩們,這兩個零件該如何變別規格和代用呢(如果真的買不到的話)??

网友:
啊就0.47u 與 1u 的金屬皮膜電容

网友:
可以代用的啦.3樣換一換就OK了.試試看您就知道了.

楼主:
可是跑了兩間都沒有0.47u 與 1u 是100V的......

网友:
廢板上找找
基本上,電源輸入濾波用的X電容,即可代用

网友:
您好:
0.047uf 耐壓 100 200V 400V 630V ,
0.1u  耐壓  200V 400V 630V 1000v 都有,
露X 拍賣也有,而且好喇叭用的分音器 "電容" 都非常不錯,如用Jensen ,Mcap ,..等
但這些電容價位不斐,故不是很高檔喇叭,分音器 "電容" 就用便宜的吧!
德國WIMA 電容價位不高,可考慮!
若找不到再找 我(我手上有0.1u/630V 法國SCR).

補充內容 (2015-4-2 12:38 PM):
說明:474/100 是 0.47uf  ,與 105/100 1uf  這都買得到的!

楼主:
找了一個下午的零件終於找齊了,先感謝幫我解答的各位前輩。
然後酸一下長明街的一些店員們,幾個都亂指示我錯誤的零件,要不然就是不理不睬的,
等等組回去試音看看喇叭的情況。
換下的屍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個下午的零件終於找齊了,先感謝幫我解答的各位前輩。
然後酸一下長明街的一些店員們,幾個都亂指示 ...

要找傳統店啦~~   特別是那種老闆在打哈欠 或是在聊天的

傳統店老闆有技術   還可以攪豬屎  攪一攪 這幾件買一買價格更低 規格還可以更好!!

网友:
你換上去的那個綠色電容撐不了大電流多久的,使用的壽命會比原來的黃的更慘,薄膜電容燒引腳側塑膠爆出是典型的引腳電流承受能力不足,
臨時試用可以湊合,去買大一點的金屬膜電容,或是你換上肉色新的1u電容那種,兩個串接不就有了!
我會選引腳比原黃的粗,置少要同樣。
兩顆一般金屬膜0.22+0.22(0.27)併接都好過用綠色那種

网友:
您好:
您換上的是Mylar 電容,找台北佑昇有Wima 金屬皮模電容.
聚乙酯電容 是Mylar 電容 .(用在喇叭分音器上聲音較不佳)
聚丙烯電容 又稱PP電容.

网友:
擴大機肯定功率不小,第一次看過有喇叭分音器電容爆成這樣的,大多都是電風扇或是電磁爐居多。這種外場PA喇叭不用在意什麼音質啦,換成CBB或聚苯乙烯之類的自動回復式AC電容就好。容值可以利用並聯或串聯來調整,不過0.47uf跟1uf應該滿常見的。

网友:
我也建議你0.47和1uF都換WIMA PP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