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42U32,數位接收部分出現馬賽克

楼主(2015-04-02):
各位前輩大家好,禾聯HD-42U32,數位接收部分切到13台會有馬賽克情況(如圖),其他頻道偶而也會有馬賽克情況,輸入源AV、HDMI、VGA正常,我已將視訊盒電解電容全部換過,降壓IC部分也查過正常,不知其他前輩是否有其他方向供小弟參考,小弟萬分感激,謝謝各位。

馬賽克1

馬賽克1

馬賽克2

馬賽克2

馬賽克3

馬賽克3

馬賽克4

馬賽克4

馬賽克5

馬賽克5

視訊盒背面

視訊盒背面

視訊盒正面

視訊盒正面

网友A:
找原廠更新軟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原廠更新軟體即可~

不定時會整個跳成有細直條文(如圖片),之後輸入源之AV DMI VGA 都變成有細直條紋,顏色跑掉。

楼主:
滷雞蛋大大 那過保了,原廠會接受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滷雞蛋大大 那過保了,原廠會接受嗎?

付費就接受~

楼主:
@@  所以只有改版嗎??..還是還有其他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  所以只有改版嗎??..還是還有其他方式..

付費請原廠更新軟體~

楼主:
恩恩 好 我明天再問問 Service,另外我好奇的是你怎那麼肯定是韌體問題?怎判斷的可以教一下小弟嗎? 有具體的思維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好 我明天再問問 Service,另外我好奇的是你怎那麼肯定是韌體問題?怎判斷的可以教一下小弟嗎? 有具體 ...

原廠說的,自己也常遇到,台視13台最嚴重,民視四季台偶而發生!

网友:
數位第13台馬賽克的問題找原廠更新軟體即可解決,至於畫面不定時會整個跳成有細直條文(如圖片),之後輸入源之AV DMI VGA 都變成有細直條紋,顏色跑掉。這部分應該是那塊120HZ的版子出問題(也有可能是那塊板子上的線材老化接觸不良造成)

楼主:
1.數位第13台馬賽克的問題--為什麼一開始不會這樣?要等用一陣子之後??是韌體記錄使用多久之後.再把時間變數拉到程式去執行造成程序錯亂?? 我猜想會不會是這樣...2另外直條紋問題,那塊倍頻板聽說也常NG,明天我再查查看哪個地方零件老化.   感謝滷雞蛋及TDK68熱心回復~  對了禾聯工廠模式不知有哪位大大知道,造福痞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