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 內容, 把其中一段轉檔成 MP4

楼主(2015-04-02):
DVD 的內容, 通常是 *.VOB

下載工具 FFMPEG
WINDOWS 版的
http://ffmpeg.zeranoe.com/builds/
解壓縮用 7-zip

解壓完成, 自己寫個 BAT 劇本執行檔
內容如下

set DVD_file=D:\VIDEO_TS\VTS_01_1.VOB
set MP4_output=e:\dvd_01_6.mp4

ffmpeg -i %DVD_file% -ss 30 -t 45 -vcodec libx264 -vf yadif -b:v 2000k -acodec libvo_aacenc -b:a 192k %MP4_output%

pause

解釋一下BAT 劇本執行檔 的內容,

set DVD_file=D:\VIDEO_TS\VTS_01_1.VOB
設定要轉換 DVD 檔案來源, 俺的 DVD 在 D: 底下, 所以是 D槽

set MP4_output=e:\dvd_01_6.mp4
設定要輸出的 MP4 檔案和存放位置, 俺的是存在 E槽

ffmpeg -i %DVD_file% -ss 30 -t 45 -vcodec libx264 -vf yadif -b:v 2000k -acodec libvo_aacenc -b:a 192k %MP4_output%
ffmpeg, 執行檔
-i %DVD_file%, 輸入的DVD檔案
-ss 30, 從30秒處開始轉換 (好像不靈光)
-t 45, 轉換長度為45秒處停止轉換
-vcodec libx264, 視訊編碼器 : libx264 (MPEG-4 AVC) 可被多數顯示晶片的視訊加速(硬體解壓縮)所支援
-vf yadif, 視訊解交錯濾器,DVD轉檔所需
-b:v 2000k, 視訊位元傳輸率,單位是 bits , 取 2000KBps 位元傳輸率的話
-acodec libvo_aacenc, 常見項目為 libvo_aacenc (AAC), libmp3lame (MP3)
-b:a 192k, 音訊位元傳輸率,單位是 bits, 取 192KBps 位元傳輸率
%MP4_output%, 輸出的 MP4檔案

執行轉換中, 最後會得到一個 MP4 的檔案

最後的試驗結果 大約11MB

抄寫的參考
https://www.ffmpeg.org/
http://reader.roodo.com/rocksaying/archives/22568176.html

网友:
或許是您給的連結寫的這段

在近期的版本中, -ss 應該放在 -i 參數前; -t 必須放在輸出檔名之前。否則截取出的內容,可能會發生影像與聲音不同步的情形;又或者是截取到錯誤位置與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