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13.9吋白牌K901平板unroot後,整個內部儲存不見

楼主(2015-04-02):
我要把莫名其妙跑進預裝程式的水果忍者卸載
所以處女root
z4root>系統程序卸載器>水果忍者卸載>unroot
結果整個內部儲存不見

無法恢復原廠設定,機器人躺著出現驚嘆號
按reset鍵也無效
每次重新開機都是項第一次開機,什麼都沒有

手鍵,ROOT就ROOT
沒事給他UNROOT
可能取消到內儲的權限
純屬推論
所以能雙WIPE的話,應該就OK了
慘的是沒任何能確認的鍵
導致可能要用
電腦做雙清(找不到任何資料)
接確認鍵出來(資料跟我的機器不符)
刷機(很不想,因不保證找到的ROM很OK)

Nuclear-evb-eng-4.0.4 IMM76D 20121214 test-key

主機板 406604A KB901 V3.2
液晶屏 BLC900-08F
觸控屏 OPD-TPC0042
觸控IC GSL3680
WIFI RTL8188CT
重力 3230AF
電源 AXP209
處理器 A13
記憶體 J2108DEBG
快閃 29F32G08CBACA

這裡有比較接近的ROM,可是也不全然一樣
http://moveontechnology.com/hugoenchina/?p=324
請問大大,可用嗎?

其實我可以開機,只是內儲不見,所以不能下載,每次開機都像新開一樣

如果我把固件驅動導出來存成ROM,再刷過,是否可行

另外,在板子上,有兩個接點M+M-,是否為確認鍵接點

以上,請不吝指教

補充內容 (2015-4-3 03:57 PM):
已解決

网友:
網路上找到的資料,找最新的rom刷機
http://www.techknow.me/forum/index.php?board=136.0
電源鍵、音量大小鍵的按鈕壞了嗎,一般卡刷都是用這3個按鍵,不行就用usb連接電腦刷機(線刷)

楼主:
這台機器本身的確認鍵不太一樣
感謝告知,以由勇哥這一帖解決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8727-1-1.html
採用線刷,V3.4的ROM
只需4個檔案
1. 刷機:pc6-LiveSuitPack
2. ROM:T901-3version(A13)(8G)(KB901-v3.4)(LCD9INCH-CPT-800x480)(GSL3680)(RTL8188)(MC3230)
3. UsbDriver
4. KB901升級V3_4刷機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機器本身的確認鍵不太一樣
感謝告知,以由勇哥這一帖解決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8727-1-1.ht ...

爬舊文就對了  給你加加分 以後一起來幫助人

楼主:
我很弱,但被加分了,就不能藏私
以下都是勇哥私聊時給予的連結
1. 刷機:pc6-LiveSuitPac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TQ/view?usp=sharing
2. ROM:T901-3version(A13)(8G)(KB901-v3.4)(LCD9INCH-CPT-800x480)(GSL3680)(RTL8188)(MC3230)
http://moveontechnology.com/hugoenchina/?p=324
3. UsbDrive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 XQlE&authuser=0
4. KB901升級V3_4刷機教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NzQ3ODB8NDg3Mjc%3D

网友A:
內部儲存空間變成零、每次重開機都會像是剛還原出廠設定我有遇過一次

不過我當時是刷Samsung的手機,後來是進到recovery mode做2 wipe就正常了

可以電源鍵+音量鍵上下 各種組合多試幾次看看能不能進到recovery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部儲存空間變成零、每次重開機都會像是剛還原出廠設定我有遇過一次

不過我當時是刷Samsung的手機,後來 ...

恩~~跟我想的一樣
可是我這台沒有確認鍵
試了好多組合都一樣
現在以刷機解決了
感謝告知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