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用到一半主機板放炮是不允許的!!

楼主(2015-04-03):
話說當時正在看好萊塢大片"怒火任務",當下砲火四射砲聲隆隆時....主機中彈了~主機中彈了~

突然~~波~的一聲猶如法國香檳開瓶,左看看右瞧瞧沒有明顯異狀,沒煙霧也沒有零件燒掉的味

道,基於安全考量於是進行緊急關機。

拆殼查看後........掯~~~一顆10V1000uF的炸了....猜測大概太熱了因為那靠近顯示卡散熱片出風口

經緊急維修後重新上線運作....

网友A:
被流彈擊中了,危險!趕快臥倒!

网友B:
話說這個電容沈睡已久,一聽到砲聲四起,驚醒之後,瞬時心中大喜,決定要響應一下...

网友C:
會在工作中炸開... 會不會是極性接反??
牛有一次, 就犯了在ASUS可能會出的錯...
維修大意爆電容 :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344

网友D:
想起去年高雄气暴时你说的“老共射飞弹”。

网友:
嗯~~
鼻子癢癢的

网友E:
電容:嘖,好不容易等到這時機放砲,沒想到還是没混過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想起去年高雄气暴时你说的“老共射飞弹”。

那顆電容會爆,「這一切其實攏是阿共啊A陰謀啦!」。

网友G:
居然沒拍照片!

网友H:
太熱滾汁。馬上急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流彈擊中了,危險!趕快臥倒!

主機可以正常運作本來不想理會的,但事覺有蹊翹....趕緊關機拆殼

果然發現一顆電容爆頂了....NCC的KZG居然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話說這個電容沈睡已久,一聽到砲聲四起,驚醒之後,瞬時心中大喜,決定要響應一下... ...

還NCC的KZG呢~~~不是雜牌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在工作中炸開... 會不會是極性接反??
牛有一次, 就犯了在ASUS可能會出的錯...
維修大意爆電容 : http://b ...

牛~這張主機板是小星星家的~

後來我也有提防,拆下電容之後確認了元見印刷標示,確認無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起去年高雄气暴时你说的“老共射飞弹”。

木有辦法~~誰叫你們整天拿東風瞄準咱們,還打幾枚威嚇過咱們~~~

要是台灣被人轟了,國際上立馬連想你們而不是恐怖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容:嘖,好不容易等到這時機放砲,沒想到還是没混過去

掯~~放砲,不准!~~~攔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顆電容會爆,「這一切其實攏是阿共啊A陰謀啦!」。

等下確認一下是不是山寨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居然沒拍照片!

因為.....我不想靠換電容充數搏版面....

不然下回我貼鬧鐘內建電源核心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熱滾汁。馬上急救

過年歲修打掃時都還正常,才一個多月就爆掉~~

那張主機板幾乎全部電容都快被換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牛~這張主機板是小星星家的~

後來我也有提防,拆下電容之後確認了元見印刷標示,確認無誤~ ...

小星星的還好... 就石頭的要小心...
那個腳圖標得一樣, 但極性就是和別人家的不同...
一不小心... 就中招了的說... 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星星的還好... 就石頭的要小心...
那個腳圖標得一樣, 但極性就是和別人家的不同...
一不小心... 就中招 ...

換電容要確認安裝孔極性列為SOP~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過年歲修打掃時都還正常,才一個多月就爆掉~~

那張主機板幾乎全部電容都快被換過了~ ...

我買來的二手的主機板,並沒有全部換電容,就用到等它爆,再換個新的把耐壓提升一級,如6.3V就換成10V,10V就換成16V,另外準備一本子專門記載維修記錄,並畫個簡圖標記原來電壓值,以免下次一直再往上加而加錯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辦法~~誰叫你們整天拿東風瞄準咱們,還打幾枚威嚇過咱們~~~

要是台灣被人轟了,國際上立馬連想你們 ...

没有啦!够得着台湾的飞弹都是短程的,都装在发射车上藏在山洞里,有训练演习才开出山洞再加燃料输入数据,谈何瞄准?只要两岸和谐发展不“毒”就不会打架,大陆一贯教育还是把台湾人当同胞“胶已人”,最近在天涯论坛台版看了两位到大陆发展的台干台劳的帖子很感慨,他们的亲身体会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台湾早已被IS列为恐袭目标,台北的地标101大楼已上了IS的恐袭宣传图:http://v.ifeng.com/news/opinion/ ... -ac687c21cc78.s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買來的二手的主機板,並沒有全部換電容,就用到等它爆,再換個新的把耐壓提升一級,如6.3V就換成10V,10V就 ...

说明现在的电解电容都偷工减料,个头越做越小,标称耐压没余量,容量误差也大都是负误差,以前的电解个头大,用个十年二十年都不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明现在的电解电容都偷工减料,个头越做越小,标称耐压没余量,容量误差也大都是负误差,以前的电解个头 ...

偷料和電解液問題,雖標示相同耐壓,不同的廠牌,承受度也不同,我在修電腦的Power時就遇過,把原來10V改為16V,裝沒多久就爆了,肚子凸起來,它大概是個姑娘吧,不過也未免太快了 ...

後來又換了另一個廠牌的,同樣用16V就沒再爆過,兩年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偷料和電解液問題,雖標示相同耐壓,不同的廠牌,承受度也不同,我在修電腦的Power時就遇過,把原來10V改為16V ...

那些上机就坏的肯定是垃圾货,大陆这种垃圾货很多,现在就算大陆产正牌机里的滤波电解也不耐用,液晶电视电源的电解也几年坏,究其原因就是现在都偷工减料不耐用,再加上用户长期待机通电,有的电视没设计硬开关彻底断电,软开关关机跟遥控关机一样里面还是长期通电,日系韩系品牌机的电解就比较耐用,我是优先采用拆机的老电解,买新的只要看质量可以就不一定要加一档耐压,有硬开关的交代用户每天看完电视关掉电源开关才耐用,后出产的液晶大多没设计硬开关,自己亲戚朋友的交代关掉插座开关,以保耐用减少故障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買來的二手的主機板,並沒有全部換電容,就用到等它爆,再換個新的把耐壓提升一級,如6.3V就換成10V,10V就 ...

我也是~~~本來一手就有換過了,後來我接手陸陸續續又碰到繼續換..

楼主:
電容買到不新鮮的也會有問題,要買離出廠日期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買到不新鮮的也會有問題,要買離出廠日期近的......

质量好的一般没问题,要不我经常用一二十年前的拆机电解能用作何解释?久没用的电解是有参数下降的问题,低圧电解上机通电后就得到“老练”,参数基本能恢复,滤波电解就算容量少些也不会出问题,有时容量比标称值少一半都能用,高压电解久没用的就得防耐压下降导致通电爆裂。

网友I:
沒有辦法 因為電解液是個很麻煩的東西
化學反應也不可能停下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偷料和電解液問題,雖標示相同耐壓,不同的廠牌,承受度也不同,我在修電腦的Power時就遇過,把原來10V改為16V ...

我换电解一般不会刻意提升一档耐压,倒是提醒用户尽量减少长时间待机引致故障,前年修台大陆产TCL24”液晶电视,电源12V端滤波的25V2200μF鼓顶了,旁边有个同牌号同规格电容没事,查是5V端滤波,就拆下装12V上,再找个16V2200μF的拆机电解装5V上,其实16V的拆机电容与原机25V的个头一样大小,进口机拆的质量肯定比国产的好将更耐用,至今没事。

网友J:
感覺你有此地無銀3 百兩 , 你把片名交代的那麼清楚 , 還特別強調是好萊塢大片 !!

你這樣說不免讓人想到 ~~ 是 "怒火任務" 還是 "慾火任務"  ,  同樣會炮聲隆隆 ~

只不過看的要是 "慾火任務" , 聽到啵一聲可要特別小心哦 ~ 要趕快檢查一下小老弟是否閃了腰 !

人家話  ~ 尚有善抱 , 餓有餓抱 , 不是不抱 , 只是價碼未到 !!!

以上純屬虛構 , 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覺你有此地無銀3 百兩 , 你把片名交代的那麼清楚 , 還特別強調是好萊塢大片 !!

你這樣說不免讓人想到 ~~ ...

你要不要雷大的管區拼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换电解一般不会刻意提升一档耐压,倒是提醒用户尽量减少长时间待机引致故障,前年修台大陆产TCL24”液 ...

現在的東西易壞有環保問題,還有暗黑力量的傑作,就是利用科技把產品壽命時間算得剛剛好,所以本來可以自然用上10年,20年,30年的東西,都縮短到1,3,5年.

電容的問題是電解液的配方問題,環保問題,也是利益問題,想想現在的科技比以前好,怎麼東西越做越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東西易壞有環保問題,還有暗黑力量的傑作,就是利用科技把產品壽命時間算得剛剛好,所以本來可以自然 ...

为了电解液配方环保而缩短元件及整部机器的使用寿命是得不偿失的,将引致更不环保,现在维修费贵新机便宜,很多用户坏了不修换新机,机子往垃圾堆一扔就成垃圾了,因一只小电容短命扔了一台机器将引致更大的环保问题。以前的滤波电容设计制造时标准定得很宽,容量误差+80%-20%均合格,也就是说,一只标称1000μF的电容800μF~1800μF均合格,而且是+误差的多,如果一只设计为1000μF的电容实际容量为1800μF,那得用多少年才降到设计标称值1000μF?又得多少年才用到减半的500μF?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東西易壞有環保問題,還有暗黑力量的傑作,就是利用科技把產品壽命時間算得剛剛好,所以本來可以自然 ...

面對暗黑的力量就要靠痞酷超人來解決。。。。。。。。

网友K:
愛放炮
您那粒是A、B、C、D,什麼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覺你有此地無銀3 百兩 , 你把片名交代的那麼清楚 , 還特別強調是好萊塢大片 !!

你這樣說不免讓人想到 ~~ ...

是怒火任務~~FURY~

布萊德彼特拍的~~~~~

慾火任務是那個窗簾師傅導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沒有辦法 因為電解液是個很麻煩的東西
化學反應也不可能停下來

電容沒使用也會產生氣體唷~

我買的電容放在拉鏈袋保存,每次都負壓扁扁的,
過段時間就會膨脹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愛放炮
您那粒是A、B、C、D,什麼杯

A~~~~頂端破口洩氣了

不然肯定會更大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