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DIY我的除濕機

楼主(2015-04-03):
夏天又要來臨
這幾天吹起南風
室內濕濕的感覺真不舒服
想起多年前的致冷晶片
再拿出來玩玩
約50W 12V/4A

當初做到一半找不到合適散熱片就擱下

這次有找到較粗勇的
就給它組裝完整一點不過還是克難

冷排經過反覆測試還是挑選小一點效果好
鰭片太大致冷晶如果功率不足
反而不容易結露造水

致冷晶片當除濕機效能並不高
50W 24小時約500cc
所以賦予另一任務當電瓶放電器

電瓶放電時兼除溼

网友A:
製冷片當除濕用,小空間還可以
大空間就算了

當電池放電器,要注意
1.放電電流 2.是否會過放電

网友:
那水能喝嗎?

楼主:
在山上時經常取山溝水
用絲襪過濾後還黃澄澄的
煮沸就進肚了n_029|
除濕機造的水跟雨水應該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製冷片當除濕用,小空間還可以
大空間就算了

當電瓶放電器時
眼睛要勞累點
隨時監視n_002|

网友:
那還是找時間做個簡單電路
防止過度放電就好了

网友:
也是可以這樣用阿 也蠻省錢啦

网友B:
有些東西還是要注意 例如他有散熱膏  有毒性的東西還是不要輕易嘗試比較好

网友C:
由這裝置產生的水 不建議喝  拿去澆花應該可以吧?
散熱片跟上頭的黑漆可能有重金屬之類的問題
但這水量應該很少吧?

网友:
除濕機風速風量太大也會影響冷凝水,

致冷鰭片要大,風速不要太大,

濕空氣流過鰭片時間要夠長才能凝水,

用空氣濾網可以濾灰塵也可以減低風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濕機風速風量太大也會引響冷凝水,

致冷鰭片要大,風速不要太大,

確實風速會影響造水量
就跟冷凝片太大也會減少造水量
所以使用中這顆12v風扇 在反覆測試降為9v
水凝結效能較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東西還是要注意 例如他有散熱膏  有毒性的東西還是不要輕易嘗試比較好 ...

沒標示綠色環保的散熱膏
應該多少有些毒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這裝置產生的水 不建議喝  拿去澆花應該可以吧?
散熱片跟上頭的黑漆可能有重金屬之類的問題
但這水量應 ...

致冷晶片造水量確實不經濟
50w 一日500cc
傳統除濕機160w一日6公升

楼主:
補張風扇未運轉時 結霜圖

网友:
會結冰表示致冷能力夠,

降低電壓不如加大鰭片,

增加濕空氣接觸面!!

网友(2015-05-03):
多加風扇就不會結霜 不然就是要冷熱交替的地方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