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W 電子安定器可以點亮2支 10W燈管嗎?

楼主(2015-04-03):
各位先進大家好:

   最近想用掃描器改作一個 PCB 曝光裝置 ,空間關係需要裝上三根 10W燈管,手頭上沒有 10W*3 的 電子安定器,卻是有 38W*3 的預熱型電子安定器,也有省電燈泡的 電子電路(安定器),請問 38W*3 可以用在 10W*3燈管嗎?

20W省電燈泡的 電路(電子安定器)可以接上 10W 的日光燈管嗎?

為了省空間 可以把 "20W省電燈泡的 電路(電子安定器)可以接上2支 10W 的日光燈"? 應該如何接?

我把預熱型電子安定器 後段畫了出來,大家參考給我一點意見...感恩!!

网友A:
以個人之淺見...
20W省電燈泡的電子安定器可以接上 10W 的日光燈管使用
如有不是,懇請指正~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個人之淺見...
20W省電燈泡的電子安定器可以接上 10W 的日光燈管使用
如有不是,懇請指正~感謝! ...

花栗鼠大:
   感謝!! 等我收集更多數據後,實驗(放鞭炮)後再給你消息!!

网友B:
38W*3 可以用在 10W*3燈管嗎?
可能會亮! 但燈管溫度高(管電流過大) . 易損壞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W*3 可以用在 10W*3燈管嗎?
可能會亮! 但燈管溫度高(管電流過大) . 易損壞燈管!? ...

HUANG22大:

      感謝,那我這樣做可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HUANG22大:

      感謝,那我這樣做可行嗎?

這樣接法,如果其中一根燈管燈絲燒斷,則全不亮。
沒試過,可以試一試,期待你的結果。會不會3支其中有的沒亮!?

3管如你圖並聯,如果不亮,可嘗試加大圖中那個並聯的電容.
若有功率計,可量測110V電源測的功率、瓦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8W*3 可以用在 10W*3燈管嗎?
可能會亮! 但燈管溫度高(管電流過大) . 易損壞燈管!? ...

38W的安定器給10W的燈管會電流過大?~~

滿好奇的一個講法!
一台筆電使用19V/2A原廠變壓器,因故更換副廠19V/4A變壓器
所以電流會過大容易燒壞筆電?....
============================
燈管有工作電壓
我不知道38W跟10W的日光燈管工作電壓是否相同~
假使趨近,理論上應該只有1/3左右的電流供應
但保護電路是否會動作(因為電流太低)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剛剛隨便查
不知道是否正確
日光燈正確的工作電壓為多少,根據使用電表量測與對照各大照明廠商所提供的資料發現,我們常見的日光燈與各型螢光燈正常的工作電壓約可歸納為:
一尺燈管(10瓦直管日光燈):工作電壓47伏特。
兩尺燈管(20瓦直管日光燈):工作電壓58伏特。
三尺燈管(30瓦直管日光燈):工作電壓200-210伏特。
四尺燈管(40瓦直管日光燈):工作電壓200-210伏特。
至於日光燈的啟動電壓則與燈具輸入的一次電壓相同,110V燈具10-20瓦直管與22-30瓦圓管的啟動電壓就是110V,直管30-40瓦與圓管32-40瓦啟動電壓則是200-210V;至於220V燈具燈管的啟動電壓均為220V。
所以,若燈具電壓為110V時,直管10-20瓦與圓管22-30瓦需要使用1P的啟動器來點亮燈管、至於直管30-40瓦與圓管32-40瓦才需要使用4P的啟動器來點亮燈管。若燈具使用電壓為220V時,不管燈管的瓦數是多少一律使用4P的啟動器來點亮燈管,1P啟動器應避免使用。以免啟動器因啟動電壓過高而瞬間異常啟動,並造成燈管與啟動器壽命的雙重衝擊很不划算。
圓形日光燈管FCL-22、28、30瓦:工作電壓56伏特。
圓形日光燈管FCL-32、40瓦:工作電壓為200-210伏特。
PL-S-9、13瓦燈管:工作電壓為60伏特。
BB-27瓦、PL-F-27瓦、PL-L-J-27瓦燈管:工作電壓為56伏特。
PL-L-18瓦:工作電壓為56伏特。
PL-L-24瓦:工作電壓為87伏特。
PL-L-36瓦:工作電壓為200-210伏特。
TL-5-21瓦:工作電壓為108伏特。
TL-5-35瓦:工作電壓為215伏特。
螢光燈安定器因使用串聯的方式來調整電壓,因此係以燈管的瓦數做為電壓分配的依據。因此,相同的安定器僅能夠容許相應瓦數燈管90%與110%之間的規格與燈管瓦數使用,不可以使用超出此範圍之燈管。否將導致安定器與燈管電壓分配失衡,進而導致燈管異常發光並促使管電流暴增,最後燈管因過熱而燒毀,安定器則是因負載電流過高而燒毀,並發生不可預期之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W的安定器給10W的燈管會電流過大?~~

滿好奇的一個講法!

macliu 大:
   感謝這麼詳盡的說明,會這樣原因無他.只是因為不想多花錢買10W的燈具3套,又想用省電燈泡或手頭的安定器來點燈,才會想一些怪招看看能不能解決問題... 不過以您的資料 三管並聯似乎無法解決高壓的問題...

楼主:
持續收集資料,並且把過去痞酷的維修資料看了一下,天道酬勤 有試出一些結果並且修好了兩個安定器,跟大家分享經驗...

依據 POPCORN大的資料(修相同的電路板) 把 幾個電容器拆下來量測電容量,發現 UC3845的電源電容 ESR 特高

更換之後點 20W的燈管,現象是 一閃一閃,想說可能阻抗不匹配(不知道是 工作電壓差異很大),於是拿了一支匹配的日光燈 T5 28W 來測試,哈哈哈 成功了!!

又把另一片板子的 同樣那個電容器 47uF/25V (ESR 41歐姆) 更換成 100uF/50V 也成功了!!

後續應該用 11W的省電燈泡裡面的電路來測試我的10W日光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W的安定器給10W的燈管會電流過大?~~

滿好奇的一個講法!

T8 燈管資料.

如果有機會比較 T5/T8 電子安定器電路上的輸出端元件: 串聯的小電感值與並聯的電容值 ,大概T5/T8電子安定器差異就在這兩個元件.
T5或T8不同瓦數的電子安定器差別也在這電感與電容值.
要DIY,最好有個功率計,監視耗電量,耗電量較大,則較亮,燈管工作在較大管電流.
耗電量小,較不亮,甚至滾燈(好像螺旋波紋在燈管內).

如果燈管點亮時管電壓小於110VAC,傳統鐵心安定器(電感L),應該也是限電流用: Z=2Pi*60*L 與點燈瞬間昇壓用 V=L di/dt.
電子安定器高頻電燈,幾十KHZ,所用電感就小很多.
以前以為傳統鐵心安定器是一個昇壓變壓器? 但所見有限,還沒見過.

曾將高功因電子安定器T8/40W(管電壓104V管電流約340mA) 改T5/28W(管電壓166V,管電流約170mA),例如166*0.17=28W
改變的就是加倍電感值(再串一個L,降低電流一半),減少電容值(再串一個C). 功因也有九十幾%.    dV=idt/C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cliu 大:
   感謝這麼詳盡的說明,會這樣原因無他.只是因為不想多花錢買10W的燈具3套,又想用省電燈泡或 ...

T5/14W串14W=28W.  牛年試作. T8/40W改T5.

記得較小電容值( for T5/28W),點 T5/14W是OK的(耗電正常).
  T5: 14W/28W燈管電流(170mA)相同.管電壓(83/166V)差一半(長度差一半)
右下角是功率功因計:  powerangel.

所以,期待你用"並聯3管"點燈的結果.
加油! 加油!
電子安定器T8改T5,僅變動電感與電容. 注意耗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5/14W串14W=28W.  牛年試作. T8/40W改T5.

記得較小電容值( for T5/28W),點 T5/14W是OK的(耗電正常).

huang22大:
   感謝!! 20W安定器兩串成功三串亮度變弱!!

楼主:
今天試驗出來了,兩串成功!! 所以先把他改裝上去,涮變感謝順興大的經驗,我的曝光機算是完成了!!指示還沒曝光PCB,參數還需要實驗...

兩串成功

改裝掃描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cliu 大:
   感謝這麼詳盡的說明,會這樣原因無他.只是因為不想多花錢買10W的燈具3套,又想用省電燈泡或 ...

並聯不行就改串連~
了不起就是.......壞一根大家都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並聯不行就改串連~
了不起就是.......壞一根大家都不亮~

macliu大:
  非常感謝你提供的寶貴資料,我使用串聯方式成功!! 20W 省電燈泡電路板可以串兩跟日光燈,很亮!! 串三根也會亮,但是不太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cliu大:
  非常感謝你提供的寶貴資料,我使用串聯方式成功!! 20W 省電燈泡電路板可以串兩跟日光燈,很亮! ...

恭喜喔!!!
曝光機用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喔!!!
曝光機用是嗎?

是的!! 準備 這幾天來測試 曝光參數!! 從 5分~10分 1分/STEP 希望可以有好結果!!

网友:
這是我的

楼主:
macliu 大:
   好專業啊!! 把定時器作在裡面真方便!!日前看了 順興大的作品,裡面有提到因為燈管沒有均勻化所以造成不良,於是加裝了 均勻板 和 偏光板 我看過他的曝光機,所以我把燈管下方用呂薄紙 反光 上面用液晶面板的白色均勻板, 還有我看你的時間設定在 125 是"秒"為單位嗎? 你是買 現成的 金電子 感光電路板? 還是自己上感光膠? 好像你用一般的蠟紙當母片(光罩)!! 可以分享 相關曝光參數嗎? 還有 曝光 顯影 材料!! 一職以來都是用洞洞板,現在已經懶惰了(也希望能"量產")所以才著手 曝光... 雖然以前用過很多曝光機 如 CANON  PLA-501 MPA (型號已經忘了) PE240(PERKIN ELMER) ULTRASTEPPER NIKON G4 I8...STEPPER.. 就是對 PCB沒經驗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cliu 大:
   好專業啊!! 把定時器作在裡面真方便!!日前看了 順興大的作品,裡面有提到因為燈管沒有均勻 ...

1.那個定時器可設S、M、H....,125是秒,因為經過幾次測試,發現125秒+半透明描圖紙剛剛好!

2.我跟金電子認識金電子S、10多年了所以我都是直接買現成的板子,手工樣品作一作!!!!發現我乾脆丟出去做小量樣本還比較快(看要幾層版都有、然後可直接處理成雙面板,方便很多)~~~
尤其是曝光單面板比較簡單,雙面板要自製我覺得很麻煩(要對位),而且無法鍍孔
更重要的事......自己鑽孔,我都用玻纖版,其實鑽尾很傷!

3.尤其現在很多都會改用SMD!!!自己曝光有時很難掌握那麼細的腳位品質!

現在很少手工洗了,把檔案寄給廠商3~5天就有所需片數!!!!!價格也還OK~
只要自己認真點先把紙上作業完善一點,就可減少整批出錯的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那個定時器可設S、M、H....,125是秒,因為經過幾次測試,發現125秒+半透明描圖紙剛剛好!

2.我跟金電 ...

MACLIU大:
   感謝!! 我因為都是作作玩具,所以只能自己動手!!

楼主:
曝光機正式啟用,又把一個定時器裝箱,這次要作的漂亮一點,除了後面的AC座 7元之外,其他都是二手品!!

曝光時間因為不知道最佳的時間,所以 曝了8次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8分 1分 結果 6~8分算是正常顯影出來!!時間很短頂多 1分鐘吧!!

PCB 是金電子的單面板 45元 顯影粉 1包 15元 比例 1:20  20公克配 400CC 的水

蝕刻的時間就拖了很久,可能因為放置太久了!! 吃了 3小時 曝光8分鐘的算是解析的最開, 6分鐘 和 7分鐘圖案有一點橋接!!

网友D:
個人用噴墨專用的投影片(一包20張約$230)
A4掃描器改成曝光機
10W燈管兩支
曝光時間約5分鐘
效果不錯
若使用面積不大
可分次列印使用
個人的圖都不大
可分8-10次使用列印
每張小板的投影片成本才一塊多
單面板曝光時只列印BOTTOM LAYER與MULTI LAYER(PAD)
所以之前印過(用過)圖的這兩個LAYER層要刪掉
新加入的圖復制過來貼上
不要與舊圖重疉即可
舊圖的BOTTOM LAYER與MULTI LAYER已刪除
所以印新圖時
舊圖不會再印一次

刻蝕時用兩膠盆,一大一小
小的裝刻蝕液,小的再放入大的裡面
大的加入適量的熱水(約八、九十度)
用軟毛的小油漆刷輕PCB
約十分鐘可完成
除非氣溫極低或刻蝕時間拉長
熱水通常不需二次加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個人用噴墨專用的投影片(一包20張約$230)
A4掃描器改成曝光機
10W燈管兩支

shamash大: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我買氯化鐵 是外溫度 17度 搖晃+靜置 蝕刻時間約 30~40分鐘 以前用碳粉壓印 的方式蝕刻,蝕刻後用 松香水就可以擦拭掉,現在的感光膜反而不行,網路說在曝一次然後顯影掉..
   " 單面板曝光時只列印BOTTOM LAYER與MULTI LAYER(PAD)
所以之前印過(用過)圖的這兩個LAYER層要刪掉
新加入的圖復制過來貼上
不要與舊圖重疉即可
舊圖的BOTTOM LAYER與MULTI LAYER已刪除
所以印新圖時
舊圖不會再印一次"
上面這部分我不懂!  請幫忙釋疑,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shamash大: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我買氯化鐵 是外溫度 17度 搖晃+靜置 蝕刻時間約 30~40分鐘 以前用碳粉 ...

投影片透明,比描圖紙透光,可增加曝光成功(對比明確)
因為我的pc板不大,所以列印A4投影片時
會從左下角開始列印,其他的空下來
等有需要時,可繼續列印在空白的地方
不必每次都用一張全新的投影片
一張可多次列印,直到整A4投影片填滿,再換新
原則是不要讓舊圖重復列印

我也是用氯化鐵刻蝕
隔水加熱可縮短刻蝕的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投影片透明,比描圖紙透光,可增加曝光成功(對比明確)
因為我的pc板不大,所以列印A4投影片時
會從左下角 ...

shamash大:
   了解了!!  感謝!! 我的蝕刻時間約 30~40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