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DOS 進銷存 移植到新電腦

楼主(2015-04-04):
原本的電腦硬碟掛了,換了個新硬碟想把原本的DOS進銷存軟體 移植到新硬碟
但是載入倚天中文後執行進銷存軟體就會出現下列錯誤訊息
Memoread (0) unrecoverable error 5302: conventional memory exhausted
看起來好像是記憶體不足??

AUTOEXEC.BAT的內容如下:
@ECHO OFF
SET BREAK=ON
lh C:\dos\DOSKEY
set cLIPPER=F:110
PATH=C:\dos;C:\BAT;C:\DBASE;C:\CLIPPER5\BIN
SET LIB=C:\CLIPPER5\LIB;
SET INCLUDE=C:\CLIPPER5\INCLUDE;
SET OBJ=C:\CLIPPER5\OBJ;
REM SET PATH=C:\CLIPPER5\BIN;
call t
GOTO END

CONFIG.SYS的內容如下:
device=c:\dos\himem.sys /v
rem device=c:\dos\emm386.exe ram
device=c:\dos\emm386.exe noems /v
dos=high, umb
files=96
buffers=40

不知道有沒有哪位大大能幫忙讓這套進銷存能繼續存活,謝謝!!

PS.無意冒犯,軟體這區附圖實在意義不大,我想說錯誤訊息打出來能更清楚表達,既然要圖就附上了,謝謝版主指正。

网友A:
請注意版規,發文必須附圖片。

使用哪片主機板?UEFI BIOS 跟 DOS 相容性不好,建議換舊主機板試試看。

网友B:
你的記憶多少呢? 一套 clipper 開發出來的程式 + 中文系統,640K 的記憶體很難運作的。

DOS 我很久沒用了,我不知道是否有類似 linux 下的 free 來查看記憶體狀況。

另一個方法,你先不要進中文系統,看看是否能跑這個程式。

另外以下這兩行一定要設到這麼高嗎? 你把它設為 30-50 左右試試
set cLIPPER=F:110
files=96

關於記憶體的設法,我現在忘了,你用 dos=high, umb 在 google 上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S 我很久沒用了,我不知道是否有類似 linux 下的 free 來查看記憶體狀況。...

Dos 有 MEM 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注意版規,發文必須附圖片。

使用哪片主機板?UEFI BIOS 跟 DOS 相容性不好,建議換舊主機板試試看。

感謝版主指正,已附圖

主機板是用P5G41T-M,可能我沒說清楚,我所描述的是硬碟故障,只換了硬碟出現的錯誤訊息,應該跟主機板無關,因為硬碟沒壞之前就是用此塊主機板的,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記憶多少呢? 一套 clipper 開發出來的程式 + 中文系統,640K 的記憶體很難運作的。

DOS 我很久沒用了 ...

cremaker大您好:
記憶體共4G,不進中文系統可以執行的(都亂碼)
還有一種情形可以正常運作,先用98開機光碟開機不掛載CD,執行倚天系統,執行進銷存,這樣可以正常
但是一起執行就出現錯誤訊息了
set cLIPPER=F:110
files=96
改成
set cLIPPER=F:50
files=50
結果相同,感謝回覆。

网友C:
doskey這東西,既然記憶體不夠用,就別載入
files=96 開得有點大,試著設定小一些,20~30? 試看看
buffers同理,設定小一點

confis.sys裡
DOS=HIGH,UMB放最前面看看
HIMEM.SYS跟EMM386.EXE可以試著用DEVICEHIGH來載入上層記憶體

這兩隻還有很多參數可以試,可以多方嘗試

開機完,用MEM指令來查看各程式載入狀況

网友D:
Config.sys 改看看
DEVICE=C:\DOS\HIMEM.SYS /TESTMEM:OFF
DEVICE=C:\DOS\EMM386.EXE X=A000-C7FF I=E000-F7FF NOE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指正,已附圖

主機板是用P5G41T-M,可能我沒說清楚,我所描述的是硬碟故障,只換了硬碟出現的錯 ...

呵呵~~看到標題「移植到新電腦」所以想到新主機板.......

G41 / ICH7 原本能跑 DOS+倚天 已經不簡單,我辦公室的進銷存在 10 幾年前忍痛更新為 XP 系統,這些年來省了不少麻煩。

您新舊硬碟介面 ( IDE / STATA )、容量是否一樣?大容量 SATA 在 DOS 下驅動有時會有些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doskey這東西,既然記憶體不夠用,就別載入
files=96 開得有點大,試著設定小一些,20~30? 試看看
buffers同理, ...

conbawa大

您提供的方式我會試試,感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nfig.sys 改看看
DEVICE=C:\DOS\HIMEM.SYS /TESTMEM:OFF
DEVICE=C:\DOS\EMM386.EXE X=A000-C7FF I=E000-F ...

牛大:

感謝您提供的方法,各位先進提供不少方法,痞酷果然高手雲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到標題「移植到新電腦」所以想到新主機板.......

G41 / ICH7 原本能跑 DOS+倚天 已經不簡單,我 ...

10多年前已經有先見之明了,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

原本硬碟是80G整個掛了,現在全新的最小容量只有500G

看來硬碟容量也是考慮方向之一,感謝ysc大的回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請注意版規,發文必須附圖片。

使用哪片主機板?UEFI BIOS 跟 DOS 相容性不好,建議換舊主機板試試看。

版大︰
目前只有在電子相關技術版區及酷幣交換區才一定需要附照片,並會自動出現提示,其它版區則是不一定要有照片,也不會出現提示。

网友F:
引用 楼主:
cremaker大您好:
記憶體共4G,不進中文系統可以執行的(都亂碼)
還有一種情形可以正常運作,先用98開機光 ...

問題也許是出在倚天中文喔....這玩意(尤其是碟版)記憶體調校如果沒做好也會這樣.
可以提供 t.bat 的內容嗎?

网友B:
倚天中文是可調載入字數的,指今好像是 etctl:/c,你看一下你現在載入的字數是多少。

另外,純 DOS 環境 和在 windows 跑 DOS 視窗的記憶體管理是否一樣,在純 DOS 下別忘了那該死的 640K 的限制,在 windows 下是否一樣我就不了解了。

以 clipper 開發的程式 + 倚天中文系統,動不動可能就要用到 500 多K,所以 clipper 的程式有種 overlay(好像是這麼拼),在編譯及 link 時使用特殊的設定,這樣就能動態的載入不同的 obj 檔及共用記憶體,以節省記憶體。

給樓主一個建議,有些基本的設定,你還是要自己學一下,例如記憶體的調校,倚天中天的設定 ..  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多年前已經有先見之明了,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

原本硬碟是80G整個掛了,現在全新的最小容量只有500G

關鍵應該在硬碟~~新的 SATA 500G 在純 DOS 下應該會有問題。

找個 IDE 介面 160G 以下硬碟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大︰
目前只有在電子相關技術版區及酷幣交換區才一定需要附照片,並會自動出現提示,其它版區則是不一 ...

呵呵~~沒注意看版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關鍵應該在硬碟~~新的 SATA 500G 在純 DOS 下應該會有問題。

找個 IDE 介面 160G 以下硬碟試試看。

記得以前看過類似的文章,DOS 的檔案管理系統有磁區的限制,好像限制在 120GB 左右(時日已久,抱歉記不清楚了)。

也建議樓主現在很多二手硬碟的 40- 80 GB 都有,不妨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記得以前看過類似的文章,DOS 的檔案管理系統有磁區的限制,好像限制在 120GB 左右(時日已久,抱歉記不清 ...

所以拿跟原本一樣的 80G 來測試最保險了。

网友G:
不知你用的是哪一套進存銷軟體 ???

我以前也有用過 , 記得好像會有硬體鎖的那種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問題也許是出在倚天中文喔....這玩意(尤其是碟版)記憶體調校如果沒做好也會這樣.
可以提供 t.bat 的內容 ...

倚天,進銷存單獨都能執行,合一起就出現一樓的錯誤訊息,應該就是記憶體設定的問題

附上t.bat 的內容
call e
cd\stk
stk
call s

感謝 emc88888大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倚天中文是可調載入字數的,指今好像是 etctl:/c,你看一下你現在載入的字數是多少。

另外,純 DOS 環境  ...

感謝cremaker大提醒,看來有點眉目了,DOS記憶體設定真是一大學問,DOS系統日漸式微,應該屬於小眾市場了,以目前軟體開發來說,應該都以視窗模式導向,其實以前也是有學,多年沒用幾乎忘光了,所以才來求助各位先進,移植完成還得製作雙系統來使用,希望能完成任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鍵應該在硬碟~~新的 SATA 500G 在純 DOS 下應該會有問題。

找個 IDE 介面 160G 以下硬碟試試看。

看來硬碟容量也是關鍵,找個舊硬碟試試,感謝ysc大提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你用的是哪一套進存銷軟體 ???

我以前也有用過 , 記得好像會有硬體鎖的那種 !!

哪套不會說捏,快20年前請人寫的,所以不是套裝的,硬體鎖肯定沒有的,因為幾年前換過一次主機板,運作正常,這次是壞硬碟所以麻煩點了,感謝 jeanshyen大回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來硬碟容量也是關鍵,找個舊硬碟試試,感謝ysc大提供方法。

呵呵!路過,這些 DOS 的東西都忘光了!

IDE 80G  硬碟,如果您找不到,來我這兒拿,反正放著也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路過,這些 DOS 的東西都忘光了!

IDE 80G  硬碟,如果您找不到,來我這兒拿,反正放著也用不到! ...

感謝五燈大熱情相助,有空再去找您,謝謝!!

楼主:
先在此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方法及思路,目前問題已解決,DOS軟體可正常執行
解決方式如下:
500G硬碟分割成三區
C:1.86G---FAT16
D:200G ---NTFS
E:260G ---NTFS
C給DOS進銷存用,D: WIN系統用 E:存放資料
先用WIN98開機片 format c:/s
然後把進銷存複製進去,修改AUTOEXEC.BAT及CONFIG.SYS

AUTOEXEC.BAT的內容如下:
@ECHO OFF
SET BREAK=ON
lh C:\dos\DOSKEY
set cLIPPER=F:80
PATH=C:\dos;C:\BAT;C:\DBASE;C:\CLIPPER5\BIN
SET LIB=C:\CLIPPER5\LIB;
SET INCLUDE=C:\CLIPPER5\INCLUDE;
SET OBJ=C:\CLIPPER5\OBJ;
REM SET PATH=C:\CLIPPER5\BIN;
call t
GOTO END

CONFIG.SYS的內容如下:
device=c:\dos\himem.sys /v
rem device=c:\dos\emm386.exe ram
device=c:\dos\emm386.exe noems /v
dos=high, umb
files=40
buffers=40

改完就可以正常進入倚天及進銷存了
硬碟分割也是關鍵,一定要FAT格式
煩請版主幫忙修改標題 [已解決] ,自己好像不能改了,只能補充,謝謝!!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別忘了去市廣科餵狗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在此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方法及思路,目前問題已解決,DOS軟體可正常執行
解決方式如下:
500G硬碟分割成三 ...

想起來個人以前對 config.sys 的設定:

device=c:\dos\himem.sys /testmemff
device=c:\dos\emm386.exe x=a000-bfff ram=c000-efff noems
files=40
buffers=45
fcbs=1,0
command=c:\dos\command.com

這樣剛好把UMB榨到極限.

接下來, autoexec.bat裡就可以 loadhigh doskey.exe (老實說這還挺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想起來個人以前對 config.sys 的設定:

device=c:\dos\himem.sys /testmemff

最關鍵的應該都在於emm386後面的參數設定

尤其是同一組設定,某些主機版就是過不去,因為該段似乎是被保留了
只能縮小區段來試,直到能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關鍵的應該都在於emm386後面的參數設定

尤其是同一組設定,某些主機版就是過不去,因為該段似乎是被保留 ...

以前手上有倚天中文卡, emm386還得把中文卡的UMB位址範圍排除才能正常使用.
那時的DOS記憶體調校不止是學問, 有時還是藝術.

网友:
你好,正常來說, 我不建議你用 win98的 dos, 應改用 dos 5.0 , 然後先載入倚天後, 調整倚天的載入字數
倚天有一個 etutil (etutl)可以調整系統, 調完後, 再調 dos

手上已經沒有這些東西了, 沒法測試倚天的參數了
我回家翻翻看有沒有相關的 CONFIG.SYS 和倚天的 BAT檔看看
有的話再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到標題「移植到新電腦」所以想到新主機板.......

G41 / ICH7 原本能跑 DOS+倚天 已經不簡單,我 ...

SATA 在DOS下是完全抓不到的, 除非有特別的 DRIVER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知你用的是哪一套進存銷軟體 ???

我以前也有用過 , 記得好像會有硬體鎖的那種 !!

他沒執行倚天, 就可以執行, 可見程式本身沒鎖硬體
應該是倚天把記憶體吃掉了

网友I:
不好意思, 你的500g硬碟是用 SATA 還是 IDE?
應該考慮升級系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SATA 在DOS下是完全抓不到的, 除非有特別的 DRIVER

可以,UEFI 之前的主機板,在 BIOS 裡將 SATA 設定為 IDE 相容模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好意思, 你的500g硬碟是用 SATA 還是 IDE?
應該考慮升級系統了~~

您好:
是SATA硬碟ST500DM002,SATA應該都可以,重點是分割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他沒執行倚天, 就可以執行, 可見程式本身沒鎖硬體
應該是倚天把記憶體吃掉了 ...

其實你們都誤會了 ~

我不是說是因為硬體鎖的關係 !!

我只是想問一下是不是有用硬體鎖的那種 !!!

因為我用的哪套是有用硬體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