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車用擴大機電容升級

楼主(2015-04-04):
上次請教了站上前輩之後,小弟決定動手給他換一換!

不囉嗦賞圖!

更換前

備料

更換ING

完成

因體積關係沒相容量升級,但換上較好的電容,感覺低音更沉了!開心!

基本上電源附近及大顆電容全換,其餘板上小顆的都沒動!也不知道是不是多餘的.呵呵~

唯一遺憾是找不到適合3段的開關更換!其中一個前後廠喇叭調整接觸不良,有時會導致前場喇叭沒聲音!
但切換幾次後就正常了!

网友A:
一些過信號(輸入)的交連電容,順便換一換會更好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過信號(輸入)的交連電容,順便換一換會更好喔!!

慘了!
前被,您說的這些要從哪著手呢!?
往哪方面去找!?

网友B:
太好啦 不錯不錯都是正確的

再來就是換交聯電容  換換推動晶體 換OPA

可以參考一下 電容廠們的PDF  或是一些網路賣家的電容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好啦 不錯不錯都是正確的

再來就是換交聯電容  換換推動晶體 換OPA

交聯電容 ,過幾天在抽空換掉,好多個!
至於推動晶體不知道型號,它上面的型號都不見了!
OPA 就真的不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些過信號(輸入)的交連電容,順便換一換會更好喔!!

+1

去年初處理1台1994年Toyota的原廠汽車音響主機,

它的問題是喇叭聲太小, 音質也怪怪的,

就算音量調到最大, 還是一樣,

最後查修的問題點, 就在輸入至OP Amp的交連電容值跑掉,

提供版主作小小的建議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聯電容 ,過幾天在抽空換掉,好多個!
至於推動晶體不知道型號,它上面的型號都不見了!
OPA 就真的 ...

型號被打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慘了!
前被,您說的這些要從哪著手呢!?
往哪方面去找!?

就紅色圈起來的部分....它是輸入的交連電容!!

用一些低內阻的電容,反正用好一點會有很大的改善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慘了!
前被,您說的這些要從哪著手呢!?
往哪方面去找!?

電容對交流來說可視為短路。交連電容是用來隔直流並把信號傳到下一級。
所以可能要看一下線路的走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去年初處理1台1994年Toyota的原廠汽車音響主機,

了解!我在往這方面去找!

感謝前輩~

楼主:
回前輩,沒被打磨!
指是他原本的型號掉了!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紅色圈起來的部分....它是輸入的交連電容!!

用一些低內阻的電容,反正用好一點會有很大的改善的!!

前輩,圈起來的用NIPPON 4.7uf 50V(低內值??要如何區分呢!?)這個可以嗎!?同規格的!
另外,請教綠色(麥拉!?金屬皮膜!?)那個也要一起更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容對交流來說可視為短路。交連電容是用來隔直流並把信號傳到下一級。
所以可能要看一下線路的走法了。 ...

ok,我在參考europe-chang前輩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紅色圈起來的部分....它是輸入的交連電容!!

用一些低內阻的電容,反正用好一點會有很大的改善的!!

前輩,請問這附近的電阻.金屬皮膜電容有必要更換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輩,請問這附近的電阻.金屬皮膜電容有必要更換嗎!?

換了聲音會得到  變化  至於這變化 換了就知道 我賣個關子哈
因為大家的感覺都不樣

有的時候換線 換接頭 都是會有感覺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了聲音會得到  變化  至於這變化 換了就知道 我賣個關子哈
因為大家的感覺都不樣

哈哈!有聽音響店老闆說換線材和接頭也會有變化!

圖中的發燒線和接頭都是他給的,撋是客人升級替換下的,加減用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請問這附近的電阻.金屬皮膜電容有必要更換嗎!?

如果周邊沒加強的話(喇叭和線材),是不太需要去多花時間改的...

尤其有些電路要改那些零件,除非你懂得跑線路!!

另外!!汽車音響最重要的部份是在<< 調音>> !!

其中的樂趣就先自己慢慢玩了喔!!

网友E:
交連電容不適合用電解電容,建議換上Wima MKS2 4.7uf/50V,清晰度應該會有很大的改善。汽車音響我認為適可而止就好,車上本來就不適合聽音響,太講究音質沒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連電容不適合用電解電容,建議換上Wima MKS2 4.7uf/50V,清晰度應該會有很大的改善。汽車音響我認為適可 ...

前輩,可用金屬皮膜電取代4.7uf/50V 這個嗎!?
Wima MKS2 4.7uf/50V 好貴,一個都一百起跳!
另外,我這擴大機上面有好幾顆都是用電解電容都要換掉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輩,可用金屬皮膜電取代4.7uf/50V 這個嗎!?
Wima MKS2 4.7uf/50V 好貴,一個都一百起跳!
另外,我這擴大機 ...

4.7u/50V 會很大顆放不下, 查一下線路輸入阻抗要是有 100k ohm 用 1u 或是 .47 u 金屬模電容皆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4.7u/50V 會很大顆放不下, 查一下線路輸入阻抗要是有 100k ohm 用 1u 或是 .47 u 金屬模電容皆可. ...

WIMA MKS2大小差不多,其他就太大了。我是跟對岸買,便宜很多,不過要小心假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可用金屬皮膜電取代4.7uf/50V 這個嗎!?
Wima MKS2 4.7uf/50V 好貴,一個都一百起跳!
另外,我這擴大機 ...

不要用這顆,聲音太尖....

用一般Nippon 4.7u/35V~50V  的KY級或KZE級的就可以了!!!

金屬皮膜電容適合電源部份或大信號用(如分音器),小信號就以濾雜訊與無損傳遞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4.7u/50V 會很大顆放不下, 查一下線路輸入阻抗要是有 100k ohm 用 1u 或是 .47 u 金屬模電容皆可. ...

明白!感謝大大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MA MKS2大小差不多,其他就太大了。我是跟對岸買,便宜很多,不過要小心假貨。 ...

雖然便宜很多,但是有假貨風險,還有運費划不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這顆,聲音太尖....

用一般Nippon 4.7u/35V~50V  的KY級或KZE級的就可以了!!!

了解!有上網搜了一下,這顆大家都反映高音部分太多!
其實我是很想解決左前方的聲音太小聲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有上網搜了一下,這顆大家都反映高音部分太多!
其實我是很想解決左前方的聲音太小聲問題......n_10 ...

你有用分音喇叭嗎?

左前聲音太小,先看喇叭有沒有故障,擴大機另外測是否正常.....

這樣才能捉出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用分音喇叭嗎?

左前聲音太小,先看喇叭有沒有故障,擴大機另外測是否正常.....

分音器和喇叭都已經交叉測試過了!

原先也以為是分音器壞了,但是交換測試一樣!
後來直接把擴大機上的喇叭輸出訊號左右對調,他正常發聲了!
反之右邊的變小聲!

圖中把紅色前場喇叭音量增益調最大,主機設定只左邊喇叭出聲,他有聲音!
但是主機切回左右置中發聲,右邊很大聲!
圖中藍色高.低音增益切換,切換時只有左邊問題的會發出吱吱響.....
也不知道是開關問題還是交連電容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音器和喇叭都已經交叉測試過了!

原先也以為是分音器壞了,但是交換測試一樣!

藍色的開關都切在中間OFF的位置,A.CH與B.CH都要....

因為它是設定為高通與低通用的!如果只是單用為擴大機就設為OFF!

那你的主機有兩組輸出嗎?即前與後輸出?

==================================================
如果只有單組輸入的話!!

那可能要找擴大機的喇叭接線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藍色的開關都切在中間OFF的位置,A.CH與B.CH都要....

因為它是設定為高通與低通用的!如果只是單用為擴大 ...

回前輩!
藍色A.B CH我都是切為OFF(這圖是網路找的)
主機只有一組輸出,只有左右!
擴大機可以切換A或A+B訊號輸入,所以我就沒去弄一分二的來接了!

哪方面的接線圖呢!?如果是擴大機的我網路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藍色A.B CH我都是切為OFF(這圖是網路找的)
主機只有一組輸出,只有左右!

那你要買兩個一分二的接頭啦!!輸入設為A+B

這樣才能變成單純的前號後擴大機啦...

=====================================
如設為單組A輸入的話,它的Ach可變成前置的高通即接高音喇叭,Bch就變成低通即接低音喇叭了...

所以說看能否找到出輸出配線的設定圖會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買兩個一分二的接頭啦!!輸入設為A+B

這樣才能變成單純的前號後擴大機啦...

回前輩,一分二我是有!(沒裝)
因為原本一分二拆了之後還正常,不久才發生這樣的情況所以才沒去找是不是一分二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一分二我是有!(沒裝)
因為原本一分二拆了之後還正常,不久才發生這樣的情況所以才沒去找是不是一分 ...

如果先前正常的話,先看輸入的端子是否裂錫了...

另外開關滴一點wd40搖一搖吧,怕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先前正常的話,先看輸入的端子是否裂錫了...

另外開關滴一點wd40搖一搖吧,怕接觸不良!!

回前輩
RAC那邊我有解焊在重新上焊了!
開關那邊就沒去處理!
原本想說買個新的3段6P,不過都找不到加上又是長腳的,適合的大小只有2段6Pn_100|
過幾天到市區電子接去找找,真的不行弄個排線+3段開關鎖在外殼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了解!有上網搜了一下,這顆大家都反映高音部分太多!
其實我是很想解決左前方的聲音太小聲問題......n_10 ...

聲音太尖通常不是電容問題,而是訊源成分居多。電解電容的損失角Df與漏電流比起塑料電容差了十萬八千里,在訊號交連上一顆普通塑料可以抵過許多高價電解電容。不過,在你的器材上用電解電容是保險牌,較不會變成照妖鏡,裝上後又拔了下來。WIMA MKS2不是什麼高級貨,但是體積超小又是塑料電容,如果這邊想換成塑料電容MKS2似乎是唯一解...

网友G:
越少開關越少可調整才是好的汽車擴大機

前後聲音要平衡-------------除非前後都有個別擴大機才有辦法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先前正常的話,先看輸入的端子是否裂錫了...

另外開關滴一點wd40搖一搖吧,怕接觸不良!!

回前輩,
今天測試了一分二,結果是A-L.B-L.BR都有訊號,唯獨A-R沒訊號!

圖紅色所示

但也奇怪,明明就照著指是接線沒聲音(前左喇叭)的應該會是A-L才對怎變成A-R!?

這樣是不是就是輸入到輸出端間出問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聲音太尖通常不是電容問題,而是訊源成分居多。電解電容的損失角Df與漏電流比起塑料電容差了十萬八千里, ...

回前輩,
這樣解釋我懂了!說真的這台也不是什麼高檔擴大機,弄太好的貨是專用元件怕延伸出更多的問題!
如您所說變成"照妖鏡",可能部份音質解析有了,卻把原本體質殘缺也一併解析出來!

所以小弟才選擇"打保險牌"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越少開關越少可調整才是好的汽車擴大機

前後聲音要平衡-------------除非前後都有個別擴大機才有辦法調整

回前輩!
這我知,但這台指是堪用,想要有音樂但又不想聽原廠那爛爛的聲音!
所以選擇便宜或弄弄,這台弄到好花不到我3千含安裝.線材!
因為都是二手的,呵呵!

就和高檔的汽車音響主機一樣,單純只有CD或MP3播放的啞巴機,
沒有其他的多媒體功能......

网友E:
除了先前大大推薦的KY、KZE之外,我另外推薦Nichicon VR,它對音質的修飾作用很高,絕對無副作用,比KY、KZE更保險,又好過一般電解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先前大大推薦的KY、KZE之外,我另外推薦Nichicon VR,它對音質的修飾作用很高,絕對無副作用,比KY、KZ ...

感謝前輩的建議!
剛搜了一下Nichicon VR 4.7uf 50V得好像沒有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今天測試了一分二,結果是A-L.B-L.BR都有訊號,唯獨A-R沒訊號!

一般我都會先單機測試..才上車!!就簡單的電源,喇叭,輸入各ch測試的...

用一般 小型mp3當輸入源,測各個輸出是否正常,這樣比較好捉!!

另外要查輸入的信號線內接頭內部,是否斷線了或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都會先單機測試..才上車!!就簡單的電源,喇叭,輸入各ch測試的...

用一般 小型mp3當輸入源,測各個輸 ...

好的前輩!
這幾天我在抽空來裸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都會先單機測試..才上車!!就簡單的電源,喇叭,輸入各ch測試的...

用一般 小型mp3當輸入源,測各個輸 ...

回前輩,
小弟今天單機弄了整晚,換了些電容但是還是沒解決!
唯一得知的是左前有聲音,但是很小聲!
其餘3只都正常!
附上機版圖.....

這是原圖的網址,如有不清可放大觀看

請問前輩我還可以朝哪方面去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小弟今天單機弄了整晚,換了些電容但是還是沒解決!
唯一得知的是左前有聲音,但是很小聲!

擴大機基本檢測!!

如送電未跳保護,一般後級的驅動級損壞機率就不大(最大晶體那顆),往前查放大級看電晶體是否損壞...

先不送電,量有問題的那ch,所有的電晶體C,E腳是否有斷路或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擴大機基本檢測!!

如送電未跳保護,一般後級的驅動級損壞機率就不大(最大晶體那顆),往前查放大級看電晶體 ...

糟了,前輩!
我紅色圈起來的電晶體都短路了耶....

記得沒錯的話電晶體是不是要解焊差在電表上量測!?

但是應該不致於會短路才對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糟了,前輩!
我紅色圈起來的電晶體都短路了耶....

先查一下電晶體如何測量吧!

用電表的二極體檔位,不管是PNP 或 NPN 順向接面會有0.6v電位差...

CE 接腳短路,代表電晶體已擊穿了,這是擴大機判定的方法,如電晶體擊穿,保險絲一定燒毀....

險先找出故障的那CH,電晶體拆下量吧!!還有負載的低阻抗電阻是否燒了...電晶體前立起來的大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電晶體如何測量吧!

用電表的二極體檔位,不管是PNP 或 NPN 順向接面會有0.6v電位差...

回前輩!
我有拆下量測,都沒反應!

拆下的電晶體發現有燒焦痕跡,但那顆電阻是好的!

另外,我眼力好差!竟然看不出那電晶體的型號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我有拆下量測,都沒反應!

電源部份那幾顆中型的不是一般電晶體啦!!!

那是FET(場效電晶體),電源升壓電路,如電源沒問題就不用動它....

最主要的是,擴大機放大電路部份啦!!

网友A:
每個框代表一聲道,所以說是要你查有問題的那個聲道...

其他沒問題的就不用去動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部份那幾顆中型的不是一般電晶體啦!!!

那是FET(場效電晶體),電源升壓電路,如電源沒問題就不用動它.. ...

回前輩
量到兩顆立起來的電阻值較低的,明天來去採買,順便把幾顆電容換掉!
如果還是不行我要放棄了......好難!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材料+時間都已經可以拿去請人修了n_100|

感謝前輩一路來的指點我這連皮毛都不懂的!

不過我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去找出故障的那CH....
電表怎麼量都是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個框代表一聲道,所以說是要你查有問題的那個聲道...

其他沒問題的就不用去動它了...

前輩
電晶體B778 D998可以換成B776 D896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
電晶體B778 D998可以換成B776 D896嗎!?

查一下Datasheet就知道了呀!!

2SB778 和 2SD998 它是 80W的電晶體,要查電晶體替代表..(好像很多汽車擴大機都用這對,應該不難找...)

2SB776和 2SD896 好像不是同等級的電晶體喔!!

=====================================================================

另外擴大機都是對等相同的線路(R-CH,L-CH),因此可以參考相鄰電路的數據就比較好查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Datasheet就知道了呀!!

2SB778 和 2SD998 它是 80W的電晶體,要查電晶體替代表..(好像很多汽車擴大 ...

回前輩
今天我總算知道怎麼跑線去查對硬的原件了!開心...

不過我上網找了一下2SB778/2SD998都要訂.....沒人有現貨!

賣家說可以用NJW0281/NJW0302或TIP35C/TIP36C取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前輩
今天我總算知道怎麼跑線去查對硬的原件了!開心...

善用Google查Datasheet,這樣可以學的更多!!

TIP35C/36C它的工作電壓最大到100V,它最大輸出可達125W,當然可以替代!!

只是如果要替換,最好是同一方向一起換(例如前置的R,L 或後置的R,L)這樣比較好...

不過!!你的擴大機是推動晶體掛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善用Google查Datasheet,這樣可以學的更多!!

TIP35C/36C它的工作電壓最大到100V,它最大輸出可達125W,當然 ...

回前輩
大晶體沒掛,小晶體還沒拆下量測!

但今天我把小晶體和電阻都更換了,有聲音了!開心~~

但是,比起其他通道還是略微小聲些!早上在查查哪邊出了問題!
有發現一個電容50V22uf爆了....!因為手邊沒這規格所以也明天一併更換嘍!

网友H:
最後,電容換了嗎?聲音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後,電容換了嗎?聲音如何?

全換了!
聲音部分低音感覺有提升了許多,之前都是靠車上重低音來去詮釋!
現在四門喇叭也有效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換了!
聲音部分低音感覺有提升了許多,之前都是靠車上重低音來去詮釋!
現在四門喇叭也有效果了..... ...

換了哪一種的?

楼主:
100uf以上換Nichicon
10~47uf換KY的
金屬薄膜電容我換大一些的但不高於一倍

調音也有差拉!
我車上高音部分原本是交叉打向B柱,現在高音網內放(越靠近前檔玻璃),打向中間後照鏡!
這樣人聲部分才會置中些,音域也會廣一些!

現在在弄中音部分,前場要弄三音路,彌補樂器聲的不足!
現在人聲和樂器聲混在一起很模糊!

等另一台擴大機的料到了再來用雙4CH擴大機推4門喇叭玩法n_046|

网友H(2015-05-04):
引用 楼主:
100uf以上換Nichicon
10~47uf換KY的
金屬薄膜電容我換大一些的但不高於一倍

Nichicon的哪一種,FG的嗎?
現在看起來,調整音源部分才是重點!
有考慮改分音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Nichicon的哪一種,FG的嗎?
現在看起來,調整音源部分才是重點!
有考慮改分音器嗎? ...

Nichicon的PF!
分音器有換過了,左邊是原本的,換成右邊的!

接下來要換弄中音了!前面三音路,後面同軸後車廂重低音!
這樣就很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