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l245pw 螢幕很亮很刺眼不知那出問題

楼主(2015-04-04):
請注意本版規定︰
1. lg l245pw螢幕很亮很刺眼不知那出問題。
2.這台是不是加裝數位機上盒就可以看電視了呢

右邊好亮喔

右邊好亮喔

网友A:
將它開腸破肚,測量電壓拍照,附帶說明,才好幫你抓藥。

网友:
很簡單----------------可能是對比 調到100 % 調成適中就可以

网友:
亮度對比調降

网友B:
這台型號應該是LG L246,我也有一台
1.先回復出廠狀態再調整對比跟亮度
2.這台沒有內建喇叭,還要外接一組喇叭才有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它開腸破肚,測量電壓拍照,附帶說明,才好幫你抓藥。

但不知要怎麼量可以說明一下好嗎?我已拆解過了,但電容眼看都無爆開來,所以在把他裝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型號應該是LG L246,我也有一台
1.先回復出廠狀態再調整對比跟亮度
2.這台沒有內建喇叭,還要外接一組喇 ...

對的是l246請問一下您的紅、緣、監、還有亮度、黑白對比是設定多少呢

网友B:
我是紅綠藍都設50,亮度和對比都設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紅綠藍都設50,亮度和對比都設30

謝謝照著調看會不會好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紅綠藍都設50,亮度和對比都設30

調成您的設定值彩色都不見了,所以板子一定是有問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它開腸破肚,測量電壓拍照,附帶說明,才好幫你抓藥。

大大能否教一下我該測量那裏呢>?因此還很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紅綠藍都設50,亮度和對比都設30

這是照您的設定值調整後的相片

照您的設定調整變這樣

照您的設定調整變這樣

這是拿掉信號線後邊框較暗其於都好亮喔

這是拿掉信號線後邊框較暗其於都好亮喔

网友:
換接其他的筆記型電腦,也許是顯示卡不良。

网友B:
我猜應該是這片有問題

技術好的就自行查修,像我技術不好就上網買一片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它開腸破肚,測量電壓拍照,附帶說明,才好幫你抓藥。

請大大指教一下喔~~~怕買一塊結果不是這個問題那就沒有用呢

這是正面看都無爆電容要從何下手呢請高手指點喔

這是正面看都無爆電容要從何下手呢請高手指點喔

這是背面

這是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應該是這片有問題

技術好的就自行查修,像我技術不好就上網買一片來換 ...

這一塊要賣多少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它開腸破肚,測量電壓拍照,附帶說明,才好幫你抓藥。

可以指導一下嗎~~~謝謝

网友A:
可能是最大顆的晶片需要重植,百分之五十的機會成功,工錢太貴的話,購買一片也可以,淘寶售350人民幣,未含運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最大顆的晶片需要重植,百分之五十的機會成功,工錢太貴的話,購買一片也可以,淘寶售350人民幣,未含 ...

請問有人幫忙修理的嗎

网友A:
你可以至,論壇-福利社-徵求-付費徵求。論壇上有返修台的人不少,你住哪裡,找個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至,論壇-福利社-徵求-付費徵求。論壇上有返修台的人不少,你住哪裡,找個近的。 ...

恩謝謝喔

楼主:
奇怪我怎麼找不到褔利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