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LED燈閃爍 !測量電壓下降,AC100-240V轉DC12V5A是什麼問題

楼主(2015-04-05):
使用AC100-240V→DC12V5A燈會閃爍電壓會降到9V請問是什麼問題 ?!是變壓器的問題嗎 ?!

DC12V 5A

DC12V 5A

网友:
變壓器 安培數不夠
跳保護所導致

你led燈拍個照
我看看給你推薦個適合的安培數

网友:
空載時量是多少? 若有備用電源換個試一下,若不會,這個變壓器你用多久了? 可能是裏面濾波電容不良,內阻變大,導致負載效應引起電壓下降!

楼主:
我可以加大一點嗎 ?!變壓器 …因該不會影響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加大一點嗎 ?!變壓器 …因該不會影響 ?!

要加大多少我不確定  要看LED組規格書
6A 7A 試試看
變壓器  就是他在作怪  可以用鉛酸電池試試看 或是接到車上 做測試
看看還會不會閃爍

LED燈條長度 超過1.5M有了吧

网友:
負載使用的電流是固定的,例如負載用到 4 A,即使你用個 12V/10A 的變壓器,它還是只吃到 4A。別忘了電流愈大,價格可能差很多。

另外這類產品電流輸出灌水灌的很大,最好是買比較有口碑的產品。

网友:
看起來是2002年製造的...
裏面的電解電容 可能要看一下才知道...

网友:
看起來安裝一段時間了~?
如果以前裝的時候沒這問題那就有機會是變壓器電容老化需要拆開才能夠知道
建議可以先測量一下沒有接LED燈時的電壓為多少
這樣才方便大家幫你判斷是哪裡有問題

PS.話說我看到指甲彩繪?

网友:
變壓器故障可疑性最高

网友:
我猜變壓器裡面有電容鼓包了..

网友:
外加一個適當的水泥電阻當負載,再測試輸出電壓是否下降來判別好壞.

网友A:
是我眼睛有問題嗎 ??

那個 (變壓器) 整個變形了 ??

這 ....... 最新設計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我眼睛有問題嗎 ??

那個 (變壓器) 整個變形了 ??

應該是貼紙用久趬起來了 ^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貼紙用久趬起來了 ^_^

有到左下角的框框 !!

嗯 !! ~ 應該是吧 !!

沒仔細看真是以為變壓器外殼變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