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實例] ASRock G41MH/USB3 華擎主機板記憶體插槽維修 I

楼主(2015-04-06):
這片華擎ASRock G41MH/USB3 主機板是某位論壇會員以前送給我的,當時他跟我說這片主機板的問題就是只有一支記憶體能用,其它則是正常,當時我並沒有要用就收在一旁,最近因剛好有需要,所以就拿出來修看看。

這片主機板是使用DDR3 記憶體,如果使用一支4G 記憶體也是可以使用,不過我手上的DDR3 只有一條2G,如果能修好故障的插槽,那對我來說還是比較方便的。
既然有條記憶體插槽不能用,那先檢查這條不能用的插槽,仔細看一下就找到疑似故障點了。

先用工具試著儘量把接觸銅片"矯正"看看能否抓到記憶體。

因為無法看到整個銅片,試了幾次還是無法抓到記憶體,決定換掉記憶體插槽。
換記憶體插槽最簡單就是用錫爐,不過錫爐在工作室,而且也沒有拆記憶體用的錫槽,用起來也不方便,想一想就用電動吸錫槍來焊好了。
第一步先拆掉記憶體插槽,兩三下就把塑膠部份拔起來了︰

之前就有跟惠民買幾條DDR3 的插槽備用。

因為現在的主機板錫點都是無鉛錫,而無鉛錫的熔點較高,這直接考驗著烙鐵的"能耐",所以我們要用較低熔點且含錫量較高的錫線把記憶體的錫點全部"補焊"一次,這樣這些錫點就被混成有鉛了,是的,DDR3 有超過200支的腳要補焊,大家就把烙鐵溫度開高一些來做吧!大家要注意一點,千萬不要把針腳弄斷,否則會更難作業。

補焊時會發現有些錫點很容易解焊,這時就順道用鑷子夾出針腳,無法解焊的針腳我的做法是把HAKKO 電動吸錫槍的吸嘴放在該針腳的主機板的反面,通常五秒至十秒之間焊點就熔錫了,這時也是用鑷子夾出針腳即可,如下圖。

再來就是把錫點上的焊吸出,其實這對有電動吸錫槍的人根本不會太困難,因為之前已經把錫點混成有鉛了,我在用電動吸錫槍作業時,這200多點的錫點大概只有10點左右吸不起來,這10點吸不起來就再補一次低熔點且含錫量較高的有鉛錫,然後電動吸錫槍每個錫點都加熱約10秒再吸,也都吸的清潔溜溜。

最後焊上新記憶體插槽就大功告成了。

接下來請看下集!

网友A:
記得以前好像也有用過這招~
現在終於看到圖片教學了
不過好像也要有設備才行n_1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以前好像也有用過這招~
現在終於看到圖片教學了
不過好像也要有設備才行 ...

這次拍照誤刪許多照片,有些步驟大家只能想像一下了。

网友:
工具用時方恨少,專業維修跟 "興趣維修" 終究是不一樣的。

楼主:
Google 搜尋 "ASRock G41MH/USB3",結果這篇出現在第二頁,看來google 很關心痞酷網。

网友B:
有好裝備就好辦~~否則就哭死了

网友C:
工具真的粉重要 不過會用更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好裝備就好辦~~否則就哭死了

換記憶槽還不一定要用上好工具。。

很久以前我經過一番努力發現把記憶槽接掉會變得很容易加工以後,其實也換記憶槽還好。

就拉掉、用烙鐵拔掉、用牙籤弄通。。。不一定要用電動吸錫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換記憶槽還不一定要用上好工具。。

很久以前我經過一番努力發現把記憶槽接掉會變得很容易加工以後,其實 ...

我比較怕大面積鋪銅那種~~~~很不好清理ㄚ

网友E:
恭喜完修,Wish大很久沒發實例囉!也很久沒發去大陸的心得文,記得要發給會員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好裝備就好辦~~否則就哭死了

沒有工具有沒有工具的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真的粉重要 不過會用更重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不過也有鈍目使利手一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記憶槽還不一定要用上好工具。。

很久以前我經過一番努力發現把記憶槽接掉會變得很容易加工以後,其實 ...

可以成功換下來的方法就是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怕大面積鋪銅那種~~~~很不好清理ㄚ

烙鐵功率大一些,溫度調高一些,混用有鉛錫時接觸久一點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Wish大很久沒發實例囉!也很久沒發去大陸的心得文,記得要發給會員看哦! ...

我可沒說完修喔!
謝謝你的鼓勵,我有在準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烙鐵功率大一些,溫度調高一些,混用有鉛錫時接觸久一點應該就可以了。 ...

我處理過一張IDE介面移除的板...因為遭到腐蝕摘掉IDE RAID相關電路與晶片

光拆那40針就讓我頭大了....

烙鐵一搭上就會降溫~~我都還是用普通烙鐵多,溫控要220V作業不方便..

网友F:
誤刪的照片如果很重要,有些可以用救援軟體救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誤刪的照片如果很重要,有些可以用救援軟體救回來。

唉!就是覆蓋又刪了才救不回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唉!就是覆蓋又刪了才救不回來。

老大您該不會因為相片誤刪....所以PART II還生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您該不會因為相片誤刪....所以PART II還生不出來?

相片誤刪只是其中一個原因,因為我明天才能回家搞Part II。

网友:
200支針腳全部解焊對沒有電動吸錫器簡直是惡夢一場,手動按吸錫器可能會按到手抽筋

网友:
200支
電容2支,就搞半天了

网友:
精辟的解悉

网友(2015-05-09):
新手請注意---解銲錫時盡量使用恆溫的烙鐵工具---不要使用熱風槍(怕使用不當溫度過高)...避免基板變型變色...有時還會錫箔版凸起

网友:
~光把插槽直接拔起來就很吃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片誤刪只是其中一個原因,因為我明天才能回家搞Part II。

一個月了... 一個月了... PART II 還沒孵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