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公板6M1814如何進工廠模式

楼主(2015-04-06):
請教各位前輩
日前收修一台白牌46吋電視,原先是電源板故障,但修好後一開機,卻變成油畫
想請教是否有人知道這片主板是那個廠商的,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已經向客人拿到原廠搖控器了.感激不盡

主板型號

主板型號

主板全貌

主板全貌

网友A:
MENU => 1 2 3 4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U => 1 2 3 4 試試看.

感謝,明後天試過後回報給大家
這幾天機器堆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U => 1 2 3 4 試試看.

測試了..不行..
第一種
在待機模式下..按MENU  1 2 3 4 再按電源開機後,再按MENU 不能進工模
第二種
先開機不接訊號的情形下..按 MENU 1 2 3 4 再開機,一樣進不去工模.
請問客位前輩還有什麼方法嗎?

网友A:
開機時.按 MENU 1 2 3 4 還是不行嗎

网友B:
輸入加208&2008,試試,祝你成功。

网友A:
開機時.按 MENU 2580 或是 開機時.按 MENU 11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機時.按 MENU 1 2 3 4 還是不行嗎

不行...出現"開機中"圖樣時...按下MENU 1234
關機完成後再按MENU一樣沒進工模
換過T-CON了一樣油畫,
對應屏為T460HW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機時.按 MENU 2580 或是 開機時.按 MENU 1147

不行...出現"開機中"圖樣時...按下MENU 2580或1147
關機完成後再按MENU一樣沒進工模
換過T-CON了一樣油畫,
對應屏為T460HW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入加208&2008,試試,祝你成功。

不行...出現"開機中"圖樣時...按下輸入加208或2008
關機完成後再按MENU沒進工模
或是開機完後按下"輸入加208或2008"再按MENU
也是沒工模.....
換過T-CON了一樣油畫,
對應屏為T460HW03